四轴载重问题,大神进来喝杯茶

楼主(2013-12-19):
学生党路过,想入手四轴(不考虑六轴)。请大神帮配置下电机电调的选择。450机架。想上4S~6S的电,要求载重在300g以下。飞行时间在15分钟以上。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
朗宇 2212 980kv 好盈天行者20A。 450机架载重300克内,3s电足矣。
上4s电的话,就上朗宇 2216 880kv  好盈天行者40A UBEC 。

网友A:
白金30A  1147槳   2216   4S 5000mah   夠飛15分鍾

网友:
450架子完全没必要用到4S以上
上不了大桨
相同重量
加电压效果不见得比加容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金30A  1147槳   2216   4S 5000mah   夠飛15分鍾

您给的配置跟我650价格差不多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197

网友:
我是进来喝茶的......

网友:
早上报到,前来学习

网友:
看我的帖子。"帅气小四轴"。载重500g爽飞!

网友:
我的450,含11.1V2200mah电池全重950g(偏重了),空载飞行11分钟,40%油门。
可以挂载400g,60%油门,空余量太小,时间没测。
450架子要载重300g,还要15分钟,压榨的太厉害了,你这个要求还是上650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