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熊空机1.7KG ,用什么电机?

楼主(2013-12-19):
目前空机带附件是1.7KG,只是泡沫加机轮啥的,估计再加些胶水重量不会下1.8KG,需要襟翼和前轮转向,舵机7个,电池手上最大是3S 2200的,最好可以用3S 2200电池可以带得起的配置。实在不行两块串联成6S的,但感觉这么干太重了~ 3S轻巧。起飞重量估计2.3-2.5KG。

用N3548 KV900的电机如何?配80A电调,用14*7的桨,能有多大的拉力?这差不多就是50E的配置,还有什么好推荐的?最好3S 2200电池可以上天的。

这里熊出没:)

网友:
帮顶,很漂亮的鸡鸡···

网友:
很漂亮,肥嘟嘟的!

网友A:
电机悬,电池负担重。飞者不会太爽。3548多说顶个35级。

网友:
翼展多大?这也太重了

网友:
起飞重量2.3-2.5KG最少要用4S的电池,否则动力不足不好飞的

网友:
4050的kv500左右6s2800以上

网友:
考虑上6S吧,3S,2200的电池给超过1KG的机用实在是不够力

网友:
这JJ很骚 真靓

网友:
这飞机做的真精致啊 像真飞机一样

网友:
漂亮的肥肥机

网友:
很漂亮的机机!支持一下!

网友B:
你给的配置勉强能飞吧。我当时玩大塞带两个拉烟管,全重1.7KG,朗宇X2814 KV900,40A电调,3S 2200mah。飞航线没太大问题

你的电机是什么牌子的,这个配置最好是用比朗宇更好的电机(双天或者cobra),然后去官网查参数表。

电调80A没用,我感觉最大电流最好控制在40A

网友C:
楼主这个是猎鹰王一米四的f8f啊??--------------------话说这个飞机空机也重得过于离谱了一点吧??据说是因为做动作的需要。机翼里有木头框架增加刚性。同等级的飞摩斯的飞机空机都只有低于一公斤的重量。---肯定用6s电池,起飞重量2.6公斤以上,起飞降落都不简单,需要高手驾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是猎鹰王一米四的f8f啊??--------------------话说这个飞机空机也重得过于离谱了一点吧??据说是 ...

是1.5的翼展,有撑木框,光一对机翼就700g了,还没算上连接机翼和机身的木条,那木条五层板做得,一米左右长,200克左右,,,,原配的四叶桨,200克。。。

用4850电机配6S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悬,电池负担重。飞者不会太爽。3548多说顶个35级。

4850配6S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的配置勉强能飞吧。我当时玩大塞带两个拉烟管,全重1.7KG,朗宇X2814 KV900,40A电调,3S 2200mah。飞航 ...

电机还没配,考虑4850 配6S,不知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还没配,考虑4850 配6S,不知如何

6S的话推力肯定超很多啦~不过必须配大电机了。关键是看电机官网的参数,最靠谱

网友:
www.cobrasystem.net

在里面找合适的配置,注意看表格和表格说明。我看过之后觉得应该选择4120级别的电机,配6S,推重比达到1.3~1.4

网友D:
首先恭喜LZ,有幸入了一台国内市场目前为止1米4级别泡沫机中各种性能最均衡,综合性能最优秀的机型。

不过,3S电池2200想飞这台飞机,恐怕这玩笑开的有点大。。。。。。。

这飞机我们几个朋友一共上了三台。毫不客气的说,这台机根本不是国内大卖的其他品牌诸如P51P40什么的可以同日而语的,机体结构堪比轻木机的结实,动作硬朗利落,高速俯冲可破160,襟翼全放低速落地大约只需要40-45KM/H即可,很飘,很慢,即便在5级侧风下,慢速近进也很稳,最大在7级风天气,我们爽飞过横滚,筋斗,古巴8字,殷麦曼回旋等动作。
我们的典型配置是:银燕BL4030,好盈铂金80A,16X10两叶桨,或者原厂4叶也可以。全机F3001舵机,特别是副翼,原装9克不行,一定要换大,最少是17克,3001当然更好。电池我用的是6S5000-6000,单个或者两个串联/并联到同等容量都可以。上述配置下,起飞全重在3.2kg左右,按照飞行的感觉来看,以及从机舱的空间宽裕程度来看,背6S8000以上的电池,应该对飞行性能没有很大影响。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首先恭喜LZ,有幸入了一台国内市场目前为止1米4级别泡沫机中各种性能最均衡,综合性能最优秀的机型。

不 ...

这样搞法,翼载荷好像太大,对于降落要求太高了,落地滑行搞不好得50-米。。而且容易失速降落,那么起落架就很容易报废啦

-----------另外,这个飞机上不是可拆卸对插机翼,可拆卸尾翼?好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搞法,翼载荷好像太大,对于降落要求太高了,落地滑行搞不好得50-米。。而且容易失速降落,那么起落架 ...

以我飞过的*MS家P-51D(抱歉,躺枪了,这飞机像真度很高,很漂亮,我没有针对的意思哈)来说,无风或者微风下,也许的确很好飞,动力刚刚好够,滑跑个10米不到就能离地,轻飘飘的,落地柔柔的,像谈情说爱似的。

可是欧洲战区王牌战机P-51应该是谈情说爱似的这种脾气吗?哈哈,我一点都不觉得------我在海边城市,一年四季想找到3级风以下的天气的日子,恐怕用10个手指就能数清楚。所以,要小至2-3级风,大至6-7级风都要爽飞,甚至有时候下小雨都要享受强对流天气的刺激的话,没有翼载,没有速度,没有惯性,那什么飞机都上了天都会跟风筝似的,一切都成浮云了。上面说的P-51D,原厂建议4S2600,我背了4S4000,2.5KG不到的起飞重量,4-5级风的天气上了天,晃晃悠悠的,顺风才能加速,顶风小油门还能悬停,放下第二档襟翼跟踩了一脚刹车一样急剧减速,实话,我是楞没找到什么层流机翼的感觉。相当不好玩。

这台F8F的机翼面积比P-51还略大,而且厂家做出了开缝襟翼,稍大一点的翼载根本不是问题,相反还对提高有风环境中飞行的稳定性大有帮助。我从不反对,翼载过大对飞行性能有很大负面影响,但应该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合适的翼载飞机才能好飞,个人感觉,翼载过小,飞机比翼载过大还难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搞法,翼载荷好像太大,对于降落要求太高了,落地滑行搞不好得50-米。。而且容易失速降落,那么起落架 ...

忘了,补充一下,3.2KG的配置,不开襟翼高速落地(无风时)大约需要滑跑出去差不多30米才能停下来。如果全放襟翼,落地后大约只需要12-15米的滑跑距离就足够了。如果有正迎风,这个距离还可以更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1.5的翼展,有撑木框,光一对机翼就700g了,还没算上连接机翼和机身的木条,那木条五层板做得,一米左右 ...

咦?改版了吗?我们一批入的三架都是1米4左右的啊。。。。。。。

那根大木条的确不轻,不过飞机动作要硬朗利落,全靠它了。呵呵

PS:求LZ分享下一楼的那几张真机图片的大图可否?(hmmwv@qq.com)实在太口水了。。。。。。哪下的?

网友:
电池少少也要4S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咦?改版了吗?我们一批入的三架都是1米4左右的啊。。。。。。。

那根大木条的确不轻,不过飞机动作要 ...

http://www.lewisairlegends.com/aircraft/rare-bear   取自这个网上的图片

我电机准备用N4260,配80A电调,15-16寸桨,在路上还没到手。。。。。。。电池手上只有3S 2200 30C的,打算串联成6S使用。。。。。这个电机最少要6S~

电机参数:
N4260电机(3630),KV500,黑+红,光亮,外转;
外观尺寸:外径φ42mm,长度60mm,轴径φ5,轴伸出长度19mm,安装孔4*M3,重量265g;
电气性能参数:K500rpm,功率1360W,内阻15mΩ,电流1.8A,ESC 80A,镍氢电池10.8V-21.6V,锂电池22.2V-33.3V;
桨:15*8/16*8/16*10      电调:120A(我只用6S电池应该80A足够,这个问过店家的)

楼主:
+

开箱图,哈,作工不错,涂装精美,这四叶桨也给力。。。只是非常的沉而且炸一个就是50元,有些心痛不舍得用的~~

网友:
好酷的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lewisairlegends.com/aircraft/rare-bear   取自这个网上的图片

我电机准备用N4260,配80A ...

这个电机看起来恐怕还不够BL4020强,充其量相当。动力是够飞的。不过提醒一下,这个电机装是500KV,原配的4叶桨,估计会严重过载,原厂推荐的桨的尺寸一般是按照APC高速窄桨来计算的,原厂桨不仅是宽桨,而且是4叶。另外,原厂搭配在机翼里的舵机,只有9克,我们已经连续发生两起改大到17克舵机仍然扫齿的事故,小心。还有就是起落架收放机,可能考虑节约成本,用了特别小的,降落技术好就没问题,但如果手潮,一两次重着陆,甚至如果遇到大侧风下,几次落地大侧滑,可能就要坏一个收放机,要飞的安心,最好改大。
以上问题搞定后,这飞机就完美了。不过个人建议,要想爽飞,如果实在不想投资电池的话,最好一次带4个3S2200上天,甚至,6个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