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贺飞行学校教程 (电动航模KT板机的制作与飞行)

楼主(2013-12-19):
绪论
      如果有翅膀,哪个男人不想飞上天?人类想上天想了几千年,终于在上世纪做出了飞行机器—飞机。但是,比飞机更早飞上天的却是航空模型。1876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的俄国人莫扎伊斯基,研制出单翼飞行器模型并成功地进行了公开表演,还在1881年获得了发明“空中飞行器”的专利。即使是第一个成功飞上蓝天的莱特兄弟,在真正制作载人飞机之前,也做了很多模型飞机进行模拟飞行。
      电动模型飞机的上天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当时使用的是有刷直流电机与镍氢电池。随着人们为电动自行车研制出无刷电机,为延长手机待机时间研制出锂电池,现代电动模型飞机在新世纪开始普及。
      模型飞机分为自由飞、线操纵和遥控三大类。自由飞有手掷、橡筋动力和电动三种,它们一般都比较小,而且结构简单制作容易,比赛项目为留空时间和飞行距离。线操纵是用一个手把的两头栓两根线,一根操纵方向舵,一根操纵升降舵。我于1964年就在北 京地坛的航模表演中,看到过用脉冲发动机作动力的线操纵模型飞机,飞出时速一百公里以上的成绩。遥控的简称是RC,有车模、船模和航空模型之分。遥控航空模型飞机又分为油动和电动两种。遥控航模飞机安装上飞控就是无人机,无人机去掉飞控就是航模。嘿,有意思吧!希望大家从航模飞机起,进入无人机的领空。
      我们这个教程主要讨论电动模型飞机,适当地给大家介绍一些其它航模知识。内容包括以下五部分:

一、航模理论
    讨论基础理论,普及基本知识,拓展思维方法。
二、航模制作
    学会飞机设计,掌握基本方法,实战一架飞机。
三、航模飞行
    五次阶式教学,三段基本调试,短期飞上蓝天。
四、图纸、图片与视频
    库。
五、电动飞机疑难杂症与解决方案
    探讨。
发一段视频,刺激一下。
再发一个视频,休闲一下。

有问题可加QQ群“方贺飞行学校”参与讨论。

网友:
期待后续的内容

网友:
期待以后的内容,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一、     航模理论
第一节、两句名言
      “飞机飞的是什么?机翼!”,“是什么让飞机飞起来的?螺旋桨!”。
      这第一句是说飞机的主要部分是机翼,其它的都是机翼的“挂件”。“挂件”包括安装发动机、电池和其它设备的机身,控制飞机状态的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发动机、起落架和电装等等。

图一、塞斯纳(杜秋使用的飞机)

      第二句说的是飞机飞行的动力来源于螺旋桨,动力系统的其它部件都是为螺旋桨服务的。

图二、各种螺旋桨

      其中那个木桨是我于78年用松木削的。

思考题:
A、         下单翼与上单翼哪个更适应飞行?
B、        涵道跟螺旋桨是一回事吗?

有问题可加QQ群“方贺飞行学校”参与讨论。

楼主:
第二节、飞的是机翼
      鸟能在天空翱翔,就仗着它比其它动物多了一副翅膀。仔细观察鸟的翅膀,你会发现它的横截面很奇特:上面是个弧线,下面接近平面。假定鸟在滑翔状态,它为什么不掉下来呢?我们知道弧线的长度比直线长,那么气流经过翅膀时,下面的空气会先到达终点,那么它会卷到上面去吗?不!上面的空气会加快它的速度,和下面的空气一起到达终点!上面高速流过的空气会造成真空,翅膀为了填补真空会向上移动,于是鸟飞起来了。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上面的空气高速流过造成了低气压,下面的空气压力高所以给翅膀以浮力,所以托住了鸟,等等。这就是有名的“伯努利原理”。
机翼横截面的形状叫翼型。

图三、各种机翼翼型

      一般而言,S型机翼的升力最大,凹凸型次之,平凸型又次,双凸型再次,对称型机翼没有升力。
咦!最后的那个怎么没有升力?没有升力怎么飞行?采用对称型机翼的飞机一般都是特技机,试想倒飞时有向下的力是不是有点滑稽?那么没有升力它怎么飞呢?其实飞行物有许多解决方案,譬如人造卫星掉不下来是因为它的速度。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人造卫星在天上飞,一面飞一面掉,它每秒飞过7.9公里,掉下来的高度正好等于地球弯下去的高度,所以人造卫星就绕地飞行了。当然,模型飞机飞不了那么快,但是我们只要让它抬起一点头,它就会向前飞行了。这就是“斜面原理”,我在若干年前提出这个原理时,还遭到很多人的围攻呢!可这就是KT板机能上天的基本机制。
      斜面原理有三条,一是要足够轻,二是如果不够轻就要足够快,三是要掌握好角度与推力的关系。详细内容我们在以后的讨论中再深入进行。
      顺便说说,平凸翼的最佳翼型是“克拉克”,它的最高点在机翼前缘的30%到45%处。
      当然机翼还有形状问题。譬如有矩形翼、三角翼和梯形翼等等。那么哪种机翼的升力最大呢?根据台湾某大学研究小组的实验结果,全梯形翼的升力最大。你看真正的战斗机,无论是美国的F22、俄罗斯的T50还是中国的J20的机翼都是接近于全梯形的。
      当然,也不是说升力越大越好,如果追求速度,倒是SU27的后掠翼好些。

思考题:
A、         翼龙的翼型有升力吗?
B、         矩形翼的长度与宽度的比例多少最好?

有问题可加QQ群“方贺飞行学校”参与讨论。

网友:
这个有待思考。。。。。。

楼主:
第三节、推的是螺旋桨
      过去螺旋桨时代都说是拉力、拉力线,现在喷气机时代改说是推力、推力线,为了方便我们通称为推力、推力线。那么螺旋桨是怎样产生推力的呢?
图四、螺旋桨的形状

      看看螺旋桨的横截面,居然跟机翼一样是有翼型的,仔细看看原来是一个凹凸翼。从侧面看去,螺旋桨叶还有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把空气看作是固体,螺旋桨就像螺丝钉,你一转它就往前走。螺丝愈大劲愈大,螺距愈大前进的步伐愈大。
      螺旋桨型号的前两位数是长度,后两位数是螺距。譬如8060桨,80是说这个桨的长度是8英寸的,60是说它每转一圈前进0.6英寸。
对于航模飞机而言,并不是螺旋桨越大越好。大的螺旋桨比较重,需要动力系统有足够的负载能力,要不然可能不是烧电机就是烧电调。
      一般而言,大的螺旋桨提供的推力大,但需要较强的动力系统支持;小的螺旋桨推力小,但可以使用较轻的动力系统,而且价格也会便宜许多。这里的大小不但包括螺旋桨的直径,还要考虑螺距。譬如7060的桨提供的推力,应该与8035的桨差不多。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转速,譬如同样是2212的电机,1400KV的电机用8040桨最高能够提供650克推力,2450KV的电机用6030桨也能提供同样的推力。
     以上涉及数据的部分只是我的经验,具体还要参考厂家的性能表和试验结果。
图五、自制推力测试仪

思考题:
A、         高速螺旋桨与慢速螺旋桨有什么区别?
B、         螺旋桨为什么用螺距而不用角度表示大小?

楼主:
第四节、航模飞机由哪些部分组成?
      航模飞机分为空机和电装两部分。
空机主要由机身、机翼、垂直尾翼、水平尾翼、发动机安装架和起落架等组成。关于这部分我们在讲制作的时候在详细讨论,现在主要讨论电装部分。
      电装主要由动力系统和控制系统两部分组成。
      1、航模飞机的动力
      航模飞机的动力可以是油动的,也可以是电动的。油动发动机可以使用甲醇、汽油和航空煤油,甚至还有使用酒精和其它燃料的。除了普通发动机外,还有脉冲发动机和涡喷发动机等等。
   图六、甲醇发动机

   图七、涡喷发动机

      油动的航模飞机声音大、动力足,比较震撼;缺点是调试复杂、比较脏。电动飞机比较环保,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图八、各种航模电动机

      其中比较长的是内转子电动机,其余的是外转子电动机。
思考题:
A、         汽车油改电为什么这么难?
B、         电动机中内转子与外转子哪个效率高些?

网友:
理论知识的普及,非常好的文章。

楼主:
2、电动航模飞机的动力系统
      电机、电调和电池的集合给电动飞机提供了动力,如果我们想得到较好的效果,必须要有一个恰当的配置,这也是令很多新、老模友头疼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一要搞懂理论,二要勇于实践,三要多多交流、学习。
      甲、电动机
      电机的原理很简单,它就像磨道里的驴,你在它的前面用绳子吊着一捆草放到它嘴前,它就会自动转圈子磨面了,如果再在它的屁股上抽鞭子,它就能跑的飞快。电机的定子就是草,转子就是驴,转子前后有定子的两个极,一个拉一个推它就飞快地转起来。
      电动机定子的极是用硅钢片叠成的,它有两个参数,直径和厚度。所以标准的电机型号前两位就是定子硅钢片的直径,后两位是硅钢片的厚度。我们可以想象的到,硅钢片的直径越大厚度越大电机的扭力越大,能带的桨就越大。
    例如2212电机,它的硅钢片的直径是22毫米,厚度是12毫米;而2208电机的硅钢片的直径也是22毫米,厚度是8毫米。
    图九、无刷电机结构图

      但到底能带多大的桨,还要考虑电机的另一个参数———转速,一般无刷电机的转速是用KV值来表示的,意思是每伏电压每分钟能达到的旋转圈数。譬如微风练习机常用的2212电机是1400KV的,它的转速按12V计算时是每分钟16800转。苏27腰推像真机常用2212电机是2650KV的,它在12V时的转速是31800转。乖乖,这么高达得到吗?实际上带上螺旋桨电机的转速会下降,到底是多少我们就要用转速仪实测了。
    图十、光电转速仪

      电机和螺旋桨组成了电动飞机动力系统的基础,它的组合是多种多样的。那么,我们究竟怎样配置才好呢?一般来说,选用大螺旋桨可以用较低的转速获得同样的推力,这样可以降低电机的磨损,既省电又能延长电机的寿命。但是大螺旋桨会产生反扭力,要用右拉来克服。而且腰推机的地方有限,只能用小一些的桨,办法是把转速升上去。
      例如2212电机,1400KV的可以使用8060桨或9035桨,2650KV的可以使用6030桨或5040桨。具体多少可以参照电机生产厂家的性能表,或根据自己的经验选配。
      电机分为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电机的定子和转子是有很多极的,譬如我们常用的有刷电机的转子是三极的,定子是两极的。它的转子在经过两极磁钢时必须转换电流方向,方法是加上两个电刷和三个铜片做的换向器。而无刷电机则有更多的极,譬如我们常用的2212无刷电机是12N14P的,也就是说它的定子有12极,转子14极。它没有电刷,换向是通过电调来实现的。
      图十一、无刷电机原理图

思考题:
A、         电动机如何控制正反转?
B、         电动机转子卡住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网友:
学习了真的很好哟

楼主:
乙、电调
      电调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电子调速器,宝岛人把它叫做电变。它有两个作用,一是为整个系统供电,一是把两相直流电变成三相脉冲电,这也是叫做电变的原因。
      电调里面除了电源部分还有一个单片机,它的程序可以设定。设定时先把遥控器油门开到最大,然后接上电调电源,听到需要设定的声音时马上把油门关到最小。所以我们在准备开飞机时,一定要把油门关到最小,要不然电调可能会被调乱,如果电调调乱了也别紧张,再把它调到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了。
      电调的参数有两个,一个是电流一个是电压。电流是说这个电调能够(允许)输出多大的电流,譬如30A的电调是说它能够持续输出30安培的电流,瞬间(10秒)能达到40安培。什么概念?一般家庭用电又开空调又用电冰箱的,电表也就是30A的!电压是说它允许使用的电池组片数,譬如3S、4S等。我有一回没注意上6S涵道用了3S的电调,烟冒的呜呜的。
      哎,光看电流了没看电压。

图十二、烧坏了的电调

    那个小的是有刷电调

      那么使用什么样的电调好呢?那要看你的需要,根据你的需要再打点富裕,小心无大害。譬如2212电机的电流在10安培上下,使用20A的电调就行。但是动力系统有没有劲,跟电调的关系很大,所以需要爽飞的同志建议使用30A电调。而涵道电机则需要使用更大的电调,注意电压啊,呵呵。

思考题:
A、         电动机在启动时为什么要震动?
B、         什么叫PWM?

网友:
好文配好图,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一些常识。

楼主(2014-01-20):
丙、电池
      还有一个头疼的问题是电池。我们知道汽车改电的呼声很高,可就是电池不给力,结果是速度慢、航程短。航模飞机的问题更严重,铅酸电池太重肯定不行,镍氢电池和镍镉电池也不把牢,还就是锂电池靠谱。锂电池有磷酸铁锂和锂聚合物两种,磷酸铁锂是笔记本电脑使用的电池,它的特点是经糟,缺点是比较重且电流不够大。锂聚合物电池是手机使用的电池,这个技术经过改造才使电动飞机上天成为可能。我们常说的锂电池是专门的航模锂电池,也叫动力锂电池。
      图十二、锂聚合物电池
      锂电池的参数有三个,一个是容量,一个是放电电流,一个是充电电流。容量的单位是毫安/小时,就是说用一个稳定的电流放电一小时,刚好放完。我们可以把电池看作是一个水缸,用大龙头放水它流的快,用小龙头放水它流的慢。我们调整龙头让它一小时放完水,这个龙头的尺寸乘以时间,就是我们衡量水缸容量的标准。简言之,毫安/时大的锂电池容量比毫安/时小的锂电池容量大。
      那么选多大的电池合适呢?大电池果然容量大,容量大飞行时间就长,可是考虑到大的电池比较重,而且如果飞行时间过长人的注意力也会下降,所以一般飞行1300MHA或1500MHA的电池就可以了。
      经实践证明,大容量的电池的劲比较大。咦,这是什么原理?原来只要一加油门电池电压就会下降,关了油门电压还会上升。大容量电池的压降小,所以保持的电压比较高,电压高转速就高,转速高劲就大。哈哈,原来如此。我在网上发文还遭到攻击呢!
锂电池还有两个参数,放电电流和充电电流,它们都用C来表示。譬如25C是说最大能用25倍放电,5C是说最大能用5倍充电。举例来说,一块1300MAH的锂电池,上面标明25C和5C,那它的容量是1300MAH,最大放电电流32.5安培,最大充电电流6.5安培。
      放电电流大电动机的扭力就大,但是太大了恐怕电机、电调受不了。充电电流也最好不要用到头,5C刚出的时候我就用某家产品做试验,“砰”的一声爆炸了,幸亏我把它放在厨房里了,好险!
      锂电池组都是用单片组装的,每个单片的额定电压是3.7V,充满是4.2V,最低保持电压是3.6V。几节串联起来,电压就是单片电池电压的和。譬如三节串联,就是11.1V(额定电压),四节就是14.8V等等。外国把几节叫颗,我们通常把几节叫S。譬如3S就是三节,4S就是四节,余类推。
玩锂电的注意不要过充、过放,一般的锂电池一次过充或过放就可能要了它的命!
      图十三、锂电池的悲剧

思考题:
A、         手机电池能飞飞机吗?
B、         使用多充板时用多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