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MWC

楼主(2013-12-19):
最近抽空刚装好一个X600机架,用克瑞斯SE 2.0板,MWC2.2固件,试飞成功,PID没有调好,要慢慢调。
朗宇2212 KV980 ×4, ZTW 20A × 4, 3S 2200电池
零下8度雪地试飞,5分钟下来手都要冻僵了。

来个高清无码照片,X600还是挺好看的,适合飞,不适合挂相机。
右边的小家伙是电压传感器,冬天很实用,遥控器直接就能看动力电池电压。
老GPS不带EEPROM,改了设置之后保存不了几分钟,等新GPS到了之后装上。

网友:
遥控器很牛叉,16通道??

网友:
确实,亮点是遥控器。

网友:
调好了还能飞3D。

网友A:
我的是CRIUS2.5板子,6M GPS,MWC2.3,握个爪。

网友:
这个控NB啊~~~~~~~~~~~~~~~

网友:
控是亮点

网友B:
控好D啊,WMC,跟我一样,飞默认参数就很稳定!

网友C:
2560也许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CRIUS2.5板子,6M GPS,MWC2.3,握个爪。

你这个F450看着很不错,GPS也搞了。给说一下PID参数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60也许会更好

2560必须好啊,都不需要单独的GPS的I2C转接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好D啊,WMC,跟我一样,飞默认参数就很稳定!

看来我得再调调参数,我的飞起来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我得再调调参数,我的飞起来不稳定。

config中,低通滤波一定要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fig中,低通滤波一定要开!

多谢,我去打开试试

网友:
什么遥控

网友:
这个电机x600都能飞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