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的花牌电调连续炸两次水之后有异样,求助!

楼主(2013-12-19):
小弟不幸,450连续炸两次水,第一次是泡水,泡了大概十几秒吧,捞起来只有电调,陀螺进水了,解剖 烘干 一切正常。结果又炸水了,地上就脸盆大的小水坑,正好全速扎进去。捞起来大修之后,一切正常,飞了四块电,到第五块的时候电调接电,电机没有声音了。
说下症状,1,电调bec正常 2,接上新电机上电,声音像蚊子一样小 3,启动不顺畅,推十次油门有一次能自己启动,有时候用手帮他转一下可以启动,各种进角都试过 4,不缺相
各位帮忙看下

网友:
果断回炉。。。回厂~

网友A:
估计烧了,我的电调进水和你这个差不多,接电机有滴滴声,推油门就是电机不转,已经返厂了

网友:
怎么会这么不幸呢

网友:
应该是烧了一部分mos

楼主:
小弟刚刚又测试了 焊接完好 但是缺相

楼主:
拔掉一根电机线 一样的症状 用万能表量 都是通的

网友:
里面还是有水呀,还没有完全干的,你挂出阳台暴晒机天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烧了,我的电调进水和你这个差不多,接电机有滴滴声,推油门就是电机不转,已经返厂了

请问这个返厂要怎么联系呢?

网友:
应该烧掉咯

网友:
烧mos缺相

网友:
脸盆大小的水坑都能全速栽进入  你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B:
返厂维修或者换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维修或者换一个吧。

已经加了花牌的售后群了 花牌售后听说非常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返厂要怎么联系呢?

应该联系你买设备的店家,他们会处理的,会帮忙联系

网友:
估计少了mos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玩意儿自己焊没有热风枪搞不定,而且容易吹掉别的小元件,返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