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10新改数控车 交作业

楼主(2013-12-19):
改好了数控车,一直想找个机会试试,刚好北 京孟老需要A轴卡盘转接套,

内控12mm,外螺纹是M14的,对于新手的我有点难度,决定试试,以下是过程,请大家批评指导

网友A:
不错,有水平。齿隙搞得干净点在照相更好,这玩意要蘸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水平。齿隙搞得干净点在照相更好,这玩意要蘸火吗?

时间有限,没来得及洗澡,见笑了

我怕淬火变形了,应该不用淬火吧

网友B(2014-04-06):
求问大师   我的210车床也想改数控   但本人对电机与伺服一窍不通    手工操作车床   1 刻度尺不好看   2回差大   3做一零件经常要停下来量尺寸   耗时耗力   要求不高   能车外形就好 正负5个丝  螺纹可用牙板或自攻丝锥   共有600个零件需要车  :Q

网友:
车了一个M14*1套,上65卡盘吧。

网友:
数车就是好。可以D更多的东西。

楼主(2019-05-24):
引用 网友B:
求问大师   我的210车床也想改数控   但本人对电机与伺服一窍不通    手工操作车床   1 刻度尺不好看   2回 ...

可以看我的另一个帖子有改装过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6723

网友C(2019-06-25):
楼主,改造过程我看了好几次了。有一整套买吗?我也想要改

网友(2021-03-02):
请问楼主,我的西马特c200也想改数控,目前是安装了月亮电子挂轮,可以铝件车螺纹。我的问题有两个:1、请问楼主,您改数控的系统是MACH3吧,但是我的车床主轴转速是原厂独立的普通直流电机,如果改数控,是否主轴电机也要更换?
2、电子挂轮的编码器数据要怎么传输到mach3系统呢?,我初步想了一下,如果mach3系统不知道车床的转速,他就没有办法控制x轴和z轴的进给量了吧。

网友D(2021-11-04):
老师用的什么控制卡呢,我用雕刻机的控制卡不能行呀

楼主(2023-05-08):
引用 网友D:
老师用的什么控制卡呢,我用雕刻机的控制卡不能行呀

应该都可以的,只要端口够用

网友:
我买了个三欧的这种50卡盘  想夹到大卡盘(100四爪单动)上面,但是精度太差了,调了半天都调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