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的电池为什么也有三根线????

楼主(2013-12-19):
如题,今天拆开手机,发现 手机1s的电池 竟然头子上有3根线,, ,为嘛飞机上的1s电池就两根线啊????

网友:
应该是类似信号类的

网友A:
有一根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根温度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我想自己做手机电池  那多的那根线 怎么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根温度

我想自己做手机电池  那多的那根线 怎么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自己做手机电池  那多的那根线 怎么接啊???

一般来说 电芯正负极接充放电保护板 保护板上自带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 电芯正负极接充放电保护板 保护板上自带热敏电阻

我拆我手机废电池上的那个电板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我手机废电池上的那个电板可以么

可以的噢

网友:
正极负极传感器的

网友:
有一根温度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