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一下3D时右摇杆控制主轴刹车盘的多还是把方向和升降跟正飞反向控制的多

楼主(2013-12-19):
如题,回复前者是1,后者是2,日本手不在考察范围,当然也希望用日本手的高手分享一下3d模式日本手的优点和缺点。沙发留给手快的吧,我选择的是1,感觉不容易错舵,后期不会出现瓶颈。

补充一下,我现在正倒飞都是想象自己是驾驶员,按刹车盘只是形象比喻一下,毕竟正飞时想象自己是驾驶员比较容易理解,单飞模友向倒飞跨步时不知道舵面如何反应是很正常的。

楼主:
刚开始学习翻的时候有人提到方向和升级跟正飞是相反的,感觉切换来切换去麻烦,紧接着看见另一种方法,想象右手拇指按着刹车盘就行,结果发现很快进入状态啊。

网友A:
什么意思不解,飞直机直接美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不解,飞直机直接美国手

1的意思是右摇杆往上对应刹车盘向机头方向倾斜,与此类推。
2就是倒飞的时候想象成正飞,但是方向和升降与正飞相反,练习倒飞之前看到过这种方法,感觉不合理就放弃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啊   感觉清晰很多

网友:
刚开始可以这么练,熟练了不用想也知道怎么打舵。

楼主:
有老鸟带一切变的简单,单飞的只能搜方法然后领悟原理。
看来方法1是最普遍最合理的方法了。
继续练习继续加强

网友:
好方法啊。真不错的

网友:
lz意思是倒飞悬停时想象右手大母指在飞机下面按住刹车盘么?我觉得这样貌似更直观些,是个好办法,尾舵你是怎么记的呢?

网友B:
我理解的好像和你不一样?

网友:
不管什么手,听起来这种捏刹车盘的思路好像还是不错的,,,不过加上自旋就看功力了

网友:
捏刹车盘的思路好像不错

网友:
我选3,呵呵~~~

选什么其实不关键,关键是选什么能让自己最***达成条件反射(最终是不用过脑子知道怎么打舵),才选什么~~~

只选最适合自己的,这个不可死记硬背强行对号入座,有时要跟着自己的第一感觉走就对了~~~

水到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好像和你不一样?

跟我的理解一样啊,我当初单飞而且没有模拟器,所以倒飞无所适从,搜了很久搜到这个方法,感觉很形象很直接,而且进入状态很快。
方向是重点看机头,想象自己是驾驶员,特别是倒飞刷锅脑子不胡。

网友C:
玩航模是需要相当的悟性的,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要学会融会贯通后变成自己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分享一下我倒飞的记法:

正飞对尾状态,前滚翻成倒飞对头状态。此时向后(摇控器立起来看是向下动作)拉升降舵,飞机会飞近操纵者,我称此动作为“搂下巴壳儿”,倒飞状态只要“搂下巴壳儿”飞机就会朝机头方向飞过去,“推下巴壳儿”飞机向机尾方向飞去,记住这个无论倒飞对头还是对尾,此方向再没错过舵~~~

倒飞对头状态,副翼方向与正飞对头一样的,这个很快就适应了!水到渠成

倒飞对尾状态,副翼方向与正飞对尾一样的,这个也很快就适应了!水到渠成

尾舵方向,正飞看前方(离自己远的半圈),倒飞看后方(离自己近的半圈)~~~

找自己最容易适应的方式,往自己最不别扭的第一感觉上去靠,准保很快就适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我的理解一样啊,我当初单飞而且没有模拟器,所以倒飞无所适从,搜了很久搜到这个方法,感觉很形象很直 ...

没有模拟器!?企图倒飞……?这个,我没理解错吧,如果是这实在是佩服!
倒飞时尾舵,把自己想象成飞行员,大头冲下吗?这个没想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航模是需要相当的悟性的,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要学会融会贯通后变成自己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

简单,好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航模是需要相当的悟性的,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要学会融会贯通后变成自己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

简单好记!
看来真的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高的,事半功倍,越简单越好。
我在想,也可以想象成手掌在飞机下面随时要把他接住或者稳住,后退-尾巴向下时就先接后面,前进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航模是需要相当的悟性的,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要学会融会贯通后变成自己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

简单,好记!

看来真的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高的,事半功倍,越简单越好。
我在想,也可以想象成手掌在飞机下面随时要把他接住或者稳住,后退-尾巴向下时就先接后面,前进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航模是需要相当的悟性的,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要学会融会贯通后变成自己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

兄台方法近似方法2,如果我要是采用你的方法肯定脑子胡了!特别是频繁翻或者蛇形切换时肯定翻混,我自己比较适合方法1,也谢谢你的分享,特别是倒飞时方向的操作我以前试过,但是我是以方法1开始植入的,插入其它方法可能会使某些动作失去衔接,后果就是救机或者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模拟器!?企图倒飞……?这个,我没理解错吧,如果是这实在是佩服!
倒飞时尾舵,把自己想象成飞行 ...

450学习航线时发现跟锤子的不一样,安卓手机下载模拟器练习了很久,真机航线搞定了。学习翻时停飞很久,查手法,听老鸟话27元包邮模拟器,时间场地问题入了100级六通,练习50电大胆完成首翻,目前24电3d,炸鸡上百次,损失忽略不计。
小机会翻之后,大机就没压力了。我现在模拟器速度调180%适当修改动力和DR练习50油机,对小机进步帮助很大。
小机3d时动力小有风很烦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方法近似方法2,如果我要是采用你的方法肯定脑子胡了!特别是频繁翻或者蛇形切换时肯定翻混,我自己比 ...

好多东西殊途同归,结果就是不需要过脑子,具体用什么方法达成条件反射,实际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每个人达成条件反射所需要的时间,最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这和美国手日本手一样,本身并无定论的,适合自己的才最重要!

从不错舵到条件反射,特别是频繁正倒飞的切换,需要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个人认为要跟着自己练习时的第一感觉走~~~

零基础第一次接触的那种感觉或方向(跟初恋一样,第一次很重要),按最贴近这种感觉,操控起来最舒服的那种劲儿,找适合自己的练习方法就不会错的~~~

复杂的东西分解成基本的就会简单化,单一的东西熟练化就会达成卖油翁的手法,各面都达到卖油翁的手法,条件反射达成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我入魔半年,开始模拟器两周,然后真机练正飞悬停和空中转八面,再到正逆时针自旋悬停,练了快半年,后来练倒飞又回到模拟器,突然顿悟了,倒飞悬停到倒飞航线只用了一周时间,连各面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