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论坛某高手diy泡沫4轴

楼主(2013-12-19):
看到论坛上有位大叔整了个泡沫4轴,可以在室内玩不怕伤到人还不怕炸鸡,
下午路过红星建材市场就买了2块泡沫板,10cm的和15cm的,
先做了一个10cm的,制作过程看似简单其实很费劲,关键是碎掉的泡沫太多,冬天天干静电多,粘的到处都是,
最后称了重量泡沫机架222.8g,挺2的一个数据,
4轴骨架带4s5000电池,带电机,带桨,带电调,带发射,带bb响,带飞控总共是1380.2g,
这样算下来泡沫4轴总重1603g,
忘了说了,gps给返厂维修了,组装好后我就用姿态模式测试了一下,能飞,确实安全了,
但是因为没有gps晃动的厉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gps的原因,我后来把泡沫机架拆下飞也是不稳定,到处晃)

对了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的miniosd买回来用了2次就出问题了,不显示数据信息,并且插上电过一小会就发烫,不知道别的玩家有没有这样的现象,现在osd也返厂了。

网友:
泡沫密度太低了,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
我勒个去 这切得   x600机架 套个泡沫..

网友:
楼主觉对是新手。。。

网友:
不是用發熱線切割的吗?.........趕著过聖誕?

网友:
这样安全多了

网友:
有一张图片怎么看上去有点圣诞的感觉呢,呵呵

网友:
1.外形太大了,完全可以再做小点。
2.这种泡沫不经摔啊。

网友:
泡沫渣子可以用吸尘器收集起来。。容易清扫,可以装到机身下面飞到一定高度撒下。。。

这种泡沫看着厚,但强度还真的不够,远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真心建议楼主换掉。
思路没问题的,就是泡沫板买错了地方,建议楼主到某宝上搜搜“EPO 板”,用EPO的材质就对了。切割EPO板,即使没有电热丝,也不会弄成得跟圣诞夜似的(现在的泡沫板可以造雪可以的)。

网友:
     首先是鼓励和加油!哈~~~你也太粗制滥造了吧?,起码要做到最基本的规整,不然对飞行影响很大啊。这种泡沫玩玩可以,一碰就烂。泡沫机由于增加了表面积,估计抗风性不太好,但安全才是首要的。
    加工泡沫要用切割,不是随便挖几个洞,做好设计画好图在做精细切割。你看我的帖子,也是做的泡沫机,不过用的是EEP材料,我对我自己做的还不太满意呢~

网友:
还有,DIY个切割机很简单,不过操作要有手法,慢慢来不能心急~

网友:
手艺亟待提高呵,玩航模玩的就是心灵手巧,化腐朽为神奇,运用各种工具达到想要的效果,需要动脑,用心的

网友:
上次看展览,咱们这边的澳洲土著,用树枝做的乐器,还有飞旋镖真是一个精致,打磨得细腻光滑,还涂上纯天然的矿物油彩。

网友:
一阵风给你吹到老远。

网友:
泡沫爱散架啊,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
这是工程上用的隔断泡沫,密度低的可怜啊,强度也不好,装上去只能增大风阻影响稳定性

网友A:
建议楼主采用EPP或是EPO,如果没有热切割,用烙铁也可以,加铁丝在烙铁头,这样也要以切出较为规整的圆孔的,,
我之前也做一个,因为材料不同,所以没有楼主这样的多的“雪花”,

之前做了一个普通泡沫版的UFO版四旋翼,飞久了,容易变形,决定再做一个,,,
在网上找了重庆本地的很多泡沫厂家,都没有找到生产EPP或是EPO的泡沫板,要不是EPS要不就是XPS保温板,只好把目光放在外地了,从东莞一家厂里花了130元购了一块厚4CM 长宽为100CM*120CM   30公斤密度的EPP板,加运费30元,一共为160元,为了减轻重量,骨架采用两根100CM*1CM*1CM的桐木条做机架,没有热切割,只好用美工刀,画圆及挖四个桨孔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从本月14日晚21点开始,做到15日凌晨4点睡觉,然后,中午12点起床继续开工,全部完成是下午2点,共花了9个小时,背都酸了,好累!

我的配置如下:
控:天七 2.4G                                     369.00元
电机:四个2212KV1000XXD电机    50*4=200元
电调:天行者40A *4                       50*4=200元
桨    四根1047普通正反桨                       22元
飞控:AQ 50 PRO                                   890元
泡沫:4CM泡沫EPP                               160元
灯带:4米                                              40元
爆闪:                                                   70元
桐木条:                                                20元
自闪电路板                                            15元,
电池:2200MHA                                      59元
总计:2029元

详细图片如下:

详细图片如下:

将1000*1200的切成920*920大小,

没有圆规,只能手工画圆

木条比划

烙铁加铁丝切外圆

圆盘完成,

画桨孔

美工刀挖孔,痛苦!

桨孔完成!

加装一下,找准木条安装位置,方便切木条的安装槽

安装完成,

贴LED灯带!

局部有航空爆闪灯!
LED的三档自闪电路板,
工作方式为:
快闪,慢闪,及常亮!

视频!

白天: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A5NjcxMDE2==.html
夜晚: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A5NjQ1Mjcy==.html

网友:
你是要赶着过圣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采用EPP或是EPO,如果没有热切割,用烙铁也可以,加铁丝在烙铁头,这样也要以切出较为规整的圆孔的 ...

你的4轴一阵乱闪,光芒四射,亮瞎我的双眼了。请问我能买你这个回去学习学习吗?

网友:
,比第一个强多了,貌似有点重啊,多少克?

网友:
有点圣诞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