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雕刻机做F3A?

楼主(2013-12-19):
用雕刻机,从0开始,做出一架F3A的固定翼,(不包括电子设备),需要多大尺寸的雕刻机啊,
哪位老大给讲个配置?谢谢!

网友A:
我靠 大哥你不是想为了雕一个固定翼进一台雕刻机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 大哥你不是想为了雕一个固定翼进一台雕刻机吧 哈哈

是嘀!

网友:
这要看做多大的飞机,最大的尺寸估计就是机身的侧板了,不过如果不够的话可以切两段接在一起,另外一般买来的木板大概是1m长的,可以用这个做参考

网友:
那看你做多大尺寸飞机,话说没必要啊 ,如果单纯的为了 做 飞机,买激光切更好用,雕刻机刻软木片效果抵不上 激光切,倘若LZ 还想玩玩其他的雕刻机加工,买雕刻机倒是可以,行程恐怕不会小。

网友:
支持楼主上激光雕刻机 到时候你那一片的魔友都要向你集合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