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更进一步,求指点

楼主(2013-12-19):
成功飞了小塞MD。想更进一步,现用富斯9,目前买了非凡433,apm2.6,5.8g2w图传,数传,osd,12db平板天线。想实现第一视角飞行。各位高人帮看看,这些怎么装到小塞上。怎么布置。安装注意什么,多多指教!
有北 京的兄弟原意现场指点更好。谢谢!

网友:
你是想航拍?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想法

网友:
非凡433是啥东东呀?请教了。。

网友:
小塞想做第一视觉飞行?不太现实吧!第一视觉飞行要装很多东西的!摄像头,接收器,传送器,还有好点的话还要给航拍设备专门一个电池!小塞装不下这么多东西吧!你真想这么做的话!建议换飞机吧!便宜点的有冲浪者,喜欢塞的话可能要入182或者747-3,不过塞斯纳也有缺点!他的桨是在前面的而且比较大!会影响到航拍效果!你看一下蓝宇的757吧!有两款!一米六和两米的!都是专门为固定翼航拍设计的!我一个朋友用过说是还不错!还有什么死胖子之类的!很多!具体自己去看一下吧!本人没搞这方面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楼主:
MD塞斯纳试一下,加150g应该问题不大,那些设备装飞机上的不算电也就80g不到,应该没问题。上个大点的电池先试试。

楼主:
W1099463828发表于2013-12-19 19:06:10
非凡433是啥东东呀?请教了。。
非凡433是遥控器增加控制距离的设备,网友实测最大22公里还能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