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无副翼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12-19):
我问的问题可能有人会说是月经贴。但我确实没找到。我问的是迷你机的无副翼。在论坛里看到说大机和小机的不一样。
三轴无副翼所说的十字盘回中是回到水平还是和机身平行?我说的是飞行状态。我悬停的时候看到是松开摇杆后会回到水平但做动作(比如机头压低的刷锅)时候什么样就不知道了。
三轴无副翼的操作方法应该怎么样?比如我要让机向前飞的过程中悬停是应该向后打舵等飞机静止的时候在向前打舵,还是向后打舵一直到停止后松开舵就行?

网友:
只是路过而已,顺便拿一小分

网友A:
最后一句话还纠结,前飞到悬停当然需要后拉,做的好一气呵成,做的不好就需要前后很多次修正,楼主想的太多了,一定要多练,不要把问题想复杂了,以后需要接触的复杂问题比这个深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句话还纠结,前飞到悬停当然需要后拉,做的好一气呵成,做的不好就需要前后很多次修正,楼主想的太多 ...

我只是想知道后拉到机停住后是不是还要在向打舵让十字盘回中。如果三轴的十字盘回中是回到水平面的话那应该就不需要了吧?谢谢

网友A:
悬停不操作会多少飘一点,拉主就行了,跟你说的情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不操作会多少飘一点,拉主就行了,跟你说的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