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了配件,请问可以做那个飞机,有图纸吗?

楼主(2013-12-19):
买的2212.1400kv电机,40A电调。9g舵机。花牌3S,2200电池,对了,控是D10,接收是8通道和10通道各一个。
我想做KT机,还没飞过真机。高手请给推荐个飞机,最好有图纸,邮箱2108141@qq.com。请指点迷津

网友A:
微风、飘飘都适合新手,不过新手买一个比较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风、飘飘都适合新手,不过新手买一个比较靠谱点

还是打算自己动手做

网友B:
“买的2212.1400kv电机,40A电调。9g舵机。花牌3S,2200电池”,依据你的设备选择,做微风或者塞斯纳可以,但这两种都是前拉机,做好降落断桨的思想准备。你应该先选择做上单翼、背推机,安全可靠,好起飞好降落,但是你的电机KV有点低要用8寸桨推力最佳,背推机放不下那么大的桨啊

网友:
顶 自己动手有潜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的2212.1400kv电机,40A电调。9g舵机。花牌3S,2200电池”,依据你的设备选择,做微风或者塞斯纳可以,但 ...

正解。同意!

网友:
我的控也是D10 刚入手的   现在正模拟器呢  下一步真机  你快我一步啊

网友:
http://bbs.mx3g.com/thread-330122-1-2.html    可以看看不错的    只不过要跳转

网友:
2212电机搭配40A电调?会不会太大了点啊?30A就够了吧!KT机的话这设备太重了!我的KT机一般实用2208搭配20A电调。或者是2212搭配30A电调!

网友(2014-04-26):
赛斯纳1米到1.4米之间

网友:
根据你买的这些东西,可以做一架纸飞机。参考下面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6%BD%B7%C9%BB%FA

网友:
直接买个KT空机

网友:
我觉得好小子这一类型飞机非常好做,你看机头一大块泡沫,尾部连接一根碳管加两个尾翼。仔细一点做一个机翼,设备沾上推油门就上去了!

网友:
当然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我非常喜欢做手工飞机,若楼主有兴趣我帮你简单定制一台灰机,加我qq吧!1042655954

网友(2014-07-16):
自己动手有潜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