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双轮前起落架制作

楼主(2013-12-19):
之前和一些模友飞发现一个常常困扰大家的问题,就是在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滑跑阶段打方向舵,飞机会发生侧翻现象,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前起落架窄造成的,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看

首先准备一个起落架,一段和起落架差不多粗细的铁丝,还有一段废电线里拆出来的细铜丝

把铁丝弯成起落架下部的形状,尽量对称

用细铜丝把起落架和铁丝缠好,一定要用力缠好

最后关键的一步,用电烙铁在细铜丝上面溜一遍锡,可以适当用点助焊剂,注意两面都要吃住锡

等待冷却后装上轮子,大功告成!!
个人感觉双轮子的起落架在转向时侧翻明显改善,而且装在机子上更加像真,最后希望大家指点批评

楼主:
忘了说一句了,本文纯属自己原创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A:
太有才了!支持一下!

网友B:
lz给你个建议,你把两根铁丝结合面敲平,用棉线加502就能固定,绝对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有才了!支持一下!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给你个建议,你把两根铁丝结合面敲平,用棉线加502就能固定,绝对牢固

总感觉用铜丝的话更有金属感,呵呵,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感觉用铜丝的话更有金属感,呵呵,谢谢您的建议

呵呵,喷上漆更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喷上漆更美观

可以考虑

网友C:
其实飞机侧翻很多时候是主起落架间距小了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总感觉用铜丝的话更有金属感,呵呵,谢谢您的建议

这个应该是铝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给你个建议,你把两根铁丝结合面敲平,用棉线加502就能固定,绝对牢固

顶下。有会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铝丝

白铜丝,我从电线里拆出来的,肯定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飞机侧翻很多时候是主起落架间距小了造成的。

确实有很多原因,我这个方法只是针对前起落架窄造成侧翻的起落架改造

网友:
看下我做的双轮,纯DIY,带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细节~

高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总感觉用铜丝的话更有金属感,呵呵,谢谢您的建议

用铜丝加焊锡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铜丝加焊锡太重了

恩,确实大概会增加5克左右的重量,不过相对会结实一些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G:
那些焊锡不止5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些焊锡不止5克。

称过了,不算铁丝,铜丝和焊锡的重量一共5.8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飞机侧翻很多时候是主起落架间距小了造成的。

同意

网友:
能卖就好了

网友:
到处都是高手啊

网友:
都改得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给你个建议,你把两根铁丝结合面敲平,用棉线加502就能固定,绝对牢固

600g以上的飞机我建议不要这样。我干过这种事,确实方便,几次马路牙子一撞就废了。我也是按楼主说的做的,起落架还是强壮的好,不差这点重量,之前从《航空模型》上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