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个机架,请问哪里买材料?

楼主(2013-12-19):
我看到一般的折叠机架都是600以上的,想自己做个小一点的450左右的折叠机架,我这里有激光切割机,请问大家都是在哪里买碳纤维板、固定管座、碳纤维管等材料的?淘宝上的价格怎么都那么贵啊?

网友:
碳纤维从来都很贵的,买几根鱼竿改改吧,不少鱼竿是碳纤维的

网友:
炭纤的都贵

网友:
有雕刻机就好办,TB上的材料多了去了,你想买什么就有什么

网友A:
激光切割机切不了碳纤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割机切不了碳纤维的

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割机切不了碳纤维的

那碳纤维材料用什么加工?求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碳纤维材料用什么加工?求指导……

板材只能用雕刻机,管材用机械切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