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VBAR自动微调功能

楼主(2013-12-19):
请教下大家,VBAR自动微调功能是如何操作的啊,我看了VBAR软件上面气泡中的说明,搞得我模棱两可啊,上面说螺距最大化后供电,然后紧接着就说起飞,螺距最大起飞?还得飞1分钟?那不得到太空啦,哈哈哈。后面又说螺距到0度后起飞,0度能飞起来么???还望前辈告知。

网友A:
油门最大上电,十字盘跳两下,油门回到50%以上的位置,解锁油门锁定,再起飞,悬停时,尽量少的修正,离地超过1米悬停,如果有蓝牙,就看那个时间条满了,就可以降落了,然后取消自动微调勾选,记住要无风天气!

网友:
默认的50%油门位置是螺距0度,只要油门低于50%,VBar会认为完成自动微调,所以,50油门以上都可以,一般都是65%到70%左右飞机才离地……

网友A:
关闭自动微调后,再上电,自检后,十字盘只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自动微调后,再上电,自检后,十字盘只跳一下……

非常感谢楼上的哥们。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回复!学习了

网友:
不路过,盖一个印!帮顶,=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太复杂了,我看了半天也没明白,干脆一直没用这个功能

网友:
好像这个自动微调是看螺距的吧,螺距降到0以下就结束。
我是开着hold拉到最大上电,然后把摇杆拉下来关闭hold起飞,normal模式落地后再开hold直接螺距到负最大螺距。

网友:
一直没太搞明白,学习下

网友B:
油门最大接电,那电调不是要进入编程模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油门最大接电,那电调不是要进入编程模式了。

油门锁定时,进不去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锁定时,进不去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模式……

按照你的方法进自动微调,发现KBAR舵机自检只跳了一下,是不是KBAR最大螺距一定要到+-12啊,我之前觉得3D掉转把螺距调小了一度。

网友A:
开启自动微调,上电自检结束后,十字盘跳两下~

最大螺距就是你的控的螺距曲线是-100到+100,多少度,K8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启自动微调,上电自检结束后,十字盘跳两下~

有点知道意思了,算了家里不试了,太危险,我去外场试了。多谢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知道意思了,算了家里不试了,太危险,我去外场试了。多谢答复。

客气,那篇Vbar的PDF文档有详细介绍!

网友:
才在楼下试了,OK的

网友(2014-03-05):
一直没太搞明白,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功能有啥用?

网友C:
油门最大时上电是进入电调设置模式,而螺距最大才是启动V8自动微调模式。所以一般是将油门锁定或熄火(避免上电时进入电调设置模式或电机转起来),再将摇杆推到最大(即最大螺距),再上电,V8通电后检测到螺距是最大时就跳十字盘两下以示已经启动了自动微调(此时不管你让不让电机转,V8都是已经开始自动调平了,要退出自动调平模式可以随时把摇杆拉到中点以下,只要能让V8检测到螺距为负,它就结束调平),接着把摇杆拉回来点(只要不低于0螺距以下就可),关掉熄火让机机转起来飞起来,小量打舵尽量把机机修得平稳,V8根据你打各个舵量的多少来计算出十字盘最佳平衡点,当然这个是需要大概一分多钟才能搞定的,大约一分多钟后(用手机可看得到调整进度条)V8就已经计算并完成了调平,即便你一直飞下去V8也已停止计算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修舵保持机身平稳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尾巴如果漂也要修方向舵,使机机尾巴始终对准起飞原来的那个角度,以便V8能自动调整尾桨中立点(夹角)的大小来让以后飞行时尾巴不至于往一边漂。觉得尾巴温漂的朋友可以用此来解决温漂现象。
事后其实也用不着将软件里的钩钩去掉,只要每次上电时不是满螺距,就不会触发V8启动调平程序。而且这样也方便你随时最大螺距上电来再次调平(只要再次启动调平V8就会清除上次储存的调平数据重新再花一分多钟来计算平衡数据)。

网友D(2014-04-29):
引用 网友C:
油门最大时上电是进入电调设置模式,而螺距最大才是启动V8自动微调模式。所以一般是将油门锁定或熄火(避免 ...

检测最大螺距的时候螺距曲线是用正常平时飞的,还是要恢复到正负100?

网友E:
有个模友的方法很好,放在平面桌子上,拔掉马达线,按上述程序来一遍,一分钟后肯定绿满格,然后自旋去吧K8会按照这个判断来的,跟其他机械电子没关系。

网友:
各位解释非常到位。补充一点,一定要设置缓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检测最大螺距的时候螺距曲线是用正常平时飞的,还是要恢复到正负100?

这个要在调参软件里面才看得到你的控里最大螺距是不是对应到软件里显示的1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在调参软件里面才看得到你的控里最大螺距是不是对应到软件里显示的100%了。

你看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只要校过准后只要摇杆打到最大就应该是100%了,跟螺距曲线的最大是多少度应该是没有关系的,VBAR不看度数只看校准过的摇杆打到最大是不是100%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油门最大时上电是进入电调设置模式,而螺距最大才是启动V8自动微调模式。所以一般是将油门锁定或熄火(避免 ...

追问一下细节,
在选择自动调整开始前是否一定要把尾翼和尾设置里面的优化开关关掉。
再进行自动优化,
然后在自动调整过程结束以后,又是否一定要把旋翼和尾设置那里将优化选项重新勾上?
不然刚才优化的数据将不起作用?

网友:
炸鸡模式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在调参软件里面才看得到你的控里最大螺距是不是对应到软件里显示的100%了。

想请问下兄弟,最大螺距100%了 负螺距是不是也要调到100%? 如果这样的话 控里的螺距曲线就要调到最低-100%螺距 中间0% 最高100% 然后设置软件发射器的时候看行程 就是上下正负100了,这时候要设定中心点,如果按照这样的话 我们飞的时候不是以最低的负螺距开始启动?这不是变成3D的螺距了吗,小弟刚入魔不久 不太明白这个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锁定时,进不去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模式……

想请问下,V8调完 油门最低的时候 是最大的负螺距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开启自动微调,上电自检结束后,十字盘跳两下~

我现在用的是DEVO10的控,如果按照设置软件的设置方法 我把油门摇杆放中间后才可以确定各项指数0% 然后才可以点 设定中心点
但是这样结束后 摇杆放最低就是-100%了   是不是要在控里再调回去 我的负100螺距对应的是负12螺距 我只好调回负20%螺距对应的-2螺距起飞 这样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油门最大时上电是进入电调设置模式,而螺距最大才是启动V8自动微调模式。所以一般是将油门锁定或熄火(避免 ...

进入到微调模式后,岂不是要在油门50%以上关掉熄火?就算有缓启动的话就不会扫齿吗?

网友H:
同问 控里的螺距设置,是按照平时飞的呢?还是设成+100 0 -100呢?

网友:
做優化時最好是設置 0.50.100
這樣你在控制停止優化時會比較容易(50 以下就會停止了)

另外,尾翼及主旋翼的優化應該是一種參數調整功能,其主要目的在於修正機體的滾速及左右自旋速率
勾選後上去自旋及滾個幾圈下來就可以關掉了,不須一直勾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模友的方法很好,放在平面桌子上,拔掉马达线,按上述程序来一遍,一分钟后肯定绿满格,然后自旋去吧{: ...

真的假的??求真相,谢谢!!!

网友E:
反正我试过觉得比飞一分钟效果好,关键在家就能弄好,对没有外场设备的魔友很实用。

网友:
切熄火,遥控器上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接通飞机电源,飞机十字盘会震动2下表示开始进入自动微调模式,然后把油门拉到最低就可以正常起飞了,休息要在无风的环境里。起飞后保持悬停1米多高,定点悬停尽量让飞机在原地悬停,大约1分钟后降落拔掉电源,这样v8就记住你的飞机状态了,以后会自动修正十字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请问下兄弟,最大螺距100%了 负螺距是不是也要调到100%? 如果这样的话 控里的螺距曲线就要调到最低-10 ...

VBER检测到只要在0螺距以下时便会停止微调计算,并不需要满负100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追问一下细节,
在选择自动调整开始前是否一定要把尾翼和尾设置里面的优化开关关掉。
再进行自动优化, ...

旋翼和尾设置的优化与自动微调毫无干系,前者是自动调整滚转速率和自旋速率使之前后左右翻的速度尽量保持相同的速度,尾巴也不至于造成向左旋快向右慢的弊端。而后者调整的不是速率,是让机机在不动摇杆控制它的时候能尽量做到很平稳的效果。所以没必要把两者联系起来,想关闭就关闭,想打开就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用的是DEVO10的控,如果按照设置软件的设置方法 我把油门摇杆放中间后才可以确定各项指数0% 然后才 ...

所有关于软件里的调整都应该将控打在特技3D模式、熄火开关锁定油门后进行调整,完成后才在控里调油门或螺距曲线来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反正我试过觉得比飞一分钟效果好,关键在家就能弄好,对没有外场设备的魔友很实用。

如果你的拉杆、十字盘、舵机臂、前后重心调得很完美,就可以这样做,甚至不需要开启自动微调。
自动微调是用来弥补十字盘调得不水平或机机重心不对时需要的,包括主旋翼优化和尾部优化,也是用来弥补机械调整不完美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进入到微调模式后,岂不是要在油门50%以上关掉熄火?就算有缓启动的话就不会扫齿吗?

就算你上电后突然把摇杆推到100%油门且没有缓启动,你的机机大桨也是慢慢转起来的,怎么会扫齿?你家的风扇突然插电不会马上瞬间就达到最高转速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就算你上电后突然把摇杆推到100%油门且没有缓启动,你的机机大桨也是慢慢转起来的,怎么会扫齿?你家的风 ...

你該試試看的,不過最好離遠一點,還有,萬一手荒導致倒機了要記得切 HOLD

网友:
张sir说的很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你該試試看的,不過最好離遠一點,還有,萬一手荒導致倒機了要記得切 HOLD

我从来都是地面就切定速3D模式下然后关熄火起飞的,极少在普通模式下飞,即便是飞航线。只有在将要降落时才切回普通模式,有时候连普通模式都懒的切,直接3D模式降落后开熄火。这就意味着全程都没控制过转速,只是在控制螺距。其实你应该试试的,习惯了就会觉得这种方式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都是地面就切定速3D模式下然后关熄火起飞的,极少在普通模式下飞,即便是飞航线。只有在将要降落时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都是地面就切定速3D模式下然后关熄火起飞的,极少在普通模式下飞,即便是飞航线。只有在将要降落时 ...

帶緩啟動的 IDLE Up 起飛我很常做,這點我沒問題

我指的是把緩啟動關了直接推油過半以上起飛....

我們這有位飛友的機子就是沒緩啟動的,他要做 autotrim 時都要很小心,因為機子會原地打轉個兩圈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拉杆、十字盘、舵机臂、前后重心调得很完美,就可以这样做,甚至不需要开启自动微调。
自动微调 ...

我的机调的一般主要是电池大小不一,需要BAR支持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油门最大上电,十字盘跳两下,油门回到50%以上的位置,解锁油门锁定,再起飞,悬停时,尽量少的修正,离地 ...

我觉得不取消也可以啊,下次再想调了直接熄火,最大油门差点,油门50以上启动,省的多插一次电脑,可以吗?

网友:
没钱买vbar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不取消也可以啊,下次再想调了直接熄火,最大油门差点,油门50以上启动,省的多插一次电脑,可以吗 ...

可以,我都是一直勾选着呢~

网友K:
50%油门启动怕扫齿,那可不可以把油门曲线调成0.0.0.50.100,这样行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K:
50%油门启动怕扫齿,那可不可以把油门曲线调成0.0.0.50.100,这样行吗?

这还真不清楚,好像K8默认是零螺距以上启动,但也没要求油门!不过人家说了 油门 螺距最好都是一条45度斜线,所以你最好设定成缓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还真不清楚,好像K8默认是零螺距以上启动,但也没要求油门!不过人家说了 油门 螺距最好都是一条45度斜 ...

谢谢!缓起动是在电调里设置的吗?我的K8调到最后一步完成按下后,K8页面定速器一项没了,这一栏成空白的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谢谢!缓起动是在电调里设置的吗?我的K8调到最后一步完成按下后,K8页面定速器一项没了,这一栏成空白 ...

我的也一样!缓启动就是在电调里设置,根据你的电调,网上找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的也一样!缓启动就是在电调里设置,根据你的电调,网上找说明书就可以了!

已经调好了,谢谢!现在悬停时尾巴左右晃,感度调到20以下还是晃,我估计是震动引起的,因为没改无副翼前也发生过这种现象,后来采用两片防震贴中间夹个硬币就好了。头痛啊,这震动怎么排除啊?直机啊直机,一个59岁的小老头想说爱你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已经调好了,谢谢!现在悬停时尾巴左右晃,感度调到20以下还是晃,我估计是震动引起的,因为没改无副翼 ...

那就要好好检查一下尾巴了!主要看尾中联轴承,尾巴是否顺滑,虚位大不大,我以前也是这样,慢慢排除就解决了!似乎和震动关系不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已经调好了,谢谢!现在悬停时尾巴左右晃,感度调到20以下还是晃,我估计是震动引起的,因为没改无副翼 ...

航模不分年龄的,主要看心情!敢问楼主现在飞到什么程度了?如果真想排震动,就要从机身开始,电机不松动,各个轴承完好,无虚位,主轴横轴确定是直的,十字盘调平,平衡好大桨夹和尾桨夹以后,不装大奖和尾桨,最大油门转,如果振动值满意,就进行下一步!平衡大奖和尾桨(尾桨也可忽略,但一定要稍微好一点的)。然后就是调节螺距,先把螺距调到你需要的角度,两片都一样,然后地面转动,低头看有没有双桨,这个也调好后,悬停高度让大奖旋转面和眼睛平齐,再观察有没有双桨,这些都搞定了,剩下就是感度问题了了!反正我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航模不分年龄的,主要看心情!敢问楼主现在飞到什么程度了?如果真想排震动,就要从机身开始,电机不松动 ...

ESKY 的 BELT-CP X450(俗称坑爹机)买来一年多,飞了50个电左右,炸过2次,主轴和横轴都是新的。没上K8以前机子很稳,无双桨,锁尾也很好。目前小机飞了200多电,四面也过了,但450不敢对头,怕万一错舵把自己给砍了

网友L(2020-12-02):
刚才操作了一遍,这个自动微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当你悬停,在不动摇杆的情况下,飞机会向一个方向逐渐倾斜。我看到楼上有人说把这个飞机放在水平桌面上,但是这样是不行的,因为你一定要看它飞起来以后。你想要的不是它十字盘水平,而是十字盘水平之后达到那个结果,即飞机悬停,你不动摇杆它的角度不会倾斜。但是你只是放在桌子上,有可能桌子不平,或者说因为机械结构的原因或者说有虚位,即便在桌子上把识字盘调水平,或者说你用自动微调放在桌子上,它自动微调了,但是这个时候他不是在空中,而是在地面上,仍有可能你到空中它仍然会倾斜。所以说你一定要等他升空后再自动微调。
方法:
1、打开自动微调的开关
2、油门锁定,油门摇杆最大,即螺距最大(只要在螺距曲线里达到了最大就可以,因为bar已经和遥控器设置好了)
3、上电,十字盘跳两下进入自动微调模式
4、收油门,但不要低于50%螺距,解锁
5、2米高度悬停,尽可能少的修舵保持稳定悬停(升降,副翼,方向都要修正)
6、1分钟后,降落,螺距打到50%以下,确保退出自动微调模式
7、发现悬停时不会再飘了

网友(2021-04-10):
引用 网友L:
刚才操作了一遍,这个自动微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当你悬停,在不动摇杆的情况下,飞机会向一个方向逐 ...

你这个少修舵保持悬停和上面的回复里修舵保持悬停真让人有点云里雾里了,台湾刘大川的Vbar调机贴比较出名吧,哪里也讲到自动微调飞机飞起来后尽量别修舵让它飘,而现在有问题是修舵让机机尽量保持在原地悬停,那么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呢?究竟是少修舵让飞机在天上飘而自动的“学习过程”,还是修舵让飞机尽量保持原地悬停而得到“学习过程”?这两种是截然不同的自动微调操作方法,相信得出的结果也是完全不同的,麻烦能够清晰的讲解一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门最大时上电是进入电调设置模式,而螺距最大才是启动V8自动微调模式。所以一般是将油门锁定或熄火(避免 ...

还是要请教一下自动微调的问题,台湾刘大川的Vbar调机贴,哪里也讲到自动微调飞机飞起来后尽量别修舵让它飘,而现在有问题是修舵让机机尽量保持在原地悬停,那么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呢?究竟是少修舵让飞机在天上飘而自动的“学习过程”,还是修舵让飞机尽量保持原地悬停而得到“学习过程”?这两种是截然不同的自动微调操作方法,相信得出的结果也是完全不同的,麻烦能够清晰的讲解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