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扰我几天的问题始终解决不了,恳请大侠指教!~有福利哦~

楼主(2013-12-19):
如图所示四轴在起飞后机头方向会慢慢的顺时针转动,打升降杆或者副翼杆转动的幅度会大些,要不断的打方向杆来修正,这到底是神马原因啊。是我机子没调好还是正常情况啊?PS:四个电调的油门行程都调过了,四个电机安装在一个水平面,主控的IMU也校正过了,起飞重心也不偏,主控也是安装在机架的中心的,浆也做过平衡了,电机启动震动很小很小。我能想到的就这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被我忽略了 请大侠帮我指出,万分感谢!老规矩上福利~~

网友A:
貌似是 电机的顺序不对吧,, 应该是右上 一  左下二 左上三  右下四  吧

楼主:
是大侠没有空还是福利不够啊?自己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 电机的顺序不对吧,, 应该是右上 一  左下二 左上三  右下四  吧

不同飞控,装浆顺序也不同,我的零度X4飞控就是这种安装方法。LZ,你不报下配置,大家怎么帮你?

楼主:
配置 X650 轴距600MM  朗宇V2216 KV800  天行者20A电调   NAZA LITE飞控(无GPS)浆1147  大体配置就是这些

网友:
遥控校准没?要不就就是电机和桨,和水平不好

网友B:
仅就你的图而言,GPS向左转个角度试试。

网友C:
我估计是有一个电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有一个电凋有问题

一般是电机水平问题。仔细检查电机水平,注意测量方法。
用水平泡在同一机臂的根部和电机座处各检查一次。同一机臂的水平泡度数一直就可。

网友:
一个电机或电调不行,就不能抵消另一边扭力,查下是电机还是电调问题

网友:
一般是电机水平问题。仔细检查电机水平,注意测量方法。
用水平泡在同一机臂的根部和电机座处各检查一次。同一机臂的水平泡度数一直就可。

网友D:
哈哈哈~~检查控的微调

网友:
占个位,等结果

网友E:
试试下面几点:控的微调,混控是否有打开的,遥杆是否已经校准过,还有一点就是NAZA LITE通电后静置5秒再扳杆启动,这点很重要。

网友:
1电机水平没调好.
2罗盘可能被大电流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下面几点:控的微调,混控是否有打开的,遥杆是否已经校准过,还有一点就是NAZA LITE通电后静置5秒再扳 ...

谢谢回复,等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检查控的微调

微调检查过了 全部归零。飞行过程中发现自传用控方向杆微调来修正 ,修正不了 ,还是会自传  很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就你的图而言,GPS向左转个角度试试。

大侠我的主控不带GPS

网友:
电机不平

网友F:
遥控的问题考虑过没有?

网友G:
稍稍调一下遥控器方向通道的中位点就应该行了。试试吧!

网友H:
某个电机 不水平 我也遇到过

网友I:
如果打杆都停止不了那99%是电机不水平,而且歪的哪一个电机应该是和你飘逸的方向转向相反,你一打舵导致旋转加剧,所以停不下来。

网友J:
说说电机你是怎么效平的

网友J:
把电机浆坐都拆下把水平泡直接放电机上看看都平吗?

网友K:
你确定你的四个轴相邻的两两垂直么?这是个大问题

网友L:
谢谢大家的帮忙,问题找到了,果然是四个电机不水平。我的机臂是铝合金方管的,原以为没炸机就不会变形,原来我在固定中心板的时候螺丝拧的太紧导致管子有轻微的变形,正好在中心版里面不太注意所以问题一直没有发现。现在准备把变形的管子换掉看看问题能否解决,再次感谢大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