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 led 灯带显示 apm 飞控状态

楼主(2013-12-22):
apm 飞控虽然自带了三个状态指示灯,但装入外壳,固定在多轴上后容易被遮挡,不容易看到。
如果可以引出来,放置在轴臂上,则比较明显,方便远处观察飞控状态,比如arm,disarm, low battery

搜了一下坛子,用的人比较少。

一个是  用光耦隔离做的 , 但这位仁兄只用了一路信号来驱动四个轴臂灯带,导致信息缺失;虽然可以做4套来驱动,但体积和复杂度也增加了。
另一个是 用达林顿管做的,这个比较好,属于apm 官方推荐的方案。
原打算用第二种方案的,但动手前只是看了大概,然后就差之毫厘,缪以千里了。

用飞越650的架子,新款电机座,电调装电机下方,所有走线穿管。
因为初入魔,手里的材料极少,20awg的硅胶线只有40cm两段,又不想增重太多,然后自以为是想了一个方案:反正led 有一端是接在一起的,不如和电调电源共用地线,这样每条轴臂只多穿一根led电源线。

然后开始穿线,焊接,套热缩管,完成后很是得意,拿电机过来一比划傻了,电调和线都穿在上方了,电机板装不了。
然后剪热缩管,拆焊,重新穿线,再重复以上动作。
然后再重复3遍。
然后再装电机,校准水平,紧固电机座。
然后再重复3遍。

这时准备着手制作led 控制电路,才仔细查看电路图,然后又傻掉了。。。所有的 LED 是正极共线!
而我恰好是所有的 LED 负极共线!

前面啰嗦了一堆,就是想表达对于一个惧怕焊接的人,这个穿线焊接过程是多么的痛苦漫长。
因而没有勇气再拆了返工一遍。

开始爬网找替代方案。
  • 泡泡大师提到过用继电器控制,找到4路继电器控制板,六十多克,还很巨大,不行。
  • 又找到个带光耦的四路场效应管,这个强大,输出端可以1~12S,44A,接 N 个3W LED都没问题,可体积还是巨大,不行。
  • 又找到个四路光耦隔离模块,体积小巧,但输出只能50ma,测量灯带,62ma,不行。
  • 居然找到个成品 apm led模块,3w 灯,支持ns电,高电平驱动;果断入手准备和旋臂灯带并联;到手后悲剧得发现led得电压不符,不能用。

得,继续研究官网的led方案,达林顿管,共阳,漏极驱动。。。此处跳过无数谷哥,度娘,必应的取经过程。。。终于发现,共阴,源极驱动,udn2981!
找了本地卖家,迅速购入芯片,插面包板测试,binggo,成功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UxNjI4MTgw==.html

然后又是痛苦的焊接,洞洞板,顺便加个 bb叫。

上方那个就是apm led成品,自己diy的小很多。
官方的电路图
我改的电路图,没有ps,画笔弄的,凑活看看。

机机还在组装中,实装视频日后补上。

网友A:
沙发  难道您是野牛?

网友B:
真复杂。

把解锁怠速打开,就能知道解锁与否。

手机贴控上,随时开地面站,不仅仅能看到电池,还能看到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复杂。

把解锁怠速打开,就能知道解锁与否。

您说得方法也不错。
因为玩了一段时间精灵,觉得有led指示挺方便的,夜航容易看姿态。
osd看低压,gps lock也行,不过这是一种低成本方案,无图传,数传,也能清晰查看 gps 状态,电压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难道您是野牛?

呵呵,当然不是,野牛那么低调,怎么会发帖得瑟。

网友:
可以量产了,给个我 做白老鼠

网友:
技术帖,顶,手上有个apm,改天也试试

网友:
谢谢,这个好实用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不懂,飘过...

网友:
过程苦一点,成果还是丰富多彩的。

网友:
接线的那条电子模块叫什么?

网友C:
那个3W板电压不对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3W板电压不对是啥意思?

我的灯带是12v供电,模块是,2-8s,模块里的灯珠不出意外应该是3-5v
我的目标是驱动四根灯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灯带是12v供电,模块是,2-8s,模块里的灯珠不出意外应该是3-5v
我的目标是驱动四根灯带,

哦,明白了,感谢,不过我认为既然是模块了,应该是做了分压和限流的(瞎猜,勿怪)

网友D:
高手如林啊

网友(2014-02-21):
你那个模块没有用了,能卖给我吗呵呵

楼主(2014-06-07):
这个模块做了,一直没有用,最近想用时,忘记控制阵脚和led的对应关系了,当初也没有留下文档,只好接 arduino 一个个试验。
居然试验出古怪的结果。
官方电路图是把 beeper和led并联后驱动。
我担心beeper只能承受5v,就改接在触发端,现在触发端给高电平,居然四个灯一起亮,不知道啥缘故,有没有高手给讲讲。
其他三个端口可以分别管三路灯。就是 beeper这端奇怪。

网友E:
姿态显示出来有用吗?直接安4颗灯一样可以分清姿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姿态显示出来有用吗?直接安4颗灯一样可以分清姿态啊

你好,我用arduino板子测试的,还没有安装apm,准备制作个转接板,这几个输出端口插入杜邦线后,碳板盖不上了,没有碳板,电池就装不上了。

网友F:
表示看不懂。。。。。
是按照第2幅电路图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示看不懂。。。。。
是按照第2幅电路图焊吗

是的,我查出原因了,是有源电磁蜂鸣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姿态显示出来有用吗?直接安4颗灯一样可以分清姿态啊

4颗灯可比不上4条灯带灯威力,特别是飞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