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 5R 不兼容超轻HDIM转AV模块!

楼主(2013-12-19):
如题,就是这种模块,5R固件升级到1.02版也不行!

网友:
5C是否兼容?

网友A:
我用5C 跟5R都测试过了 图像移位 已经换了一片转接板 测试后我在来回复  群内有人没问题

网友:
我用5N没有问题,就是感觉那个电源指示灯太亮耗电。

网友:
这什么牌子的相机?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模块,还没用过呢,回去试试看是不是也有问题

网友:
我的是5N 不能用这个!朋友的可以!顺便问一下LZ相机固件能升级?怎么升级谢谢!

网友:
我的5R也不兼容,我的相机底部写有60I,估计是60赫兹隔行扫描的不兼容。

网友:
5C是绝对用不了的,必须要加那种带供电的模块才行,这种模块就算接上图像也会一闪一闪不稳定的输出的

网友:
5N用着很爽的飘过

网友:
5R正常使用的路过。

网友:
把输出改成1080i,1080p不能供电。

网友B:
5系列应该都可用

相机设置如图:

另外,台湾版和香港版的5系列不支持,他们的版本为60fps,目前此卡只支持50fps

网友:
请问狗2支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5系列应该都可用

相机设置如图:

请问楼上狗2支持不支持的,有没购买链接

网友:
5R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5系列应该都可用

相机设置如图:

港版那些60FPS的  是否视频更好?有差别?

网友(2014-01-21):
引用 网友A:
我用5C 跟5R都测试过了 图像移位 已经换了一片转接板 测试后我在来回复  群内有人没问题

经过测试 换了一片HDMI转接板 已经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5系列应该都可用

相机设置如图:

是TOM哥么?140B云台什么时候可以升级3轴啊?还有买云台配的小板用不来,买了2哥新的一样用不来,现在换大板了。啥时候可以升级三轴?

网友:
手头5c 5r均正常使用

网友C:
这个长条的模块要把HDMI调整到“自动”才行,而方板的腰调到1080i才能稳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