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3-12-19):
看了好多多轴的帖子,想玩在学习中,关于飞控有刷固件、上位机调整、IMU、PID调参数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每飞控都要调呢?

网友A:
基本上是吧 商业飞控可能需要调的地方少一些 开源的不认真调试是飞不起来的 或者秒炸

网友B:
多潜水就晓得了,

网友C:
楼主说的是开源的吧

楼主:
是开源的飞控,我是想知道,上位机调整与PID是什么关系,还有固件设置与PID、IMU又是什么关系呢?有没有什么文章讲解的,能介绍一些吗?

网友D:
固件设置是指你用开源的固件,有时需要对其中的config等配置文件做一些取消注释之类或更高级点,调整点代码之类的改变,PID调整是指你用地面站之类软件直接在界面上通过PID来调整固件适合你的飞行器的自动控制功能,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