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教伺服控制

楼主(2013-12-19):
1、我买了个伺服电机,这个伺服电机怎么控制?我现在配不上这个原套的电控,能不能用别的代替
2、我也想用伺服改个数控铣,都需要什么步骤?主要是电器方面,我不太明白,请大家给讲解下。
   伺服电机往下走是电控,电控下面是不是像步进电机一样有个接口板,请大家给讲解下

网友:
  我不懂也想知道帮顶,

网友:
要直流伺服驱动器,看了下你的功率350W,好象一般便宜点的还不行

楼主:
贵贱是小事,想让它能转起来

网友A:
伺服电机----驱动器----接口板,就是这个顺序,和步进电机一样,具体的我也不太懂,我是买了个伺服电机做主轴,也用接口板控制,当然,要用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驱动器----接口板,就是这个顺序,和步进电机一样,具体的我也不太懂,我是买了个伺服电机做主 ...

谢谢您我学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