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自己做3d机,关于攻角和翼型的疑问 。。

楼主(2013-12-19):
攻角
(电动机下拉角)多少度合适??
翼型,kt纯平板和对称双凸翼型有什么区别|???
-------------做机前求教理论知识,kt达人们给科普一下??不是普通飞起来就行,那个自己早会做,而是要求各种3d动作尽量标准//

网友A:
动作是否标准在于技术,而不是飞机。

网友B:
攻角不是下拉角,kt板3d机可以不做下拉
纯平板可以看成很薄的对称翼型,但是比常用双凸翼型的空气动力特性差,但制作就方便多了

网友C:
3D 机 电机 一般不需要 任何 下拉 和右拉 , 机翼 安装角0度,对称翼型 , 舵面较大,最大舵角 也较大,推重比达到2为上佳,电机一般为低KV电机,桨一般为大直径小螺距桨 ,3D机一般具备这么特性。
当然 动作是否标准,大部分因素源于操作手法,,,,,,,,,,

网友D:
3D机不需要下拉,但需要轻微的1-2度的右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