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控后第一次室外飞行

楼主(2013-12-19):
换了天九遥控器后第一次室外飞行、今天风有点大
起飞重量是1706.4g 四轴也换成了霹雳游侠灯
不知道怎么的、飞行时间减半了

网友A:
果冻啊果冻,抖啊抖。。

网友B:
首先风大耗电,其次冬天电池放电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冻啊果冻,抖啊抖。。

在3级风左右离海边比较近的地方你试试、还有就是你试试舵机云台看看抖不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风大耗电,其次冬天电池放电不行。

风是3级左右、今天温度是10度左右、电池很长时间没有用过了
一直都是处于电池保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