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飞边学 ----无副翼旋转面和有副翼的区别

楼主(2013-12-19):
其实这个方面和航模飞行关系不大!因为本人的职业关系,每次飞行前都用杆来检查旋翼旋转面和杆的对应!以美国手为例--无副翼直升机,打升降。副翼。旋翼旋转面完全和手一致(不是十字盘,是大浆旋转面),换了有副翼,旋转面左偏移大概30度,调试了好久,也请教了好多人,都搞不定,索性起飞!飞起来才发现无副翼真的很有特色,非常跟手,基本上指哪打哪,反复研究了空气动力学和飞行力学,总算明白了!(逆时针无副翼估计就偏右了!)不知道大家的无副翼旋转面和我的一样不?反正我今天6块电池爽飞,没有任何问题,尾巴,机体振动(当然是调试好的)都非常理想,风大,没敢筋斗和横滚,本人进度只是四面悬停和直线航线,入魔刚刚两个月,也做不了,就是边飞边学,有不懂得的就多问,消除心里的疑惑!如果不对,请大家指正!还有一点 ,顺时针叫左旋,逆时针叫右旋!如果分不清,握拳,大拇指向上,另外四根手指代表旋翼旋转方向,和左手一样就是左旋!和右手一样就是右旋!航模大多数左旋!真机一般亚欧左旋,美国右旋!

网友A:
问题不存在了?

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存在了?

恭喜~~~

你是不是监控我啊?昨天就是 刚发 你就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监控我啊?昨天就是 刚发 你就回了!

不是监控你,是密切关注你…………

网友:
楼主的主旋翼旋转方向个大家的常用识别方式不同,我们常用的就是俯视直机,老主旋翼旋转与时针运转方向得一致性……,除了个别像真机,其它直机几乎都是主旋翼顺时针的!是你说的“左旋”!

网友B:
不太明白,旋翼的旋转面怎么会动呢?无论怎么打舵,旋翼面始终与主轴垂直,与尾管平行,不可能有变化。推升降舵飞机前倾是因为旋翼周期螺距变化,两支桨的升力差所致,而旋翼面是不会动的。这个可以比划一下,飞机对尾摆放,大桨转到与机身90度的位置,推升降杆,可以看到左边的大桨是负螺距右边的大桨是正螺距,也就是说左边的大桨产生下压力,右边的大桨产生上升力。按说飞机应该左翻滚,事实上不是这样,由于陀螺效应,这个下压力和上升力会滞后90度,刚好机头下压,尾巴上升,飞机出现前倾动作。同样大桨转到与机身平行的位置,打右副翼舵,前面的大桨是负螺距,后面的大桨是正螺距,由于陀螺特性,负螺距产生的下压力会出现在90度以后,也就是机身右侧,上升力出现在机身左侧,飞机向右侧翻。这个情况无论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都是一样的,不知道楼主说的30度角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旋翼的旋转面怎么会动呢?无论怎么打舵,旋翼面始终与主轴垂直,与尾管平行,不可能有变化。推升 ...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卧槽,都是大仙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旋翼的旋转面怎么会动呢?无论怎么打舵,旋翼面始终与主轴垂直,与尾管平行,不可能有变化。推升 ...

这个解释的清楚!

楼主说的同样没看懂~~~

楼主说的角度是否指有副翼的副翼面?

网友:
看不懂楼主的,特别是那个30,没发现过。天籁兄的观点比较容易理解,以前精华帖里面看到过。

网友:
看完LZ这个帖子我彻底晕了

关于那个30度,是LZ在另一个帖子里所说的装FBL旋翼头的情况下,动杆后十字盘偏转30度吧?这里怎么说是有副翼了呢?

不过话说那个帖子里的30度,还是建议LZ把鸡鸡旋翼头重装一遍,再把K8重置后全部重新调试一遍为好。真的看不出是哪里的问题,真的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虽然我也是用的K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旋翼的旋转面怎么会动呢?无论怎么打舵,旋翼面始终与主轴垂直,与尾管平行,不可能有变化。推升 ...

嘿嘿 可能航模和真机不一样吧!反正有副翼直升机,一定要转起来,推升降时候旋翼旋转面往前,以此类推!无副翼是往左前大概30度,我目测的!也就是说真机和有副翼都是旋转面和十字盘永远是平的,杆怎么动,旋转面怎么动!无副翼的不一样!我也是被这个问题困扰了一天,后来查了好多资料,明白了道理!不过这个不涉及飞航模,我是误解了,已经试飞成功!不过还是多谢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
我看了原帖,我把有副翼和无副翼弄反了!应该是无副翼旋转面和杆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原帖,我把有副翼和无副翼弄反了!应该是无副翼旋转面和杆一致!

有无副翼操控上应该是一样的。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旋翼的旋转面怎么会动呢?无论怎么打舵,旋翼面始终与主轴垂直,与尾管平行,不可能有变化。推升 ...

好,那直升机滑跑起飞是怎么实现的?反正实际上就是前推杆,使旋转面靠前,拉力向前,慢慢滑动起飞的!

网友:
要习题看机头,看尾方向是不对的。

网友:
直升机滑跑起就随时让机身脱离开地面了,又快又准的起飞。

网友:
无副翼起要很果断的,要不然扫机就很多机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原帖,我把有副翼和无副翼弄反了!应该是无副翼旋转面和杆一致!

真把我给看糊涂额。。这里的“原帖”是指本帖的主楼吗?那为什么还说“应该是无副翼旋转面和杆一致!”?

LZ你想说的是不是:

“有副翼和真飞机,大浆旋转面倾斜方向和遥控打杆方向完全一致。

无副翼,大浆旋转面倾斜方向和打杆方向差了30度。”  ??

如果是这样的,那无副翼肯定是不对的了,完全一致才是对的。如果往前打杆,大浆旋转面前倾的同时还略略向左倾,那就等于发生了升降和副翼之间的干涉了,是很麻烦的。肯定是哪里还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把我给看糊涂额。。这里的“原帖”是指本帖的主楼吗?那为什么还说“应该是无副翼旋转面和杆一致!”? ...

是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说的应该是十字盘 不是旋转面 这个问题和航模关系不大  我参考了好几个飞机,都和我说的一样,十字盘角度是好的,可是转起来打舵旋转面不和十字盘一样,可是飞起来就好了!可能是陀螺仪自动修正的关系吧!30度只是我目测的,从动力学分析,估计是45度,不过这个问题估计很多玩航模的都没有涉及,航模只要十字盘调节,浆盘旋转面估计没几个人看!这个是真机才涉及到的问题!如果航模也讲究这个,那就是我还入门浅!还有,真机带轮子的滑跑起飞就是正前方推杆,旋转面向前倾斜,拉力向前,使飞机滑行,速度达到要求时,升力自然就足够了,主要是载重起飞用!

网友D:
拆掉陀螺就一致了
(只是不能用1servo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说的应该是十字盘 不是旋转面 这个问题和航模关系不大  我参考了好几个飞机, ...

你看到的真直升机推升降舵后,旋翼面向前倾斜的现象是有的,因为真直升机旋翼头上装有消除振动的挥舞铰,旋翼有上下活动量,推升降舵前后升力差使旋翼出现夹角,看上去旋翼面整体前倾了。模型直升机一般没有这个装置,只是横轴橡胶圈变形起到一部分挥舞铰的作用,旋翼面也会有前倾,只是角度很小,几乎看不出来。有一种像真机用的多桨摆动式旋翼头,每支大桨都是独立横轴,有上下摆动量,这种模型直升机推升降舵时,旋翼面前倾的现象比较明显,很像真机。
重型运输直升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采用滑跑式起降,可以有效利用空气动力,减小旋翼的负荷,节省燃油。武装直升机性能非常强,怎么起飞都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说的应该是十字盘 不是旋转面 这个问题和航模关系不大  我参考了好几个飞机, ...

唉?“转起来打舵旋转面不和十字盘一样,可是飞起来就好了!” 这个倒是头一次听说!可能是无副翼三轴特有的吧?不过理论上讲应该不存在这种干涉,否则哪怕一点点的(前倾时的)侧倾,都会带来额外的侧向分力和侧向滚转力矩,这只会给飞机的稳定性带来消极的影响。悬停或许是能飞,因为都是碎舵小舵量嘛。舵量大了可能就麻烦了。

或者就是这里面还有别的原理?那我就真的不懂了,还得请教各位大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到的真直升机推升降舵后,旋翼面向前倾斜的现象是有的,因为真直升机旋翼头上装有消除振动的挥舞铰, ...

请教一下天籁大大,有没有观察到过LZ所说的情况啊?就是无副翼桨盘的倾斜和十字盘倾斜方向不符,带有升降-副翼之间的干涉。

另外小丘有没有这种现象啊?因为从以前就一直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就是小丘的平衡杆为何是45度的。但因为没预算了一直都没有自己的小丘。。

网友:
好深奥,都是大神级别的讨论话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拆掉陀螺就一致了
(只是不能用1servo而已)

nox大大能详细说说吗?对这个很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到的真直升机推升降舵后,旋翼面向前倾斜的现象是有的,因为真直升机旋翼头上装有消除振动的挥舞铰, ...

哈哈哈哈!

你在说我的四桨头 480 吗??

我改日录个视频给大家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天籁大大,有没有观察到过LZ所说的情况啊?就是无副翼桨盘的倾斜和十字盘倾斜方向不符,带有升降 ...

锤子机的锤子也都是45度的,是希拉、还是贝尔的一个原理来的,记不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天籁大大,有没有观察到过LZ所说的情况啊?就是无副翼桨盘的倾斜和十字盘倾斜方向不符,带有升降 ...

无副翼450的横轴橡胶圈比较硬,飞机在地面上推升降舵,旋翼面的前倾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如果飞机在悬停状态就比较好理解了,推升降舵,旋翼面在升力差的作用下前倾,带动机身前倾,飞机向前飞。试想如果这个前倾与十字盘不符,带有角度,那么推升降舵,飞机会向斜前方飞行,我们肯定不想出现这种情况。丘比特v3的平衡翼设计成45度角,与我们讨论的不是一个问题,无论是45度还是90度,十字盘通过希拉混控方式驱动大桨循环螺距的改变方向是不会变的,一定与十字盘运动一致。45度平衡翼的修正效果与90度略有不同,更追求稳定,但动作也会很迟钝,作为入门四通机的一种考虑,实际操控感觉45度平衡翼不如90度平衡翼动作灵活,设计者可能认为这样更适合新手练习悬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监控我啊?昨天就是 刚发 你就回了!

关于我方雷达锁定昉飞机一事……手掌表示“很好!继续锁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锤子机的锤子也都是45度的,是希拉、还是贝尔的一个原理来的,记不清了!

45的锤子机应该是贝尔混控……以前90度的是希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那直升机滑跑起飞是怎么实现的?反正实际上就是前推杆,使旋转面靠前,拉力向前,慢慢滑动起飞的!
...

呵呵,航模有些地方还是不那么“像真”

看到的旋转面向前,应该是机身也前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450的横轴橡胶圈比较硬,飞机在地面上推升降舵,旋翼面的前倾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如果飞机在悬停状态 ...

有空的时候天籁兄科普一下锤子机45度和90度的区别吧,还有锤子在大桨上和大桨下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那直升机滑跑起飞是怎么实现的?反正实际上就是前推杆,使旋转面靠前,拉力向前,慢慢滑动起飞的!
...

我个人理解。直升机滑跑的原理是这样的。
前推杆,导致螺旋桨在机头方向和机尾方向的螺距不一样,应该是机尾方向的时候,螺距增大,在相同的转速的前提下,后面升力大,导致机尾上移,由于机头比机尾底,导致升力产生了一个向后的分力,从而推动直升机前行。
有没有副翼的区别是,有副翼的在打舵的时候,先推动副翼变距,由于副翼面积很小,旋转半径小,所以这个力很小就行,然后在副翼这个陀螺的牵引下,大桨开始变距。
没有副翼的是舵机直接操作大桨变距,由于大桨面积大,旋转半径大,要改变这个陀螺需要的力要大得多。
无论是哪种,旋转面都是垂直于主轴的,但是这里有个特例,就是挥舞铰,如果有挥舞铰的存在,这个旋转面是可以不垂直于主轴的。
新手,一点见解,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450的横轴橡胶圈比较硬,飞机在地面上推升降舵,旋翼面的前倾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如果飞机在悬停状态 ...

这才是大神级别的回答!还有一点,我弄明白了,真机没有陀螺仪,地面试车时候,杆怎么动,倾斜器(十字盘)怎么动,而且旋转面也是怎么动,并且和倾斜器方向一致!

网友E:
我说,LZ该不会把有副翼的机机,那个副翼旋转的平面当成桨的平面了吧=.=副翼的平面的确会倾斜啊…而且只有有副翼的话是能看到的,但是大桨平面和无副翼是一样保持不动的啊……难道楼主能这么精确的看清楚这么小机机大桨平面的细微变化………
看半天,LZ说的旋转面不会是说大桨的旋转方向吧=.=比如斜盘向前倾斜,大桨在机身侧面的时候会看到桨叶是前后倾斜的……说白了,大桨怎么可能动,旋转平面也不可能动的那么厉害啊…
就算真机有上下活动的挥舞铰,那悬停的时候桨应该是一个漏斗状…桨叶俯视时候顺时针旋转,飞机往前飞行,那桨叶在经过机身左侧的时候因为是迎风,于是升力会把大桨往上抬一些,转到右侧的时候顺风,大桨会比正常下沉一点,那可能会出现LZ所说的那旋转面倾斜的情况吧…但是那也应该是左右倾斜,和斜盘的倾斜方向垂直了诶,而且可能还会根据风向不同而改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nox大大能详细说说吗?对这个很感兴趣。。

厄……我只是灌了下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旋翼的旋转面怎么会动呢?无论怎么打舵,旋翼面始终与主轴垂直,与尾管平行,不可能有变化。推升 ...

以前看入门书的时候是这样写的,直升机的旋翼像一个盘子,盘子会朝不同的方向倾斜,升力方向有变,直升机就会倾斜。我当时研究了很久怎样才能是一个旋转面跟一根轴不垂直,而且那个面还要高速旋转。最后只能说直升机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都行。上了450后才发现完全不是一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LZ该不会把有副翼的机机,那个副翼旋转的平面当成桨的平面了吧=.=副翼的平面的确会倾斜啊…而且只有有 ...

哈哈哈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我回想了一下,却实是这样!以前测试震动,用的是有副翼的飞机,没装大浆,副翼确实是和杆一致的倾斜!又因为真机的旋转面也是和杆一致的,而且每次飞行前地面都要动动杆,看旋转面是否和杆一致,导致了我每次飞航模起飞前都要检查一下!你算是点到了。。。多谢!再罗嗦一下,真机为什么旋转面和杆一致啊?是挥舞的原因吗?说起来丢人啊,自己只知道现象,原理还不如你们,看来以后要多加强学习啊!不过说实话,就来论坛这两个月,还真学到了很多和真机密切相关的知识!还有,真机每次落地都要杆回中立,确保旋转面水平!

网友F:
楼主我看到天籁兄的回帖感觉很对,然后通过这个旋翼头视频原理观察到直升机的飞行姿态是靠大桨周期螺距的变化改变的,旋翼面始终垂直于主轴。
至于真机的挥舞铰原理我还需继续了解,加深学习!
http://player.ku6.com/refer/CMPoHAFK868QAPqd2-rK_A..==.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我回想了一下,却实是这样!以前测试震动,用的是有副翼的飞机,没装大浆, ...

还是那句话,一般旋翼的平面基本都应该和主轴垂直的(没有挥舞铰的情况下=.=)不管斜盘是怎么倾斜,旋翼的旋转平面永远不变,但是变的是大桨的螺距角度…在斜盘倾斜的作用下,连杆会上下运动,带动大桨的摇臂运动,于是大桨在不同的位置就会有不同的螺距,再在陀螺的逆动性(precession)的作用下,把整个飞机往像要的方向掰(但是旋翼的平面还是没动,类似一个大转盘固定在主轴上,永远固定死,只会旋转…只是在转盘的不同部位施力,带动整个系统摆动)

估计LZ是在飞真机的时候,看到旋翼在风里作用下,同时又因为真机的挥舞铰运动幅度很大,导致了LZ认为旋转平面会运动的假象……

另外,大桨的运动方式,就像40楼的视频里那样,解释的很清楚了,LZ一定能理解吧~~不然自己拿自己的模型来摆弄一下看看估计也很快会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旋翼的旋转面怎么会动呢?无论怎么打舵,旋翼面始终与主轴垂直,与尾管平行,不可能有变化。推升 ...

他说的是螺距,就是说得大了一点那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看到天籁兄的回帖感觉很对,然后通过这个旋翼头视频原理观察到直升机的飞行姿态是靠大桨周期螺距的变 ...

这个视频真好,用两种视角观察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的运动变化状态,一目了然了。再搞清楚基于陀螺效应的一个特性“一个转动的物体,当在某一点施力,施力的效果会出现在沿转动方向 90 度的地方”,也就是为什么控制俯仰姿态的施力点(最大最小循环螺距)出现在左右两侧,直升机控制的基本原理也就明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看到的真直升机推升降舵后,旋翼面向前倾斜的现象是有的,因为真直升机旋翼头上装有消除振动的挥舞铰, ...

大机没有,手上只有mcpx。机机抓在手上,打升降,副翼,旋翼平面的倾斜还是很明显的。
只是在空中时,因为机身也会跟随俯仰或左右倾,所以这个机身和旋翼平面的角度差就相对不明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机没有,手上只有mcpx。机机抓在手上,打升降,副翼,旋翼平面的倾斜还是很明显的。
只是在空中时,因 ...

从静态结构分析,主轴与旋翼头刚性连接,桨夹与桨叶在纵向也是刚性连接(排除安装误差和桨叶自身变形),横轴橡胶圈是唯一柔性的部件,mcpx的旋翼面倾斜是事实,就是这个胶圈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到的真直升机推升降舵后,旋翼面向前倾斜的现象是有的,因为真直升机旋翼头上装有消除振动的挥舞铰, ...

先几张图,视频上传中,稍后补…………

未打副翼与升降舵:

打前升降舵:

打后升降舵:

打左副翼舵:

打右副翼舵:

收油门和螺距:

注:为了安全,脚架组用腰带捆在凳子上,并且没有把油门超过50%,所以,主旋翼面没有出现浅漏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才是大神级别的回答!还有一点,我弄明白了,真机没有陀螺仪,地面试车时候,杆怎么动,倾斜器(十字盘 ...

老红军!

你看一下我发的图片,理论上是旋翼面和舵面方面一致!

但实际上,在相位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即使不干扰副翼舵而只打升降舵前进,三轴陀螺还是会适当修正旋翼在左右功角的不同,也就是打前后升降,主要是旋翼面前后变化,但也会伴随着一点左右的副翼面上的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看到天籁兄的回帖感觉很对,然后通过这个旋翼头视频原理观察到直升机的飞行姿态是靠大桨周期螺距的变 ...

稍后我上视频给你看实际的挥舞铰效果~

网友:
这样,也是为了保证飞机直线飞行时,路线的一致性!

结果就是导致,直升机直线向前飞行速度越快,旋翼面左右的主桨叶功角差别会更大,也就是为什么ka-50、Ka-52直升机会有“打桨”问题存在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 可能航模和真机不一样吧!反正有副翼直升机,一定要转起来,推升降时候旋翼旋转面往前,以此类推!无 ...

三轴陀螺仪可能因为会修正飞机向前直飞和向后直飞,而合理修正不通速度下打前后升降舵的同时,处理对于副翼舵的修正,也就是你理解的会有一个度数的偏移,因为,我们知道直升机旋翼方向导致的前飞时,主旋翼旋转到机身左右的升力和速度的不同,也会导致主旋翼单片桨叶在机身左右侧循环螺距的不同~

网友:
LZ理解能力甚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到的真直升机推升降舵后,旋翼面向前倾斜的现象是有的,因为真直升机旋翼头上装有消除振动的挥舞铰, ...

模拟真机的挥舞铰效果下,导致主旋翼翼面变化的视频演示:

网友H:
这个视频仔细看明显感觉机身也在动脚架有很大的弹性变形,单看大桨与轴一直都是垂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视频仔细看明显感觉机身也在动脚架有很大的弹性变形,单看大桨与轴一直都是垂直的

因为下面垫着泡沫垫,是个软基!
但仔细看,虽然机身和脚架被旋转大桨带着有些运动,但那个幅度明显不如主桨翼面的幅度大,您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真机的挥舞铰效果下,导致主旋翼翼面变化的视频演示:

辛苦了!真机就是这样的,这正是我的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几张图,视频上传中,稍后补…………

旋转面有明显的倾斜啊!其实有副翼和无副翼都有这个倾斜,只是没人仔细观察过而已!我这个帖子的本意就是想问一下旋转面倾斜和杆不一致的问题!我还以为飞机坏了呢,改天我录个真机的倾斜角,看看倒是是偏的还是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转面有明显的倾斜啊!其实有副翼和无副翼都有这个倾斜,只是没人仔细观察过而已!我这个帖子的本意就是 ...

个人认为,有副翼鸡很容易看出在操纵时旋转面的倾斜,因为入门的时候我就也特别注意过这个现象。有副翼的机器在地面上旋翼旋转起来,操纵摇杆很容易看到旋转面倾斜动作,这个应该是螺距循环变化,给人一种看似桨盘整体倾斜了的感觉。本来这个在无副翼的机器上应该更加容易看出才对,因为无副翼的旋翼头原理更加接近真机。不过因为三轴陀螺会对我们的操作指令做辅助修正,有可能会减慢桨盘的反应,所以看起来不是变化的特别明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转面有明显的倾斜啊!其实有副翼和无副翼都有这个倾斜,只是没人仔细观察过而已!我这个帖子的本意就是 ...

理论上是旋翼面和舵面方面一致!

但实际上,在相位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即使不干扰副翼舵而只打升降舵前进,三轴陀螺还是会适当修正旋翼在左右功角的不同,也就是打前后升降,主要是旋翼面前后变化,但也会伴随着一点左右的副翼面上的变化!!!

这样,也是为了保证飞机直线飞行时,方向的准确性;楼主在尾随其它直升机直线飞行时,应该能看到这个现象~,结果就是,直升机直线向前飞行速度越快,旋翼面左右的主桨叶功角差别会更大……

也就是为什么ka-50、Ka-52直升机会有“打桨”问题存在的原因

所以,Ka-50、52不敢做太大的向右急转弯机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旋转面有明显的倾斜啊!其实有副翼和无副翼都有这个倾斜,只是没人仔细观察过而已!我这个帖子的本意就是 ...

再来一段视频:

另一个角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轴陀螺仪可能因为会修正飞机向前直飞和向后直飞,而合理修正不通速度下打前后升降舵的同时,处理对于副 ...

你说的没错。推升降舵时旋翼面产生左右的偏差是三轴陀螺仪修正的结果,也就是说虽然没有打副翼舵,十字盘在三轴陀螺仪的指令下产生了左右的动作,实际上旋翼面的姿态与十字盘是一致的,这种偏差是三轴陀螺仪为了保持直线飞行的纠偏动作。而有副翼就不同了,推升降舵,十字盘只向前倾斜,旋翼面只向前倾,不会有这种偏差,实际飞行快 速直线时需要手动副翼舵修正。另外你说的推升降舵时左右大桨循环螺距绝对值不同倒不是为了解决两边大桨运动方向相反产生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要平衡前部的下压力和后部的上升力,要考虑重力的存在,所以左边大桨的负螺距绝对值要小于右边大桨的正螺距的绝对值语言表达不清了,有点乱了吧

网友:
请教旋转面倾斜首先是升力不对称引起的是吧?如果横轴没有间隙,主轴没有间隙,大桨连接处没有间隙,假设大桨没有弹性变形,那么你说旋转面还会相对主轴倾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没错。推升降舵时旋翼面产生左右的偏差是三轴陀螺仪修正的结果,也就是说虽然没有打副翼舵,十字盘 ...

那就证明我的推断是正确的,只是原理还不太准确……

谢谢您的解答,又学了一招!

网友H:
其实就是间隙和大桨的弹性变形在起作用,理论上大桨桨毂的旋转平面一定是垂直于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旋翼的旋转面怎么会动呢?无论怎么打舵,旋翼面始终与主轴垂直,与尾管平行,不可能有变化。推升 ...

这个是逆时针飞机 正好和我说的相反!他这是往右偏了大概30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来一段视频:

另一个角度的……

这种带有挥舞铰特点的摆式旋翼头能清楚地看到旋翼面的偏转,而我们通常玩的比较多的2桨结构的450,特别是3D机,横轴橡胶圈很硬,大桨夹的虚位很小,所以几乎看不到这种倾斜,而且也不允许有太明显的偏转。挥舞铰的作用就是避免大桨转动过程中产生的震动传递给机身,大桨的转速越低震动越大,真直升机的大桨转速才几百转,必须使用挥舞铰装置,450机的转速在2500到3000多,情况要好得多,横轴橡胶圈的变形和大桨夹的虚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过去玩有副翼机,很多人都遇到过飞机悬停时不停点头的现象,其实就是大桨的震动传到机身的结果,回帖的建议无外乎就是提高转速、更换软胶圈、横轴不要太紧之类,还有老手说大桨夹如果一点虚位都没有根本没法飞,都是一个意思,挥舞铰的作用。这种多旋翼头采用摆式设计,应该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带有挥舞铰特点的摆式旋翼头能清楚地看到旋翼面的偏转,而我们通常玩的比较多的2桨结构的450,特别是 ...

我的飞机飞起来也很稳 地面上也确实能观察到这个现象!刚开始以为飞机坏了,现在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其实就是间隙和大桨的弹性变形在起作用,理论上大桨桨毂的旋转平面一定是垂直于主轴

了解一下挥舞铰:

网友: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是用来减少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几张图,视频上传中,稍后补…………

顶之~~

实验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带有挥舞铰特点的摆式旋翼头能清楚地看到旋翼面的偏转,而我们通常玩的比较多的2桨结构的450,特别是 ...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逆时针飞机 正好和我说的相反!他这是往右偏了大概30度!

有个问题,这种旋翼盘会向左(或右)偏的飞机,它的十字盘也有这种向左(或右)偏的现象吗?偏离的角度基本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视频真好,用两种视角观察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的运动变化状态,一目了然了。再搞清楚基于陀螺 ...

我是看到这个贴子后为加深理解在百度里搜的呵呵,对挥舞铰的理解还有待加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稍后我上视频给你看实际的挥舞铰效果~

那太感谢了,真机的挥舞铰效果我在百度中好一阵都没搜索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没错。推升降舵时旋翼面产生左右的偏差是三轴陀螺仪修正的结果,也就是说虽然没有打副翼舵,十字盘 ...

很好的讨论!学习学习!~~

因为天籁兄同时飞过有副翼和无副翼,所以你比我们大家应该都更能体会到其中的一些现象。

前面我提到的小丘的问题也和这个有一点儿关系。因为我自己的ESKY BEE2就有着随着打杆桨盘倾斜的现象。注意到小丘和BEE2有着类似的旋翼头结构,但平衡杆的角度延后了45度。所以我才怀疑1.小丘是否也会随着打杆桨盘倾斜;2.小丘是否也存在这种升降-副翼干涉现象,也就是46L、Z兄照片显示的这种向前打杆桨盘右前倾、向后打杆桨盘左后倾的现象。

网友:
学习了,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了解一下挥舞铰:

看到这几张图明白了挥舞铰的链接方式及原理,感谢!

网友(2014-06-25):
看了这么多,没有1个人说到重点

网友:
视频中飞机被固定住了, 飞机要是能向各个方向倾斜,也可以上升下降,才是真实飞行的状态。

浆受到力本来作用于飞机的,让飞机倾斜,飞机被固定,只能压迫各种弹性空间了,迫使旋翼旋转面和机身角度变化。
真正飞行中机身是可以自由活动的,那个角度变化就会小的多,只有在猛大舵的瞬间才会有个力的延时,但很快机身还是要和浆平面90度。

什么挥舞铰,橡胶垫啊,就相当于提供了个弹性变化的空间,缓冲下力,减小猛力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