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个帖子 关于A6~!~~~

楼主(2013-12-19):
朋友的一个A6充电器,最近几个月出了点问题,已经充坏了6块格氏,故障表现如下:
1、第4通道接上电池的时候电压显示错误,不管实际电池电压多少,都会显示成2.0V,并以小电流充电
2、电压慢慢上升,到4.2会停充,但过一会儿又开始充了(用保姆也一样,循环下来第一节一定会间断地充)
3、第4通道上的电池会被过充,经常充到4.5.
4、接3通道的电池,4通道上没电池也会显示1V左右的电压

朋友只能用眼睛盯着看,到了4.2V直接取下来,不能让它间断地充电,苦不堪言。

拆机,怀疑是AD有问题,看了下单片机是C8051F410,12位的AD。测电池通道0.1R的电阻上的压降计算电流,证明AD是准的。
于是怀疑AD的分压电阻有问题,找分压电阻没找到,怀疑过孔接触不良,于是对电流检测电阻之后的那条粗线加温补焊,结果充电器正常了。
随后发现冷却后故障重现。再加温,OK了,冷却后,又DEAD了......
于是试着对不同部位加温,看哪个部位最敏感,以缩小范围。最后确定不是过孔,而是背面的第四通道AQW214对温度最敏感,甚至用体温加热也能让它正常工作。

下面开始上图,单反借给朋友了,下面用摄像机拍的,大家将就看下。

查资料,AQW214是大电流光耦,相当于固态继电器。
将第四通道的AQW214与第三通道AQW214对换后,故障变成了第三通道。确认故障由AWQ214引起,可能是热稳定性不良。(正是这样,造成间断性的充电---冷的时候,充电器以为电压低,开充,满了,停充,过一会又冷了,电压再次以为太低,又开充,热了电压检测正常,又停充,这样间断的充电造成过充

本来想用一个电阻给这个AQW214加温,让它保持温暖.在找系统主电压准备接入电阻的时候无意测得系统主电压是3.3V,而旁边有个150欧的电阻压降是1.7V。
于是对这个150电阻产生兴趣,计算上面的电流大约11mA.这时发现了问题所在.

这里有7个AQW214共用这个限流电阻,每个上面分得的电流不足1.8mA,而AQW214每片上面有2个光耦,每个分得的电流不足0.9mA.这还是采用平均的算法。由于个体差异,压降高的电流将更小。

而AQW214手册上说每个光耦最小电流是0.9mA,大的甚至达3mA.这个限流电阻太大,造成了光耦驱动不足。
于是试着将电阻减小为100欧(我用两个47欧的串联),经过多次测试,故障消除,充满电准确,保姆工作正常

厂家在这个充电器上有这些设计失误:
1、光耦驱动不足,可能使电池过充!大家注意!如果你的A6有这个故障,可以依法炮制。
2、大电流的PCB铜箔过细,上面的锡层太薄,根本不能长期承受5-8A的大电流,长期使用可能因为过热,造成PCB变形或者元件虚焊,引起千奇百怪的故障。
3、平衡头本来就不能承受大电流,你看它的线径再对比工业标准就知道,2A电流对于平衡线及插头已经是超额使用,长期使用可能过热造成氧化加快,接触电阻增大,使AD不准造成过充或者充不饱,或者充电时间很长。
4、A6不过是厂家为了迎合人傻钱多的消费者,非得追求每节独自充电的错误观念做出来的怪物(用AWG20线过5-8A电流,我看是想着火吧)。
5、B6才是最好的方式,大电流充电用T插,平衡用平衡插头,这才是正规军的打法。(当然B6也得接插件好,电阻精确)

转自MX3G id:fsclub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勿喷!~!

网友:
膜拜下大神

网友:
1平方MM能过6A电流这是标准,5-8A电流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大

网友:
楼主大神  膜拜了~

网友:
楼主高人,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
给大神跪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分析得对

网友:
不是这么要紧吧?谁来告诉我lz说的夸不夸张啊,搞的都不敢用了...

哈哈哈

网友:
真是好奇怪?LZ披露A6的问题,反响好像相应的人不多,有些充电器只要有人说些不好,马上就会有一群人来凑热闹

网友:
看不懂啊!但看完不敢买A6了~~~

网友:
膜拜大师!

网友:
学习。。做个记号。。。

网友:
从光耦看,设计的好像是挺业余的

网友:
是哪个A6?UNA6吗?用了好几年了,都没问题啊,充电电流都是2.5A左右~~~

网友:
平衡线绝对不能大电流,总有一天会起火的

网友:
还是我的B8好

网友:
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A6有14个光耦那它是不是在同一时间全部打开的呢?
如果是,电池这边是不是会造成线路短路了?

很明显它们不是同一时间一起打开的,因为这样是无法正常工作的,这个可以用示波器看得到它的工作波形的。
既然不是同时打开,那它同一时间有多少个光耦打开呢?
是两个,因为读一次电压或者电流都需要两根线路连通的。

我们来计算一下一个光耦能分到多少电流
光耦参数上面标注最大压降为1.5V,我们就按这个算吧。
(工作电压3.3V-光耦压降1.5V)/150欧的限流电阻=0.012A的电流
那么一个光耦分得电流为0.012/2=0.006A
也就是说有6毫安的电流流过光耦,请问这个电流是否已经足够开启光耦呢?
有疑问的可以再翻阅光耦的技术资料。

那有人又疑问了,我把限流电阻改小又好了呀?
那是运气,这个光耦性能不行了,你加大它的工作电流也许还能用。
但是最妥当的方法还是把它换了。

网友:
好多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