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PS通过OSD 能显示经纬度坐标么?

楼主(2013-12-19):
如果可以 ,是由什么装置生成的,是GPS么?或者说,怎么样才能让无人机 到我想要得那个坐标点?

网友A:
OSD只是一个视频叠加系统,OSD所显示的数据,全是各种传感器提供的。比如经纬度、速度就是GPS提供的,方位方向就是陀螺仪罗盘或GPS提供数据。

如何让无人机到你需要的坐标点,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一时半会能说清的

网友:
准备飞去钓渔岛吗?电池不够用吧,哈哈

网友:
地面站可以设飞行航点

网友B:
我玩过的飞控来说,mWC和兔子可以显视GPS座标,但是NAZA不显视GPS座标。要自动导航需要支持地面站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只是一个视频叠加系统,OSD所显示的数据,全是各种传感器提供的。比如经纬度、速度就是GPS提供的,方位方 ...

能简单说一下原理,或是简单的流程么或是 ,需要什么样的设备 才能实施。其实,我就想从飞的范围不大,1、2平方公里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玩过的飞控来说,mWC和兔子可以显视GPS座标,但是NAZA不显视GPS座标。要自动导航需要支持地面站的飞控。

那 悟空的 可以显示 经纬度么。
具体,你说的WMC 和玉兔的飞控 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 悟空的 可以显示 经纬度么。
具体,你说的WMC 和玉兔的飞控 是什么版本的

WMK没玩过。MWC 2.20版,用穷人OSD; 兔子2,用兔子的O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