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档开关和失控保护设置的心得

楼主(2013-12-19):
其实弄明白了设置的思路还是简单的,不管什么控原理和设舵机相同。现确定三档开关在哪个通道,把飞控在电脑调参软件上显示的全部飞行模式看成是一个舵机的几段行程。先三档开关的中间档(姿态模式),其实就是设舵机的中立点,通过调参看这个中立点到姿态模式;再拨开关到上行点(GPS模式),相当于设舵机的上行程,通过调参看滑块上行到GPS模式;最后拨开关到下行点(手动模式),相当于设舵机的下行点,通过调参看滑块下行到手动模式。这样三档开关就设好了。航向和返航点锁定的设置也是相同思路。再讲一下失控保护,失控保护其实就是三档模式开关在设上行和下行时经过的一个点,你可以记下这个通道在失控保护时的数值(上下行程两个失控保护任何一个都行,效果一样的),如果失控是在摇控器上设置的,只需保存三档开关在失控保护时的数值,其通道不需设保护。如果是2.4G遥控要在接收器设定的,就在设三档时先设一个档在失控保护(我就是用失控保护代替手动模式来实现一键返航,反正手动也不会飞)为保险油门杆按说明书大于10%,其他杆位中立,再按下接收器上的开关完成设定。如需手动模式,再调回手动时的值。2种失控保护我都试过,没有问题,在失控保护时,所有杆位都是飞控控制。我是JR的9X,开始是PCM 72M,在控上设的,出现过多次真正的信号干扰后失控,都安全返航,后来换了Frsky的2.4套装,在接收上设的,关控和用三档开关都成功了。
最后补充一下,失控保护代替手动模式时是不能进行指南针设定的,需要改回手动。

网友: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
搞清楚就好沒想像中難吧!

网友:
搞清楚就好没想像中难吧!

网友:
逻辑开关可以GPS姿态手动失控来回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