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干扰么

楼主(2013-12-19):
5.8G图传和433接收在载机上离的近会有干扰么

网友A:
都433了怎么不用1.2G的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433了怎么不用1.2G的图传……

因为我的显示器是5.8G一体的,暂时不想换

网友B:
5.8G为视距通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8G为视距通讯

就是说再大功率也最好是在视野范围,或者不能有阻挡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再大功率也最好是在视野范围,或者不能有阻挡是么

回楼上,正是!本人500mW的5.8G图传,在开阔地拉距可以到800米,但只要有物体在天线前遮挡,就5米的距离也会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433了怎么不用1.2G的图传……

如果载机小,GPS和图传距离近不就干扰吗?

网友:
1.2G最好是用在大载机上,还要尽可能拉开距离,小载机别用

网友:
433的话用2.4
多轴5.8
另外讲一下 5.8距离近....那是因为5.8一般都是垃圾厂做的
试试老外的5.8? 试试那个a开头的牌子? 都是轻松20km

网友:
看来5.8G 当不得

网友:
5.8G不能遮挡,注意这个飞远就不是问题。
我400mW飞出去18公里还看得清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 你说我们的牌子吗, aomway

就是你们的名字太难记 改改 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