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刷电调问题请教,请各位帮忙施招!

楼主(2013-12-19):
    为了改装童车,购买了标识为:HSP恒龙HPI等车船模专用高压版双向320A有刷电调支持3S锂电池“的电调两个(如图),因考虑价格便宜和支持3S电压,所以购买了两个相同的,上电试机后发现,总感觉有一点不舒服,主要有两个原因:

1:后退时,第一次为刹车状态,需要再往后一次,假如用在转向电机,非常麻烦。
2:真正的问题,正转时,童车速度约可以发挥最大功率5KM/H,测试后退速度,发现速度非常慢,估计慢了一半左右的速度,把控的修正调尽了也不明显,还是存在速度差。以为是遥控器问题,接上舵机测试,发现非常正常,修正舵量均没有问题。我不知道论坛有没有朋友用过这款电调,是否设计就是如此,有没有办法可以调整这个问题。

   请教一下,我接触有刷系统比较少,想请问一下,是否其他的有刷电调,正反转速度均会出现速度差。

   在此谢过了~

网友:
后退慢。。都是这样的吧

楼主:
就是不清楚是否都这样,不明白为何厂家既然设置成默认,那么应该也能让我们有选择的功能才行啊!

网友:
不止这款电调,所有有刷电调都是这样的,后退时,第一次为刹车状态。后退的速度是比前进慢很多,因为后退用得比较少。

网友:
后退可弄成六脚双抛开关换向。一是模仿真车二是后退力度也够。转向还是用大力舵机吧。我本打算给我孩子仿照八车放大做一个车车的,可孩子对车没什么兴趣…

网友:
都是这样啊, 要不怎么刹车呢,正向320,反向150.

网友:
有刷电调我也不懂

网友:
我也正想给儿子改童车,其实我考虑的问题是如果电机堵转的话会不会烧电调,有刷电调为什么没有过电流保护呢

楼主:
重新买了不带刹车的,320A,16v高压版的,不存在这个问题。后退速度不再有差异,童车现已改好,电机由原来的12v 10000r更换成15000r,速度提升,因由舵量控制速度,不存在速度过快问题,提升速度主要用于过马路时,需要快SU通过。

网友:
购置不带刹车的那款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买了不带刹车的,320A,16v高压版的,不存在这个问题。后退速度不再有差异,童车现已改好,电机由原来的12v 10000r更换成15000r,速度提升,因由舵量控制速度,不存在速度过快问题,提升速度主要用于过马路时,需要快SU通过。

楼主能PM个电调地址吗,谢谢

网友:
又学习到了一个如何选择电调的方法。

网友(2014-01-27):
刹车可以在控上取消,后退力度可能设置为了百分之50,应调为百分之百。总之,都是都是可调的,电调不会有问题。问题在控上。选用GT3B或GT3C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