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式软轴?

楼主(2013-12-19):
弱弱的问下,大哥们 你们的单体CAT是用的一体式软轴还是拆分式软轴(就是硬轴头可以取下来的那种),哪种更好用一点,谢谢了

楼主:
打错了- -不是单体 是单发- -

网友A:
一体软轴摩擦力小,声音相对小哦,但轴断浆就飞了。不过我用的吴晨晨一体正反软轴没有发生断轴现象,据说是插接试焊接。总的感觉是比插接式软轴好,速度快一点。

楼主:
哦 这样啊 嘿嘿

网友:
四五年之前玩过插接的,后来全面淘汰。

网友:
硬轴头可以取下来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软轴摩擦力小,声音相对小哦,但轴断浆就飞了。不过我用的吴晨晨一体正反软轴没有发生断轴现象,据说是 ...

这种软轴哪里哪里能买到。能pm个地址给我不。谢谢

网友B:
整体来说一体流畅点!用好品質的也耐用,生赛是求速度!要求水阻小!!
我用一体的有38年左右了!!

楼主:
看来还是一体的好用

网友:
一体好用些!

网友C:
請問有誰試過插接式軟軸的四方頭磨損變成圓頭?多久磨成圓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整体来说一体流畅点!用好品質的也耐用,生赛是求速度!要求水阻小!!
我用一体的有38年左右了!!

沒有38年吧?之前用的都是曲JOINT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有誰試過插接式軟軸的四方頭磨損變成圓頭?多久磨成圓頭?

這個是不可能出現的問題!除非方頭與軟軸的方頭之間存在間隙,要是緊接的話,不會發生上述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個是不可能出現的問題!除非方頭與軟軸的方頭之間存在間隙,要是緊接的話,不會發生上述問題!

謝謝,希望如是,遲下買一套試下,我期望有正常壽命。

网友D(2014-01-18):
引用 网友C:
謝謝,希望如是,遲下買一套試下,我期望有正常壽命。

但我想知道你要試的是機器接軟軸的,還是軟軸接槳軸的方頭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沒有38年吧?之前用的都是曲JOINT啦!

我在76-78年其间的3.5'北風'平底三角艇已是用软轴來跑的!當年吕米高的從加拿帶回來大的'北風'艇也是用一体的,
有空找图片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我想知道你要試的是機器接軟軸的,還是軟軸接槳軸的方頭呢!

指軟軸接槳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76-78年其间的3.5'北風'平底三角艇已是用软轴來跑的!當年吕米高的從加拿帶回來大的'北風'艇也是用一 ...

圖片有啥用!4-60的艇還差不多!找來我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在76-78年其间的3.5'北風'平底三角艇已是用软轴來跑的!當年吕米高的從加拿帶回來大的'北風'艇也是用一 ...

你要那多OS 7B……做什麼啦!

网友D:
那就有點分別,軟軸成發力方,槳軸是受力方,受力方套在軟軸外,有點制動的意識,反成發力方備動,注意支架與槳叉間的間隙不能過多,足夠就好!及軟軸自身的質量要好,也可在方頭上焊錫加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就有點分別,軟軸成發力方,槳軸是受力方,受力方套在軟軸外,有點制動的意識,反成發力方備動,注意支 ...

哎,質量重要呀,買了條一體,焊口竟然有針/砂孔,早晚自斷,才考慮插接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哎,質量重要呀,買了條一體,焊口竟然有針/砂孔,早晚自斷,才考慮插接式。

我從不買焊接好的成品!全都是自製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從不買焊接好的成品!全都是自製作的!

你是銀焊FERRULES的嗎?運行振動怎樣?我正在看這種產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銀焊FERRULES的嗎?運行振動怎樣?我正在看這種產品。

是的!
不用FERRULE的也有,直接用頂針與不銹鋼焊接軟軸。
運行振動嘛!我覺得自己的不存在有這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
不用FERRULE的也有,直接用頂針與不銹鋼焊接軟軸。
運行振動嘛!我覺得自己的不存在有這問題 ...

我從前用丁烷氣槍焊軸,軸都變色了,很醜樣,有沒有烙鐵做得到的方法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從前用丁烷氣槍焊軸,軸都變色了,很醜樣,有沒有烙鐵做得到的方法呢?

我就是用烙鐵焊接的!
現在不用烙鐵焊接啦!都在用‘樂泰’的!但我不會試。

网友:
俺用这货:

还有这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用烙鐵焊接的!
現在不用烙鐵焊接啦!都在用‘樂泰’的!但我不會試。

我个人是用乐泰638 来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是用乐泰638 来粘。

LOCTITE神奇膠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是用乐泰638 来粘。

你是用在電動項嗎?我知道電動項好多模友都在使用乐泰,但在油動項方面,基於油動扭力較大,所用的槳葉相應地大直徑,故仍未有聽聞有誰採用中。
有機會會由細容積發動機艇上試試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在電動項嗎?我知道電動項好多模友都在使用乐泰,但在油動項方面,基於油動扭力較大,所用的槳葉相 ...

或可做個扭力測試,看承受極限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是用乐泰638 来粘。

可否告知這產品在工作使用時,要完全固化需要多少時間呢?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否告知這產品在工作使用時,要完全固化需要多少時間呢?謝謝!

完全固化的时间就真不好说,胶水说明书上没有写,但在使用中,软轴和硬轴接合面涂胶,插入后,几分钟就固化,操作要快手一点。
但胶水接触空气部分不会固化,所以软轴和硬轴的间隙过大的话,用这个胶水插入后是不会固化的。638胶的间隙要求好象是0.3mm 以内。

以前我用锡焊,就试过断轴,但改用638后就末断过,我试过拆一支粘合后的硬轴,爆力拆,拆不开,后来用烙铁加热硬轴,加热左好耐下,先分离到软轴。

你是用在電動項嗎?我知道電動項好多模友都在使用乐泰,但在油動項方面,基於油動扭力較大,所用的槳葉相應地大直徑,故仍未有聽聞有誰採用中。
有機會會由細容積發動機艇上試試效果如何!

我确实是用在电动船上用,自己的船目前行到140km 左右末出过事。但油动的车叶大,就真不好讲拉。6mm 的软轴钢丝粗,结构间隙大,跟据638胶的特性我估计可能会差D。

网友B(2014-02-18):
引用 网友D:
你要那多OS 7B……做什麼啦!

有点不明??
是说0S那些(9B,40A,21D)化油器!!!我有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明??
是说0S那些(9B,40A,21D)化油器!!!我有那么多

你去挖金子呀!一個月後才回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明??
是说0S那些(9B,40A,21D)化油器!!!我有那么多

是9B化油器!你那麼多,讓兩個來用成不?40A跟21D是用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9B化油器!你那麼多,讓兩個來用成不?40A跟21D是用那的?
哗你又搅咩双发艇??
2個可以的!

40A 7.5cc /21D 3.5cc 用

楼主:
不争论了,现在打了老虎的一体式的 确实比插接试的好用 还能上轴承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