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支招,DJI 5D云台相机底部固定孔对不上,我是5D3相机。

楼主(2013-12-19):
如题,我入手5D云台一套,自己的5D3相机,官方指定镜头,现在安装相机到云台上,死活对不上相机底部的螺丝孔,把相机固定板拆下来安装都对不上,真是纳闷了,请高手解救!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  找大疆吧

网友A:
要把下面白色3m胶扣掉,就对了

网友:
是要用点力才能进去,不过我的好像偏的没你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下面白色3m胶扣掉,就对了

这就是扣掉之后拍的

网友B:
楼主您好,请先不要锁紧镜头环螺丝,检查镜头前是否安装到位。

网友:
5d2貌似没问题,但是云台不稳,不断点头。拍照片可以,拍是屁不行

网友:
新的比老的还是问题上多一点啊看来,用料和做工应该不如当年的Z15N那股子认真劲儿了,加强管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先不要锁紧镜头环螺丝,检查镜头前是否安装到位。

反复确认,反复检查,镜头固定螺丝肯定是不可能先上的,镜头也是卡紧的,安装镜头都这么多年了,这点基本功还是有的。现在就是卡紧了,对不上孔,今天客服说找工程师打我电话,等了一天没打,你们这个售后也不知道怎么了。看到请及时电话回复我,13701458579 刘先生

网友:
楼主您好,今天早上第一时间已联系您。确保镜头前预安装到位,用力点也是能上的。

网友:
要用力,楼上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复确认,反复检查,镜头固定螺丝肯定是不可能先上的,镜头也是卡紧的,安装镜头都这么多年了,这点基本 ...

楼主您好,请问您云台的型号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问您云台的型号是?

大疆的客服搞什么、。。。题目说了是5D云台!你们家有一万5D云台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疆的客服搞什么、。。。题目说了是5D云台!你们家有一万5D云台的型号吗。。。

您好,我们的5D系列的云台分为 5D2 和5D3!!!

网友:
它不会是5D3上5D2云台了吧

网友:
难道真是5D3上5D2云台了?传说中的鸳鸯

网友:
5D的云台,5D2和5D3都是支持的,他们硬件上的区别,我只看到接HDMI的线不一样。我装5D相机也出现楼主的情况,只是没偏那么多,楼主在看看相机哪里卡好没有。

网友D:
5d3和5D2的相机底部固定孔位置不一样的,云台和相机型号不一样肯定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