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怎么清除mini cp得固定id

楼主(2013-12-19):
需要短接哪个东西,是不是我图上那个,但是短接好像没有用,求助啊

网友A:
短接插。。。。放在ele 舵機通道啊

楼主:
peanuts发表于2013-12-20 07:37:57
短接插。。。。放在ele 舵機通道啊
还是你给力。不过你那个插口是从左边看得哪一个,有上中下3个,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插了接收机得灯有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插。。。。放在ele 舵機通道啊

借问请教SCP灯闪正常接收正常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