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的质量?个案?炸尾!!!

楼主(2013-12-20):
看图,快离地时炸了,还好没完全飞起来。

尾轴承解体,尾轴中断,尾桨夹连同中联飞出,还炸到了大桨。

网友:
牛叉,前后因果关系完全无从推测,那么多碳件好玩不?

网友:
我看不到机械有问题哦,你自己炸机了。炸机就不赔的哦。

网友A:
从来不用飞越的轴承飞的路过,楼主会不会是因为尾巴震动太大导致尾轴承爆碎然后尾轴受力不均断裂导致的炸鸡呢?都不好说,飞越的东西还是用金属片吧,轴承和螺丝啥的为了保险还是换了吧,我以前用过飞越的尾轴承,三个起落出虚位,最后换成洛阳这边本地产的轴承,飞了小半年不知道多少个起落了还好好的

网友B:
同型号轴承,洛阳轴承比哈尔滨轴承还贵~~~~~

网友:
这种类型的轴承很难自己解体的,除非很松了~~~~~~~~~

网友:
我感觉5楼分析的正确,那种情况,几秒钟就会爆尾轴承~

网友:
螃蟹爪出么?

网友:
又一个不进行飞行前安全检查的悲剧

网友:
主轴和尾轴这些高速轴承要经常仔细检查,有一点不顺就坚决不能再用了,我有深刻教训。600N当天最后一个起落起飞前发现尾轴出现一点点虚位,怀疑是轴承不行了,当时想最后一个起落,飞完了回去就换,结果起飞后不到5分钟就突然自旋了,下来一看,尾轴承散架了,轴承外圈高温焊到尾波箱上

网友:
玩飞越,一定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螺丝是第一个要换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型号轴承,洛阳轴承比哈尔滨轴承还贵~~~~~

我记着我们洛阳的轴承还是挺有名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用飞越的轴承飞的路过,楼主会不会是因为尾巴震动太大导致尾轴承爆碎然后尾轴受力不均断裂导致的炸鸡 ...

感觉是尾轴承先解体的。之前尾组炸过一次,炸掉了碳纤尾桨,炸弯了尾轴,估计轴承炸伤了,不过没看出来。
这个后来买的尾轴质量也不行,从中间断开了...

网友C:
碳纤尾管用着怎么样?

网友:
尾波箱这两颗轴承真的很重要,俺的500就因为尾波箱轴承有点卡涩,没有更换,在一次起飞后,一切IDLE皮带直接断了!还好飞机损失不大,就尾管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纤尾管用着怎么样?

还可以,比铝的轻,比较直

网友D:
楼主你的鸡鸡啥配置  能说详细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鸡鸡啥配置  能说详细点不?

飞越FBL, 好盈铂金40,  斜盘KST215*3,锁尾飞越9257 + K8,花牌1880KV, 雷鹏6s 1200mah

网友:
表示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