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手!铝合金伞齿可以用吗?

楼主(2013-12-20):
看到很多轴传的飞机伞齿容易扫,想做几个铝合金的试试!本来想把所有齿轮做铝合金的,但有朋友建议说厂家不只是图便宜,塑料有保护的作用!想到前面的两个伞齿扫了维修很麻烦,亚拓黑色的比较硬,也可以!但本人有设备,想问一下如果用铝合金的可以吗?或者哪几个用?那几个不能用?

楼主:
光有看的没有回的,算了,做出来再说!

网友A:
铝,包括铝合金,是不适合做齿轮的,因为它不耐磨。除了不耐磨之外强度也不好,铝齿轮这个念想就罢了吧。塑料不要小看它,用它做低强度齿轮有好多好处,第一它耐磨,第二它有自润滑作用,第三易成形,第四呢,它的成本低。我们现在的塑料齿轮有的是加了碳的,具有更好的耐磨性和较高的强度。如果楼主有条件可以做几组尼龙材质的齿轮,尼龙有更好的耐磨性、自润滑性和较高的强度。

网友B:
7075有出金属的伞齿,不过呢,金属与金属之间的润滑不好解决,所以一般是一个金属配一个塑料这样用,前面的是对转用金属,伞齿用塑料,效果还行,炸机N次,没扫过前面的伞齿

网友:
不扫伞齿,就扫小齿盘,必须有个释放的地方,哪里弱扫哪里。最后就是把细轴顶弯。

网友:
7075那金属齿的尾夹座有谁用过么?

网友C:
台湾有卖的,但是大 陆肯定不卖,那得毁多少人的生意哦

网友:
换金属齿后会很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台湾有卖的,但是大 陆肯定不卖,那得毁多少人的生意哦

这图....尾轴上那个齿可拆卸?
如果不可拆卸就坑爹了

网友:
用尼龙的吧!换好的轴承,比用金属伞齿有用

网友:
跟风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图....尾轴上那个齿可拆卸?
如果不可拆卸就坑爹了

这个没用,摔机尾轴是要换的,传动那个用金属,尾轴就用塑料,

这个金属尾轴放着不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铝,包括铝合金,是不适合做齿轮的,因为它不耐磨。除了不耐磨之外强度也不好,铝齿轮这个念想就罢了吧。塑 ...

报告,我的x3用的铝制电机齿轮,450用的铝制电机齿轮。所以我觉得铝做齿轮还是可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报告,我的x3用的铝制电机齿轮,450用的铝制电机齿轮。所以我觉得铝做齿轮还是可行的。

x3用铝齿不是会被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x3用铝齿不是会被啃吗?

那是打齿盘太硬了  目前我的x3 还是原装的  不错 没坏呢  以后也准备上刚尺   不过飞跃的450 用吕齿 完全无压力

网友:
5楼正解。。塑料齿就是用来扫的,不然指不定哪个地方会被本该被扫齿而释放的力量破坏掉,至少全铝万万不妥

网友:
似乎之前不是有广告的嘛,出的新齿轮硬到可以用尾桨来锯木头…不过的确,齿不扫了,那轴就得在尾打到东西的时候承受力量,轴没问题,那大齿遭殃,大齿没问题就马达齿…反正怎么都得有一个坏……
其实以前也很容易扫前齿,后来弄了个金属的尾管座,分体的,换齿的时候就不用像以前一样麻烦的想扔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湾有卖的,但是大 陆肯定不卖,那得毁多少人的生意哦

阳台侠的最爱。

网友:
楼主,你实际上应先玩皮带版,尾波换个冰人的,易修,修机快,炸鸡成本不高,轴传动力好,但是炸了维修麻烦,成本高 ,当你很少很少炸机时玩才省钱省时间

网友:
塑料有塑料的好处,自润滑,金属的 力量泄不掉,

网友:
哥已不纠结此事,因为我已改皮传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报告,我的x3用的铝制电机齿轮,450用的铝制电机齿轮。所以我觉得铝做齿轮还是可行的。

只要有成形能力的材料都能做齿轮,但如果拿铜、铝、塑料做成同样的齿轮,用在同样的工况条件下,那先磨损报废的是铝制齿轮。如果朋友愿意用铝制齿轮,谁又能管得着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成形能力的材料都能做齿轮,但如果拿铜、铝、塑料做成同样的齿轮,用在同样的工况条件下,那先磨损 ...

大部分飞机的都是铝尺啊。。。。 电机齿  。。。x宝搜下就知道了

网友:
KDS7.2的尾波箱就是一个金属齿一个XX齿(XX我就不知道是尼龙还是塑料了)

网友:
一软一硬 相克更好,甚至可以说磨合的更好 更到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飞机的都是铝尺啊。。。。 电机齿  。。。x宝搜下就知道了

我飞了这么多年还没有遇到过一个铝齿呢(指的是电机小齿不包括尾伞齿),是不是朋友将铜齿看成了铝齿?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飞了这么多年还没有遇到过一个铝齿呢(指的是电机小齿不包括尾伞齿),是不是朋友将铜齿看成了铝齿?
...

市面上是有一些廠家是會用鋁材造電機齒輪的,小弟貼一個給大大看一下,圖片中是小弟將油機改電機時在市面買到的電機齒輪,當時在香港祇可以找到xx廠家的12齒馬達齒來代用,因是托機友幫忙去買的,拿在手後赫了一跳,這麼大隻的馬達齒為何可以這麼輕,我的天啊,材質原來是鋁來的,小弟把電機齒輪放在車床來切削測試一下硬度,我的天呀,用+17車刀來切削好像切削木材一樣,小弟立即不敢採用此電機齒輪.
電機齒輪還是廠家來設計在700/90 class的直升機上來用.
哈哈,馬達齒是不應用鋁材來造的,世界第一大廠宇宙最強這個品牌的東西小弟算是見識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市面上是有一些廠家是會用鋁材造電機齒輪的,小弟貼一個給大大看一下,圖片中是小弟將油機改電機時在市面買 ...

用铝做齿轮是有优势的,它的优势就是好加工,能大大降低加工成本。对于使用者来讲就没有优势了,要经常更换磨损的再也不能用的齿轮,可以这样说一个铜齿使用寿命相当于5个铝齿。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用铝做齿轮是有优势的,它的优势就是好加工,能大大降低加工成本。对于使用者来讲就没有优势了,要经常更 ...

用鋁材造電機齒輪的優勢儘歸廠家,對消費者而言亳無益處,但消費者中懂得箇中道理的有幾許人.小弟自己造的電機齒輪一直不敢用鋁材造,以免貽害用家.

哈哈,沒有打小廣告之意思,衹是給大大看一下小弟用鋼材造的電機齒輪,電機齒輪加工完成後再加上硬化處理,當然硬度是不能太硬的,適當的硬度就可以了,這電機齒輪小弟用了兩三年了,沒有異常損耗不用常常更換。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用鋁材造電機齒輪的優勢儘歸廠家,對消費者而言亳無益處,但消費者中懂得箇中道理的有幾許人.小弟自己造的電 ...

用钢做齿轮那是再好不过了,钢的硬度比铜好且韧性也好,是做齿轮的良好材料。当然钢的加工难度要比铜高,所以说市场售价要比铜齿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钢做齿轮那是再好不过了,钢的硬度比铜好且韧性也好,是做齿轮的良好材料。当然钢的加工难度要比铜高, ...

鋼齒跟鋁是兩碼子的事,但懂得制造工藝分別在那裏的模友不知有多少,這年頭用鋁來賣鋼齒價錢的黑心廠家也不少,小弟在上面發文的鋁在香港買時也跟鋼齒的價錢差不了多少.

看大大的發文相信也是行內人,再發一個最新完成的電機齒輪給大大品嚐一下,自己要造電機齒輪也有點迫上梁山的感覺,無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鋼齒跟鋁齒是兩碼子的事,但懂得制造工藝分別在那裏的模友不知有多少,這年頭用鋁齒來賣鋼齒價錢的黑心廠家 ...

你的齿轮加工的不错呀!顶你一下。中国有句老话:“种豆得豆,各瓜得瓜”那些拿铝齿轮当钢齿轮卖的商家或厂家,会得到应有的报应的。同时祝愿诚实的商家或厂家生意兴隆,他们的产品会被飞手们认可的。

网友H:
假设你做的金属齿轮不再扫了,那么炸机的力量往哪里释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假设你做的金属齿轮不再扫了,那么炸机的力量往哪里释放呢?

難道大大會覺得膠造的主齒輪(Main gear)會比鋼造的齒輪的剛性更強嗎?不幸摔機時膠主齒輪不會掃齒嗎?
摔機時需要釋放的能量是會在膠主齒輪掃齒時消耗掉的,不用擔心能量無處釋放出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飞了这么多年还没有遇到过一个铝齿呢(指的是电机小齿不包括尾伞齿),是不是朋友将铜齿看成了铝齿?
...

你是前辈 我没必要骗你   我真心用的都是铝齿   飞跃450  x3   。 我只有600用的是  钢尺。。。都是说的电机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是前辈 我没必要骗你   我真心用的都是铝齿   飞跃450  x3   。 我只有600用的是  钢尺。。。都是说的电 ...

我相信你因为市场上己有铝齿轮出售,不过鉴于铝齿轮的性能还是换铜齿为好,或者换钢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相信你因为市场上己有铝齿轮出售,不过鉴于铝齿轮的性能还是换铜齿为好,或者换钢齿。

以450這級別的機種來說用銅來造電機齒輪是足以應付的了,當然銅也分很多種類,要採用適當的銅料來造,用鋁來造小弟覺得不是太好.鋼齒是最理想的,但因造價比較貴,450這級別的市場未必能承受.

450級別以上的機種就最好不要用鋁或銅來造電機齒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75有出金属的伞齿,不过呢,金属与金属之间的润滑不好解决,所以一般是一个金属配一个塑料这样用,前面的是对 ...

你好,我实在找不到哪里有卖的 给我个连接好不好?拜托了!

网友B:
tb搜7075就行 就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搜7075就行 就一家

还得麻烦您一下 我搜了 找不到 全是卖铝的,能不能有空帮我搜一下给个链接?

网友B:
本来就是铝全金的,没有全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铝全金的,没有全钢的

我意思是全是卖铝材的 没有找到飞机的配件!

网友B:
发链接会不会成做广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链接会不会成做广告的...............

不会的  我发过!但是要打字说明一下!

网友:
7075的就做了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842526082
就这家店里有,你自己问店家去,不好用别找我,我不是做广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azez4v&id=12842526082
就这家店里有,你自己问店家去, ...

多谢了!

网友:
顶下ERICK的用心, 硬化钢齿才是最好的没错....
铝合金齿的好处是易加工, 重量轻, 但如果没作硬氧的话很不耐磨. 而且强度和钢齿也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