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50贴片灯带怎么接到7.4v电池上

楼主(2013-12-20):
5050灯带都是12v驱动的,如何才能接到7.4v电池上?

网友:
加块升压板

网友A:
1) 升压。
2) 改装。灯原来都是3串,去掉一个并导线跨接改成2串。重复,重复,再重复。。。
3) 定制 或 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升压。
2) 改装。灯原来都是3串,去掉一个并导线跨接改成2串。重复,重复,再重复。。。
3) 定制 或 ...

谢谢,最终决定买贴片和pcb自制灯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