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精灵2怎么安装固定图传,难道用3M胶?

楼主(2013-12-20):
请问精灵2怎么安装固定
图传
,难道用3M胶?

网友A:
用亚托原装的魔术贴很好

网友B:
魔术贴,3M 都可以用

网友:
好吧!魔术贴我有...如果是刚入手的新人,建议买图传的时候让店家送点,免得耽误时间。

网友C:
我是用3M

网友D:
原廠出的改裝還用黏的,實在有夠掉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原廠出的改裝還用黏的,實在有夠掉漆
掉漆的不止是这个。。。

网友F:
不管是3M还是魔术贴,总感觉不稳当......

网友G:
就粘贴在精灵的小脚脚哪里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