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解决下。D10可以装功放吗?如433

楼主(2013-12-20):
一直对FPV很感兴趣。就是不知道遥控器怎么装切糕433   求解决。

网友:
切糕433可以轉發 什麼控也可以用
不用改 不用直接掛上自己的控

网友:
天7也可以啦

网友:
可以用   可以轉發或飞線ppm直入

网友A:
D10 只能用转发模式 直接ppm直连任何433 D10都要被干扰
d10这个控屏蔽做的太烂了

网友(2014-04-28):
引用 网友A:
D10 只能用转发模式 直接ppm直连任何433 D10都要被干扰
d10这个控屏蔽做的太烂了

有办法不干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