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两个ZYX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13-12-20):
ZYX装在450上发生这种现象:
                                 第一、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走普通航线),老是偶尔会点头,抖两下之后又恢复正常,请问高手们这该怎么调整呐?

                                      第二、方向舵打左会很***,一下就“推”过去了,但是打右却有延缓现象,感觉是慢慢“拉”过来的,这个又应该调整哪里啊?

网友A:
如果迎风飞行低头时正常的,不过可以适当的提高升降的感度来解决。左右的自旋速度不一样我记得可以调整的,那边慢了适当提高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迎风飞行低头时正常的,不过可以适当的提高升降的感度来解决。左右的自旋速度不一样我记得可以调整的, ...

应该是降升降感度吧?

左右自旋速度不一致,可以在高级里面调自旋加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降升降感度吧?

左右自旋速度不一致,可以在高级里面调自旋加速!!!

前后抖动才是降吧,低头我认为是升高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后抖动才是降吧,低头我认为是升高才对。

让楼主试试吧~

网友:
我觉得换了小姨子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C:
我就在用ZYX  飞航线很平稳啊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降升降感度吧?

左右自旋速度不一致,可以在高级里面调自旋加速!!!

这位高台应该说的不错,我的450是前后抖动的现象,不单是低头。

左右自旋原来是自旋加速那里调啊?谢谢了。      另外想问下您的升降和滚转感度调到了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在用ZYX  飞航线很平稳啊

您的升降和滚转感度参数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升降和滚转感度参数是多少?

我的滚转好像是30--40吧, 基本设置选新手模式 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高台应该说的不错,我的450是前后抖动的现象,不单是低头。

左右自旋原来是自旋加速那里调啊? ...

连接好ZYX到电脑后,点击“高级”:

这里的区域都是有关自旋的:

网友D:
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大家会重新回到对于小姨子的探讨中
家里有仨小姨子-S
因为小姨子真的不同与其它三轴陀螺仪
可调、可玩性很高,认真分析后大家会更爱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大家会重新回到对于小姨子的探讨中
家里有仨小姨子-S
因为小姨子真的不同与其它三轴陀螺 ...

求深度小姨子调机秘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好ZYX到电脑后,点击“高级”: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