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减震的超高性价比神器。

楼主(2013-12-20):
以前汽车改隔音的止震垫,3层结构,中间还夹了层铝箔,应该能起到一定的屏蔽作用,用来做飞控的减震刚刚好。

网友:
内容鼠标垫

网友:
从这个环节减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汽车的震动不能拿来和多轴之类的震动比= =

网友:
一直用鼠标垫

网友:
看着不错的说

网友A:
减震和加重要相匹配,飞控本身太轻 垫再软的东西都没用。一是要压住,第二 要软 第三 不能晃

网友:
这是橡塑材料,我一直在用,是我能找到的减振的最好材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减震和加重要相匹配,飞控本身太轻 垫再软的东西都没用。一是要压住,第二 要软 第三 不能晃

说得好,就像naza内部有个铁块,开始我总不知是干嘛用的,后来明白是配重减震的用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得好,就像naza内部有个铁块,开始我总不知是干嘛用的,后来明白是配重减震的用途

naza 有铁块?还是轻的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za 有铁块?还是轻的要命

5克的铁也算铁块,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