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APM配D10模式开关混控

楼主(2013-12-20):
求指导APM配D10模式开关混控,

APM模式切换通道我插在接收机的AUX1上,用MIX三段开关控制,要如何设置才能混控出6种模式呢?我的控是原厂固件。

网友A:
研究好了可以告我一下吗?我也是华科尔控10.飞APM2.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好了可以告我一下吗?我也是华科尔控10.飞APM2.52

还在尝试,

网友B:
我都只懂设了三个模式而爾...听说是要调用另一通道混控... 學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只懂设了三个模式而爾...听说是要调用另一通道混控... 學习中...

恩,默认MIX开通可以控三个模式,其他还在尝试。不知道是否要刷固件才好设定

网友:
坐等研究成果...

网友:
我也在等!!!

网友(2014-02-15):
楼主搞好了没 我也同问

网友:
原厂固件我是设了五个飞行模式。五通设mix六通铺助五通道。大概是这样。要详细的话我明天开控看清楚在回复

网友C:
第一步:确定混控主从通道,如楼主就是AUX1是主,从通道可以是Gear。注意主通道是三段,从通道是二段;
第二步:将主通道舵机行程改为-65%和+65%;
第三步:在程式混控中,选曲线,设成L点-31%,R点15%的一条直线。
OK,现在连上Apm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确定混控主从通道,如楼主就是AUX1是主,从通道可以是Gear。注意主通道是三段,从通道是二段;
第 ...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确定混控主从通道,如楼主就是AUX1是主,从通道可以是Gear。注意主通道是三段,从通道是二段;
第 ...

从通道不用设置混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