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一个电源的最大的输出电流?电源输出的最大功率主要取决于变压器吗?

楼主(2013-12-20):
如何测试一个电源的最大的输出电流?
接一个大负载,会不会烧电源?
如果不会的话

现在手头有一个12v 50w的灯泡,想测试24v的一个电源最大电流(估值不会超过3A),直接接24的电源上不会烧灯泡吧?这好像是高中的物理题,忘光了,感觉虽然电压超出额定电压,但是电源能提供的最大电流只要不超过2A应该都是安全的吧,所以应该不会烧吧,但是我不确定,谁能给个答案。

网友A:
可以让电源满负载运行,然后用万用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让电源满负载运行,然后用万用表测。

你的意思是给电源后面接一个大功率的电器比如灯泡或者电阻丝,然后测电流吗?这样会不会烧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给电源后面接一个大功率的电器比如灯泡或者电阻丝,然后测电流吗?这样会不会烧电源?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还有个办法就是买个带功率记录功能的插座,让电源满功率运行,然后得出得到了实际功率/输出电压,也可以计算出电流啊!初中物理啊!

楼主:
按照楼上的说法测试的话,现在手头有一个12v 50w的灯泡,想测试24v的一个电源最大电流(估值不会超过3A),直接接上不会烧灯泡吧?这好像是高中的物理题,忘光了,感觉虽然电压超出额定电压,但是电源能提供的最大电流很小,所以应该不会烧吧。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
灯泡可能会烧。
测开关电源的最大输出最好用大功率电阻,灯泡不错不过上电瞬间电流会大,灯丝温度高了电阻大了以后电流就小了。
最起码拿一堆12V20W的灯珠两两串联再并联,这样也能做很好的放电器。

测试的话一直测到电源保护就行了,然后用到保护前的7-8成。开关电源长期满载的话寿命会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