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解锁了

楼主(2013-12-20):
问哈  各位大神  apm解锁  是不是方向通道的舵量必须是最大值

网友A:
是,而且要保持4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而且要保持4秒

呵呵 谢了哈

网友B:
油门还要在最低

网友C:
在自穩下才能解鎖 (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还要在最低

谔谔  我是左手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自穩下才能解鎖 (旧固件)

谢了哈

网友D:
如果高兴你可以不解锁的,那样最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高兴你可以不解锁的,那样最安全。

不解锁怎么飞啊   我就是想调整下那个舵量 结果调了过后没法解锁 还只有调飞控才得行

网友:
APM的自检都没过,你就想解锁,解了锁有出问题的可能的,如果你真的想不过自检就解锁在高级设定里有自检就算不通过也能解锁的选项的,不过你得弄明白了小心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