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每到一个新的飞行场地,都要进行指南针校准?

楼主(2013-12-20):
是不是每到一个新的飞行场地,都要进行指南针校准?

网友:
是滴。。。校准一下比较好,不过要注意远离铁磁干扰。。。

网友:
我个人是这么做的。重新校准不用几分钟,心里也踏实点,久而久之成习惯了

网友A:
jj上装个btu很重要!!!!!!!!!!!!!

网友:
个人是这么做的

网友:
小心驶得万年船!还是老老实实做校准吧!

网友:
说明书!!!!
更换场地必须校!!!

网友:
个人认为,校正一下更好,地理经纬度不是差异很大,就是方圆几十公里应该不用校正的。我也这样飞的

网友:
还有就是GPS模式起飞后不着急飞高飞远,就看2米高悬停是否飘,不飘说明工作正常,不用校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j上装个btu很重要!!!!!!!!!!!!!

btu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tu是什么?

蓝牙调参,享受随时随地调参的乐趣,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调参,享受随时随地调参的乐趣,啊哈哈哈哈哈

知识太贫乏了 呵呵

网友:
一般不需要

网友:
校校跟健康,呵呵

网友:
正确的应该是连接PC升级或调参后校对就行了。

网友:
与楼主同感  见识了不少

网友:
不需要!除非不穩定

网友C:
我是發生異常才校準指南針!如航行中會偏向、定位不良、漂移等等狀況發生時才會重做
不然每飛一次就要校準一次那豈不是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發生異常才校準指南針!如航行中會偏向、定位不良、漂移等等狀況發生時才會重做
不然每飛一次就要校準一 ...

楼上正解,不过还是建议超过50KM就做一次校准

网友:
经过测试,我周末跑到240多公里外去飞,没有经过矫正,照样很给力。

网友D:
距与前次飞行直线距离相距在10公里以上时,一定要重新校队指南针。

网友E:
这个不知道 反正我是飞一次就老老实实的校一次

网友F:
察 羡慕嫉妒恨 我过年装一架! 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