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JI地面站系统续航时间问题

楼主(2013-12-20):
    自从DJI很“大方”的开通50点地面站以来,一直觉得这个功能像一个鸡肋,很强大,可飞行器的续航能力根本无法完成任务。通过实验性的飞行(模拟航测)里的飞行规划方式,其实DJI的地面站在不大的面积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达到或者靠近测绘级别的航拍还需要付出许多就不多说了。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续航时间,在论坛里泡了很久了,着重看了关于续航时间的一些帖子,除了重庆的一位兄弟用S800搭配狗的组合好像说能达到20-30分钟,其它基本就是DIY的小而轻的机架号称的能有30+分钟,但这个负重肯定解决不了航拍正摄的要求。
   这里就提出来了,比如用地面站规划一个一平方公里面的的土地,想用地面站规划飞行,我的地面站预计是在40分钟,以S800这个搭配肯定是不行的,经过反复使用地面站,发现在规划好飞行路径以后,断电(换电池)后规划好的路线就会被清除,根据这个特点我想出两个解决办法供大家一起讨论。

     1.(条件:飞行器上的取电头上接上一个并联的插头,一头插动力电,另一头为空)总的规划路径不变,当飞行器的安全飞行距离到达以后,在使用地面站上的“暂停”,然后切换人工操作模式控制返回地面,先在飞行器电源并联头提前空着的那一头插上满电的电池,然后取下没电的那块,这样飞行器是没有断电的,飞行数据应该保存。最后就是手动将飞行器飞到相对最靠近暂停时的点,然后“继续”,然后..............

     2.规划好飞行路线以及动作设置,将规划图保存在地面站电脑里,飞行器按照规划路线飞行完一部分的航线后,达到某一个航点的时候(或者飞到一个不需要有空中动作的那条航线时,记录好航点的数字)然后点暂停,手动返回地面,按照正常的操作更换电池后,从地面站:”编辑“里调出预先存好的飞行线路,修改航线的“起始点”位置为上一次飞行点结束的数字。升空,“GO”..........

其实,写这个主要是针对,多轴飞行器在飞航线和航线转弯上应该比DIY的固定翼飞航线稳定多了,所以一直觉得多轴的这个特点比固定翼应该有优势。

经过这几天的地面站操作飞行,总结了一下,航线飞行速度最好不能超过5M/s,转弯方式为定点转向,可以设置为停留时间为0S。

这就是使用DJI的地面站的一点心得,分享一下大家参考和讨论。

网友:
给飞控接个接收电,用三线开关控制

网友A:
其实楼主应该想想,对于测绘用正射影像拍摄的要求,多轴除了姿态上优势稍强于固定翼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优势。一没有续航,二效率也非常低。也许在城市里面稍有可行性,但是在其他地域几乎没有可行性。想想用燃油动力直升机加挂云台也许更有可行性。再者说来,固定翼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只需要解决云台问题就可以了。只要有一款适合固定翼使用的能够解决航偏角差值的航摄云台,多轴在这上面的仅剩优势也没有了。
再者即使某种多轴能够完成40分钟左右的航时。。。先不说完成作业效率低不低的问题。这恐怕也是没有任何余量的时间。中途任何一点状况导致耗电增加,时间都会骤减,飞不回来的机器又有何用呢?

网友:
小问题,增加续航时间请参考“大疆WKM 72小时不间断飞行测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楼主应该想想,对于测绘用正射影像拍摄的要求,多轴除了姿态上优势稍强于固定翼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优势 ...

申明一下,我并不是说多轴取代专业的航测设备,只讨论在特殊情况下(面积不大,高度不高等)。如何能达到或者接近测绘那样的正摄图片,这篇帖子只是讨论在利用DJI的地面站控制的情况下增加S800的巡航时间,接力式的方式!只是讨论和试验,并不是取代。

网友B:
长航时,玩固定翼去吧

网友:
测绘的话固定翼是强项
小面积的话多轴也可以搞下
可以大机子小负载

网友:
挺不错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航时,玩固定翼去吧

本来就说清楚不是替代固定翼的,只是讨论用DJI的地面站除了娱乐还能做点其它什么事!OK

网友:
也只有娱乐了

网友C:
谁说航点没用啊?做了个测试,在IPAD用50航点拼成了一个爱心,中间拼上心仪MM的名字,一个点5米,晚上装上红色夜航灯飞这个航线,相机开启B门,你猜我拍到了什么?
MM看到这照片以后,马上就相信我们的姻缘是上天注定的了

网友D:
楼主,你说的第二项功能,地面站本来就有的啊,你好好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说的第二项功能,地面站本来就有的啊,你好好看看说明书?

也许我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用什么功能增加完成时间,也就是一个面积稍微大的地一块电池肯定飞不完,用什么办法能给他完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我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用什么功能增加完成时间,也就是一个面积稍微大的地一块电池肯定飞不完,用 ...

对呀,航线可以作为文件存储、调入、编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说航点没用啊?做了个测试,在IPAD用50航点拼成了一个爱心,中间拼上心仪MM的名字,一个点5米,晚 ...

绝佳的创意!

网友E(2014-10-31):
引用 网友F:
双插头并联,换电池的时候新旧两块电池电压差很大,并联上新电向旧电猛烈充电,对电池不好,而且新电平白无 ...

如果是给飞控单独供电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给飞控单独供电呢?

愿意额外负重带着多一块电池飞还老得惦记着充动力电之外还得充飞控电而且还失去了飞控对动力电的监控...的话,当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愿意额外负重带着多一块电池飞还老得惦记着充动力电之外还得充飞控电而且还失去了飞控对动力电的监控... ...

监控动力电确实是个巨大的问题,测绘飞航线的话,靠插个BB响来听电量不靠谱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谁说航点没用啊?做了个测试,在IPAD用50航点拼成了一个爱心,中间拼上心仪MM的名字,一个点5米, ...

哈哈,钓爷还有这手。好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说航点没用啊?做了个测试,在IPAD用50航点拼成了一个爱心,中间拼上心仪MM的名字,一个点5米, ...

忽然一个闪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钓爷还有这手。好创意

钓爷把妹不是盖的,我擦,这贴是挖坟啊

网友C:
劈中你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劈中你了么

注意了,我要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说航点没用啊?做了个测试,在IPAD用50航点拼成了一个爱心,中间拼上心仪MM的名字,一个点5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