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元配可以航拍的四轴求配置

楼主(2013-12-20):
单位预算3000元,配置航拍四轴,潜水学习了一段时间,感觉水深,以前一直在玩固定翼。希望板里的高手给些建议。
已有设备:
1、富斯9没改版的控,接收,2、xxd2212 kv1400 两只,3、电池2200、3s,配充电器。4、小数码照相机、摄像机都有
设想:
经研究觉得还是四轴比较可靠,经费预算也差不多,网上东西眼花缭乱,发的帖子技术太深,看不懂。
想要一套四轴的配置,能用上我的已有设备最好。要求有FPV功能,貌似大家都用了gps,还有什么超声波,我不懂,摄像我考虑要么山狗,要么把我的摄像机带上去,fpv系统能用手机屏幕或者平板电脑最好,没有我只能买了。咱板块里没有给新手入门的帖子,一头雾水啊。

网友A:
大疆小精灵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小精灵不错

就是不知道价格合适不,我看看。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你的预算只能是DJI的小精灵,稍微好点的配置,3K远远不够

网友C:
我的计划是APM2.6飞控 朗宇2212四个 30A好淫电调 摄像头用监控用700线的 2200MAH电池 极枫450机架 还有5.8G图传 屏用笔记来代替

网友D:
想便宜,自己组四轴,开源飞控300+电机200+电调200+机架100。

想好的摄像,无刷云台必须的,800左右。

FPV,图传200-300。

地面屏幕,手机平板都不能用,买一个屏幕100.

以上已经是最廉价的配置了。

网友E:
唉,四轴航拍还真不是一般人能玩的

网友F:
混上半年都不一定能配好,你刚来就想3000搞定,看得太简单了,呵呵

网友G:
3000块不可能,建议将预算增加到10倍,绝对分分钟搞定!

网友H:
3000塞牙缝吧

网友I:
山寨F450机架 60块 朗宇a2212 4个 200 蜘蛛20a4个 200  nazalite 299  鹰眼或者山狗.算600吧..图传200MW加接收屏幕算500吧.可能多些..遥控器天7.算500 电池给你300..算算吧这里差不多2700买最便宜的云台得400多..要么你就把这400多黑了..硬挂..ok

楼主:
引用 网友I:
山寨F450机架 60块 朗宇a2212 4个 200 蜘蛛20a4个 200  nazalite 299  鹰眼或者山狗.算600吧..图传200MW加接 ...

我觉得你的不错,哈哈,我有遥控器和电池,如果用上两个2212的电机,又能便宜一点我算算,谢谢。不知道这套系统能行不。

网友J:
amp飞控,450机架,郎宇2216电机,桨若干,好盈40a电调,脚架,99新鹰眼,99新无刷云台,200mw图传一套,gps,2500元

网友K:
楼上的几位土豪不要黑人家。。。3000自有3000块的玩法,可能对你们土豪来说3000可能还不够买一个所谓的WKM飞控。。。。。穷人自有穷人的玩法。推荐配置:山狗 550。无刷云台500,机架ATG波纤  200,电机DYS 4215    /119一个X4=480。电调天空4合一,刷H固件可用6S,230。700线摄像头  150元,7寸车载显示器150。图传建议5.8G  600mv左右的,500。再去收一个玉兔2。。。正好3000左右。。。东西就这些东西,别跟土豪拼设备,好好练技术,玩的的happy才是王道。

网友:
配置2:机架用山寨F450,50元,电机用2216,其它同上面。。。也可以不弄云台,硬挂狗,电机用2212足够

网友L:
飞控:naza lite                                   299
机架:atg650+100(碳纤臂)              300
电机:DYS 4215  4个                           480
电调:好盈4合一30A                            235
电池:4s 5000 2个                             250
图传:600mw接+2W发射                    450
屏:  7寸液晶                                      120
云台:2轴舵机云台                              150
拍摄设备:二手佳能卡片(高清)           350
桨:1238 木桨 2对(正反)                 80

共计:2714元
高端大气上档次,稳定爽飞 ,升级空间大,剩下的钱买买零碎,也就够了。看我的帖子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77197&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L:
飞控:naza lite                                   299
机架:atg650+100(碳纤臂)              300
...

你这个帖子我大受启发啊,请问,那个相机能不能实时图传啊,若能,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上的几位土豪不要黑人家。。。3000自有3000块的玩法,可能对你们土豪来说3000可能还不够买一个所谓的WKM飞 ...

谢谢你啊,谢谢你。我看了上面的感觉都不能吭气了,3000要上10倍,那不得3万了。你的配置我好好研究研究,就是你们都是用的飞控不是玉兔就是naza为什么用mwc的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帖子我大受启发啊,请问,那个相机能不能实时图传啊,若能,太好了。

当然能了,不能我就不推荐了!08年后佳能大部分都可以滴,论坛里有大师的测试帖,你找找,各种品牌各种型号测试,比较全面了。

网友:
3000 夠買了小精灵不错

网友:
我朋友刚配了一套S800EVO,被某北 京的一家实体店(某总代)坑出了5W多,楼主可以大致参考下。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啊,谢谢你。我看了上面的感觉都不能吭气了,3000要上10倍,那不得3万了。你的配置我好好研究研究, ...

我开始配了个WMC的F450练习机,装好一试果断退了,wmc是开源版,很强大,但调稳对于新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上手快又便宜的当属naza lite,新手适用,因为你要FPV啊,稳定是前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开始配了个WMC的F450练习机,装好一试果断退了,wmc是开源版,很强大,但调稳对于新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

恩恩,回复的很详细,真心谢谢你,准备走你的这个方案,目前看115 还是130 这两款相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回复的很详细,真心谢谢你,准备走你的这个方案,目前看115 还是130 这两款相机了。
115支持 1080p

网友M:
我的配置 xxd2212kv1000  好盈30A 1047 玉兔二代 穷人机架  我也是穷人 娱乐玩玩 到时候自己做个云台挂卡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飞控:naza lite                                   299
机架:atg650+100(碳纤臂)              300
...

不错入门配置

网友N:
引用 网友L:
飞控:naza lite                                   299
机架:atg650+100(碳纤臂)              300
...

伙计,真是高端大气,但我挺疑惑,这货3000能配起来?

网友O:
2000出你一套小精灵 送你电池 400收个云台  600-800 收个狗 图传 屏幕啥的慢慢配 刚一上来 别飞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2000出你一套小精灵 送你电池 400收个云台  600-800 收个狗 图传 屏幕啥的慢慢配 刚一上来 别飞远了

你有遥控 可以 2000减去遥控  我的精灵配的天8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啊,谢谢你。我看了上面的感觉都不能吭气了,3000要上10倍,那不得3万了。你的配置我好好研究研究, ...

MWC是来源飞控。。。难调,调好了很不错,不过一般人都调不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N:
伙计,真是高端大气,但我挺疑惑,这货3000能配起来?

高老师有啥疑问?

网友N:
引用 网友L:
高老师有啥疑问?

差一点点呀,那个GPS,还有充电器。但总体也差不多,确实是价廉物美的东东。我刚入门时兔1的控,450机架,没有电池还化了我350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上的几位土豪不要黑人家。。。3000自有3000块的玩法,可能对你们土豪来说3000可能还不够买一个所谓的WKM飞 ...

我想点赞

网友:
3000只能搞个简单的低档机,没有过多的选择,还要准确选择,买几个好电机得几千,一个好飞控得几千,还有遥控、电池等一大堆东西,烧钱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N:
差一点点呀,那个GPS,还有充电器。但总体也差不多,确实是价廉物美的东东。我刚入门时兔1的控,450机架, ...

有姿态可以保证稳定飞行,再有300预算就能买naza liet套装了,充电器好像楼主是有的,话说naza的gps着实不抗干扰滴说。这配置以后挂nex勉强够了。

网友P:
你报的这配置,很差了,升级后都是废物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P:
你报的这配置,很差了,升级后都是废物了

请指出,具体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的不错,哈哈,我有遥控器和电池,如果用上两个2212的电机,又能便宜一点我算算,谢谢。不知道这 ...

原来你有遥控器和相机什么的  那更好了。。多黑点钱,给单位办事 你懂的  能飞起来领导就觉得很哈皮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L:
请指出,具体点。

怎么说呢?如果你只是想应付一下领导,弄成个可以上天的东西就OK了。如果有兴趣,想折腾那就无止境了,我也是新手,一有时间就泡论坛里,也有富斯9的控,这个控是英文无失控保护,看着都头晕,丢一边没怎么用,最低也要上个天9。电机XXD系最低档的了,飞控不带GPS,功能和性能很难保证,不然,上了天你就找不到北了,,还需要图传、OSD、摄像机、显示器、天线、电池、平衡充、备件等一大堆需要的东西,如果有DIY兴趣,还需要大量的工具设备,哈~~~~~解释清楚了吧?对于新手炸鸡是随餐便饭,炸坏了设备还需要重新购买,是个填不完的坑,所以大家都说入魔要慎重,欢迎入坑。

网友:
引用 网友P:
怎么说呢?如果你只是想应付一下领导,弄成个可以上天的东西就OK了。如果有兴趣,想折腾那就无止境了,我 ...

首先,学校采购应该会控制在可视范围内,其次,没有失控保护,返航点锁定应该是可以实现滴。gps在空旷场地确实稳定,但城市环境中干扰因素太多,gps也许会成为鸡肋,看看a_wen老师的帖子吧,人家从来不用gps模式,但拍摄效果是最好的,这需要后期技术不断练习和完善才能达到的。再者,你没有认真看我的推荐,或者是看串了,我不推荐xxd,因为用过,感觉确实垃圾,我只用事实说话,用过,稳定才是王道!请认真看看我的回复,fpv配备完善,在3000元内,我的配置应该是性价比及稳定性最高的了,有异议的话,继续讨论,这也是不断进步和完善的过程。

网友:
有些配置还是不错的,标记一下。

网友Q:
引用 网友L:
飞控:naza lite                                   299
机架:atg650+100(碳纤臂)              300
...

舵机云台就是坑爹货。这个配置要拍好画面感觉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Q:
舵机云台就是坑爹货。这个配置要拍好画面感觉很难。

总比硬挂强吧,最起码还有个俯仰的功能,关键问题是把jj调稳了。

网友:
倾向于自制机架,商品机架可挂载东西的地方不够爽

网友:
我也是新手,前几天请教了自己单位的专业高手,推荐电机4822 490kv(190元一个)电调四合一(170),APM2.6带GPS  OSD 图传 电台(1000左右)显示屏(200左右)浆(14寸60元)机架看你买什么样的(我本人飞越650机架650元)山狗或鹰眼(550左右)三脚架(30左右)这些加起来超过点,如果机架买便宜点的也可以(100左右)。这配置如果用4S5000的电池基本上挂狗可以飞20分钟左右。这推荐如有不符之处望其他高人不要骂!我们是新手不懂。

网友:
3000元其实够的,但是楼上有人说对了,这些东西你要升级时,全是破烂了!!
多数人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体会各有侧重,不尽相同,我现在花了快5000了,手里东西几乎全是破烂呀,除了OSD和无刷云台没上,航点没飞,基本也试全了!要我现在配,米少的话,这样:

找大侠给个好的图纸,买碳板碳方管找CNN做架子,价钱,看你做多大的,做几轴了,一个架子估计500元下来了,包括挂载板,甚至还可以把云台的件都做出来,机架全碳,够高档了
电机好点的可选200左右的,电调选100左右的,四轴的话1000元也就配的不错了,飞控,因为我只玩过开源,300-500之间就行,想航拍,上500-600元的航拍器就行,什么鹰眼,山狗,HD19....云台上无刷有控制板的大约得500元,这些就3000了,图传一套也在500-600之间,GPS,OSD,3DR,UBEC,FTDI,蓝牙,这些得500元(这是玩开源飞控的价)现在4000了,电池,最好是自己会做,买不起,配合上面的配置,就直接上5000的电池4块,成品大约是1200元,自己做500以内,遥控器,天九吧算1000元,充电器A6带电源得500吧,现在是6000了,其它得1000元,包括,电焊系列,万用表,电钻,硅胶线,热缩管,内六角螺丝,自锁螺母,舵机线,内存卡,3M贴,扎带.......
这些下来,7000元了!!!这个配置,玩两年应该不用换

网友:
上边的配置还少个显示屏,如果要那种一体的1000元,就是8000元了!!!非要3000元,如果啥都没有,就这样配(不是按你的,因为你有控呢还):2212电机 20A电调,行车记录仪,免子飞控,天七,B6,GPS,OSD,显示屏200那种,图传有400能下来的,机架用铝管,中心板用玻纤板, 差不多能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飞控:naza lite                                   299
机架:atg650+100(碳纤臂)              300
...

不错,标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预算只能是DJI的小精灵,稍微好点的配置,3K远远不够

我自己配吧,然后贫民版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计划是APM2.6飞控 朗宇2212四个 30A好淫电调 摄像头用监控用700线的 2200MAH电池 极枫450机架 还有5.8G ...

不错的,可是我想用650的架子,可能650太重了吧。450挂数码相机太重了,可能没空间,或者起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便宜,自己组四轴,开源飞控300+电机200+电调200+机架100。

想好的摄像,无刷云台必须的,800左右。

思路是这个样子,就看继续敲定了,哪些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四轴航拍还真不是一般人能玩的

慢慢来吧。一步一步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混上半年都不一定能配好,你刚来就想3000搞定,看得太简单了,呵呵

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3000块不可能,建议将预算增加到10倍,绝对分分钟搞定!

商业拍摄可能确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3000塞牙缝吧

这个,也许是吧。贫民,就玩贫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山寨F450机架 60块 朗宇a2212 4个 200 蜘蛛20a4个 200  nazalite 299  鹰眼或者山狗.算600吧..图传200MW加接 ...

450的机架,能不能带120g数码啊,是不是地方不够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J:
amp飞控,450机架,郎宇2216电机,桨若干,好盈40a电调,脚架,99新鹰眼,99新无刷云台,200mw图传一套,gp ...

谢谢。配置写的很好,我在想用450还是650,因为要挂120g的数码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上的几位土豪不要黑人家。。。3000自有3000块的玩法,可能对你们土豪来说3000可能还不够买一个所谓的WKM飞 ...

谢谢您给我信心,大侠。祝你爽飞,我也参考你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配置 xxd2212kv1000  好盈30A 1047 玉兔二代 穷人机架  我也是穷人 娱乐玩玩 到时候自己做个云台挂卡片 ...

谢谢。我参考下,不知道450还是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