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直接用电调的bec输出线给手机充电吗?

楼主(2013-12-20):
能这样给手机充电吗?听说电流能达到3-4A,手机充电器上写着手机好像只能承受1A,不知道行不行
,我用万用表测电流的时候,调到200ma档,超出量程,调到10A档,电流为零,我的表没别的档位了,求大神帮测一下,电流能达到多少,手机能不能受得了

网友A:
我只有4两饭量,给我一顿粮,就立刻撑死了?

网友B:
一直在用  烧了一个三星的i9100  国产山寨机一直在用  无压力

网友:
充电还很快

网友C:
理论上可以   充电电流跟你BEC无关    看你手机里面的充电芯片

网友D:
没问题  我也这么干过 没出过事

网友E:
可以  就像200w的电脑用300w的电源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4两饭量,给我一顿粮,就立刻撑死了?

形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用  烧了一个三星的i9100  国产山寨机一直在用  无压力

我也是国产山寨的,三星怎么那么容易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可以   充电电流跟你BEC无关    看你手机里面的充电芯片

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  就像200w的电脑用300w的电源是没问题的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  我也这么干过 没出过事

不知道冲时间长有没有事

网友F:
有没有事diy good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事diy good

还没出事,冲了几次,下回坐火车就可以玩手机了

网友G:
某宝上有车载充电器 10了块钱还包邮 12伏的 用3S电输出电流600多毫安 我就是这么用的 省下移动电源钱还能买块电池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某宝上有车载充电器 10了块钱还包邮 12伏的 用3S电输出电流600多毫安 我就是这么用的 省下移动电源钱还能买 ...

不错哦,感谢分享

网友H:
我来回答吧
一般,我们手机用的锂离子电池和我们航模用的锂聚合物电池还是有区别的,手机用的,有专用的充放电保护板,上面有有电池管理芯片,起到电池过放,过充,过热,过流等方面的保护作用,对于针对1S电芯的锂电池管理芯片,能承受的输入最高电压一般都在10-12V样子,所以外接充电电源电压在9V以下都是安全的,(当然最低电压要高于你电池的电压),所以用我们航模BEC的5-6V是完全可以安全充电的。充电电流也是由管理芯片来控制的,
  而我们航模用LIPO,因为输出电流大,所以没有保护板的,因此,充电要依靠专门的充电器来控制诸如电压,电流平衡等参数,而且在放电时更要注意不能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来回答吧
一般,我们手机用的锂离子电池和我们航模用的锂聚合物电池还是有区别的,手机用的,有专用的充 ...

多谢多谢,一直苦于没有设备测电流,得到你的肯定我就放心了,谢谢

网友:
bec可以提供有这么大电流,你手机不受有毛用

网友I(2014-01-26):
表是在某宝上看到BEC输出转USB插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表是在某宝上看到BEC输出转USB插座
试验过能用,火车上冲了两次,还不错,就是有点慢

网友K(2014-05-15):
学习了,可以在同事面前显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