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们看看我的四轴是怎么了!!!!!

楼主(2013-12-20):
就像视频里的那样,调了好久都没成功。请求帮助!!!

楼主:
我的是KK飞控

网友:
顶一下,没用过KK,帮不了你。

网友A:
油门行程没调好,飞控不支持一起的话就一个一个电调设置
还有你这样扎线飞外场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B:
你肯定还没飞起来过吧,起飞临界点瞬间要果断起飞,不然的话很容易侧倾炸鸡,8轴没用过,4、6轴都是这样。450机架本身受气流影响就大,kk飞控还是不建议新手使用,太难控制了!建议直接上naza lite单控,刚降价,全新才299,直接姿态找手感,还有试飞尽量找草地,降低炸鸡损失。同是新手,共同学习吧!我的试飞视频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197

网友C:
你桨都装错了,不倒才怪呢!你的1号和4号电机的桨是错的,转向也有可能是错的吧!你还是重头一项一项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桨都装错了,不倒才怪呢!你的1号和4号电机的桨是错的,转向也有可能是错的吧!你还是重头一项一项检查吧 ...

现在我1,3是反桨2,4正。现在倒是不偏了,但油门最大他都不起来,电机转向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还没飞起来过吧,起飞临界点瞬间要果断起飞,不然的话很容易侧倾炸鸡,8轴没用过,4、6轴都是这样。4 ...

学生党,还是想先把手头上的设备用上先

网友:
我只看清1号螺旋桨反了,其他看不太清楚。一号电机顺时针转,但你现在装的螺旋桨要逆时针转才能产生升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1,3是反桨2,4正。现在倒是不偏了,但油门最大他都不起来,电机转向是对的

如果电机转向不对,那就是你的桨装错了,不管你那个是几号电机,什么正反桨,仔仔细细对着说明书,自己检查一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没调好,飞控不支持一起的话就一个一个电调设置
还有你这样扎线飞外场很容易出问题

谢谢,那现在倒是不偏了,但油门开到最大它就是不起来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还有,建议你还是不要把飞臂的色间隔开,比较难分头尾,而且你还是在用KK这个控,没的CF无向功能的,飞起来分清头尾比较重要,不然打到自己,打到别人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建议你还是不要把飞臂的色间隔开,比较难分头尾,而且你还是在用KK这个控,没的CF无向功能的,飞起来 ...

哦,太谢谢了

网友:
有个桨都反转了怎么能飞的起来啊,请看清楚了再试

网友:
KK,如果是新手还是换个飞控,试飞调试最好还是去室外吧,去桨后室内无所谓,算为自己也为他人负责

网友:
看视频中你的桨肯定装错了,首先检查电机转向,一号和三号应该是顺时针转,二号和四号应该是逆时针转。电机转向正确了以后,如何装桨就简单了,不要管什么正桨反桨,容易晕,桨不是一边很锋利,一边稍微钝一点吗?只要保证桨的稍微钝的一面朝向转动方向就行了,

网友:
换控吧。想省钱就有可能炸。另外,机头为何不全部搞成红色。那多好辨认。,

网友:
油门最大飞不起来应该是电调行程没有校准,,,百度看看怎么校准油门行程吧

网友:
好像1    4浆错了,转向看不清
如果转向对,互换浆就好了

网友:
你桨装反了. 悬臂颜色一般来说习惯白色是左, 红色是右, 和你音箱的音频左右声道类似. 飞远了好区分头尾.  1,3顺时针, 2,4 逆时针.  另外1,3 顺时针转, 容易甩桨, 记得上紧.  新手最好老实点, 买个带自稳的mwc比较省事儿.

网友D:
发现好多错误
KK飞控怎么用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378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现好多错误
KK飞控怎么用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378

前辈看看这是怎么了,我想刷十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看看这是怎么了,我想刷十模式

编程器接口选错了

网友E:
先把泡泡大师的KK课从头到尾看三遍,你就知道错在哪了。

赶快换飞控,新手根本用不了这个,现在没飞起来还是好事,如果能飞起来,后果很严重,不出三个起落,飞机就是七零八落的一堆了,飞控的钱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泡泡大师的KK课从头到尾看三遍,你就知道错在哪了。

赶快换飞控,新手根本用不了这个,现在没飞起来 ...

o.这个还真没意识。谢谢了

网友:
同玩KK的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还没飞起来过吧,起飞临界点瞬间要果断起飞,不然的话很容易侧倾炸鸡,8轴没用过,4、6轴都是这样。4 ...

299?那里买的???

网友:
是啊我感觉也是浆装错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99?那里买的???

x宝搜一下。东北的两个店。

网友:
上 MWC吧 少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还没飞起来过吧,起飞临界点瞬间要果断起飞,不然的话很容易侧倾炸鸡,8轴没用过,4、6轴都是这样。4 ...

哪里有299 元呀,求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哪里有299 元呀,求连接。

搜天空领域遥控航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天空领域遥控航模

刚才问了,是做活动的价格,现在都是399了

网友:
电机是对角1、2 3、4 1和2电机正转装正浆(顺时针转)3和4电机反转装反将(逆时针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