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问题四:加装LED夜航灯,兼顾飞控状态显示。

楼主(2013-12-20):
APM飞控蓝色GPS灯,红色解锁/锁定指示灯,太不容易观察到了。尤其是白天外面光线强的时候。另外还想夜航~

QQ群里“撒哈拉大野牛”帮我找到这资料的:http://diydrones.com/profiles/bl ... per-for-arm-and-gps

已经加装好了~

演示视频:

飞控接线相关:

MP软件设置LED_MODE 相关:

硬件制作好并且安装后,需要在MP里设置LED_MODE的值达到你想要的目的:

如果想让增加的LED灯显示电压报警,(起飞肯定得解锁 所以LED在空中是常亮,电压到报警电压值后***闪烁)这里的设置:

注:目前我还没有测试这个电压报警功能,请斟酌;如果我测试成功会在帖子里更新的。

就是 怎么忘记电路图了.

电路图来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0114

网友:
哦.沙发搬走,楼下继续

网友:
学习了,有空试试。

网友A:
板子啊,楼主,上电路图和原件啊,……!

网友:
真大神呀!!!!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啊,楼主,上电路图和原件啊,……!

忘了电路图了. 一楼补了

楼主:
开源的可玩性比商品控好玩多了. 你喜欢咋玩都行. 我的两套NAZA现在天天吃灰,再没有起飞过.

网友B:
你用的led灯条是哪里买的,有链接吗?我也在做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led灯条是哪里买的,有链接吗?我也在做着个……

挖坑?我不敢放链接...... 被灭没商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挖坑?我不敢放链接...... 被灭没商量~

啊?我只是在淘宝上没看到合适的led灯带,发个链接应该不至于吧,又不是打广告,只是信息共享而已……

网友:
顶礼膜拜,我有灯,但没你想得高。

网友:
你用的灯带是软的还是硬的?

楼主:
软的. 背后带胶. 3个灯为一组12V,一组5cm长,可5cm为单位任意裁剪.机器正好3S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我只是在淘宝上没看到合适的led灯带,发个链接应该不至于吧,又不是打广告,只是信息共享而已……

真心不敢. 你TB上找找. 多旋翼 夜航 贴片 led 灯带  .啥的~

网友C:
灯条那个位置, 一碰就玩完,是不是该加个保护.  以前有见过有人直接用ab胶封上, 干了之后就成一个柱子了.  x宝上是不是有卖封好的灯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条那个位置, 一碰就玩完,是不是该加个保护.  以前有见过有人直接用ab胶封上, 干了之后就成一个柱子了.  x ...

是这问题. 但是也不贵,尽量别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条那个位置, 一碰就玩完,是不是该加个保护.  以前有见过有人直接用ab胶封上, 干了之后就成一个柱子了.  x ...

是有这问题.... 尽量别摔吧....呵呵~

网友D(2014-01-28):
引用 楼主:
忘了电路图了. 一楼补了

楼主,这句话不懂,什么意思嘛?硬件制作好并且安装后,需要在MP里设置LED_MODE的值达到你想要的目的:我只有3灯亮,且解锁后,灯不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句话不懂,什么意思嘛?硬件制作好并且安装后,需要在MP里设置LED_MODE的值达到你想要的目的:我 ...

APM的好玩指出就在这里。
你得在调参软件MP里找到相关设置。
先看懂这张表:

这张表定义你加装的LED的相关显示。先用二进制选择你需要的选项。(我需要01110011,换算成十进制是115)
定下你需要显示的数值后。(我选择的是115)
在mp软件里找到LED-MODE,填写数值115就能实现视频里演示的状态。

其次是电压报警,你必须在LED_MODE里选择开启了低电压***闪烁报警并且电压报警的值也需要mp里做了合适的设置。当电池电压到报警预设电压,LED灯会***闪烁。

网友D:
引用 楼主:
APM的好玩指出就在这里。
你得在调参软件MP里找到相关设置。
先看懂这张表:

谢谢。还是有难度,还是有一组灯不亮,主要是那个表看不懂。我是飞3轴,没有GPS,2组白灯,没用红灯,有组白灯不亮。楼主能否帮我给下灯的代码。就是开机慢闪,解锁常亮,电压低时快闪。谢谢!

网友:
顶的你痒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还是有难度,还是有一组灯不亮,主要是那个表看不懂。我是飞3轴,没有GPS,2组白灯,没用 ...

我不知道你接口咋接的。你自己试试,用win7自带的计算器可以二进制十进制转换。

你需要开启的功能用1表示。需要关闭的用0表示。每个0/1的位置表格中已经解释了。

从右向左:
Motor led 需要开启,所以右边第一个数字是1
GPS你没有接,所以关闭。第二个是0
AUX关闭,第三个是0
Beeper 关闭  ,第四个是0
low battery flash 快闪,第五个是1
Motor 开启,第六个是1
GPS导航关闭,第七个是0
第八个无用,是0

你应该是00110001,转换十进制是49
去试试看。我不保证我理解是对的,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接口咋接的。你自己试试,用win7自带的计算器可以二进制十进制转换。

你需要开启的功能用1 ...

谢谢。图中红线要和电池负极连接到飞控-吗? 照图uln2003的 1234连接A4 A5 A6 A7, 红叉表示不连,13——16接LED版的-极,LED+极并练到电池+。麻烦了。昨天捣鼓一晚上,今天发现还有个电调坏了,不知是不是哪里没连对。

网友E:
有点问题。。。我设置 00001011    也就是11
GPS闪烁是正常的。没搜索到时闪烁,搜索到常亮。。
但是状态指示有点不同。。没解锁时是漫闪。。。解锁后就是快闪。。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问题。。。我设置 00001011    也就是11
GPS闪烁是正常的。没搜索到时闪烁,搜索到常亮。。
但是状态 ...

猜测是电压报警了。 检查你的电压报警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猜测是电压报警了。 检查你的电压报警设置。

可是我5号位是0。。而且在电流电压传感器页面上。。那个勾我没打。

网友:
引用 楼主:
猜测是电压报警了。 检查你的电压报警设置。

尝试了。。打开电压警报。。。第5位改成1后。。。接满电的电池。。。。上电慢闪,在解锁时候可能常亮,可能长灭。。解锁后快闪。。电是充满的

楼主:
我也出过类似的问题。我遇到的问题是另一个apm同样做了一套led灯,但是电压低了不快闪报警。调整了好半天发现问题所在解决了。现在两apm飞控都不在手边,没法给你截图说。晚上吧,晚上截图给你说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出过类似的问题。我遇到的问题是另一个apm同样做了一套led灯,但是电压低了不快闪报警。调整了好半天发 ...

好吧。。。。这里面参数实在是太多了。。。。难以一个一个看过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出过类似的问题。我遇到的问题是另一个apm同样做了一套led灯,但是电压低了不快闪报警。调整了好半天发 ...

HELLO。。。。我还是搞不定诶。。。。问题到底是什么?提示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HELLO。。。。我还是搞不定诶。。。。问题到底是什么?提示一下呗!~

你先用一块满电和一块放完电的电池在MP里看看你的飞行数据界面里电压有没有报警:

左下角白色说明电压没有报警.红色为电池电压报.警. 满电池和空电池分别看下.

其次,关于报警电压的设置在这两项里,修改你需要数值:

FS_BATT_ENABLE是决定低电压报警后飞控采取什么措施.我选择0,为只报警,不降落或者返航.1为降落LAND.2为返航RTL.

FS_BATT_VOLTAGE为报警电压数值,我3S电池,选择了10.5V报警.测试时候填高点.让早点报警.使用时的数据自己根据经验和习惯去调整.

如果还不行.我真心帮不上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用一块满电和一块放完电的电池在MP里看看你的飞行数据界面里电压有没有报警:

哦。。。谢啦。。。等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用一块满电和一块放完电的电池在MP里看看你的飞行数据界面里电压有没有报警:

大侠你好,开启8种显示的代码这个能理解,但是我不能理解如果我使用A4-A7四个接口接四个LED的话,按01110011写入的话怎样判断那一颗灯是分别代表哪一个信息呢?

或者换句话问,可以自己设定A4-A7四个接口上的LED显示不同的信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用一块满电和一块放完电的电池在MP里看看你的飞行数据界面里电压有没有报警:

好吧。。原来是触发了低电压警报。。。。可是。。我明明第五位是0嘛。。应该没开这功能。。。
其次。。。无论我电压修改的多低

FS_BATT_ENABLE0
FS_BATT_MAH0mAh
FS_BATT_VOLTAGE1Volts

都这样了。。
我的左下角、电压还是红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用一块满电和一块放完电的电池在MP里看看你的飞行数据界面里电压有没有报警:

好吧。。。搞定了。。。貌似发现问题了。。
3号位置。。。AUX功能要选择1。。我就能常亮了。。。。诶。。。。。。早知道就要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问题。。。我设置 00001011    也就是11
GPS闪烁是正常的。没搜索到时闪烁,搜索到常亮。。
但是状态 ...

这表里不是对应位置了吗?

AN4 如果你开启了AUX,则这个端口输出AUX,没有开启AUX则AN4显示马达状态,也就是解锁和加锁。
以此类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表里不是对应位置了吗?

不是。。我接的是AN7 8输出。。。。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管他呢。。反正现在输出对了。。。不太明白AUX算是什么。。。

网友D:
楼主低压报警是不是必须要电压传感器?我的弄不成功怕是因为没有低压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低压报警是不是必须要电压传感器?我的弄不成功怕是因为没有低压传感器。

APM的电流电压是从电流电压模块上得到的。所以必须有电流电压模块。这是肯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的电流电压是从电流电压模块上得到的。所以必须有电流电压模块。这是肯定的。

网友:
之前mp问题设置123 aux不亮,害我搞了大半天后来更新了mp就好了

网友F(2014-03-01):
设置123 低压报警,软件里电压变红色了,可是灯带不快闪,解锁还是常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的好玩指出就在这里。
你得在调参软件MP里找到相关设置。
先看懂这张表:

115应该没开起低压警吧?

楼主:
我确实在这么用。锁定慢闪,解锁常亮。GPS未定位慢闪,定位常亮,led灯也确实低电压报警。我没有接蜂鸣器。
也遇到你说的问题。群里告诉你方法了。

网友G:
大哥,灯带硬件我都做好了,只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弄了。我加了两个灯带,一个解锁,一个GPS。。该插APM哪个通道上?LED_MODE填多少?试了没成功。我只想要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哥,灯带硬件我都做好了,只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弄了。我加了两个灯带,一个解锁,一个GPS。。该插APM哪 ...

我有架小330飞机。为了少连线,也是这么做的。但是ULN2003接线也稍微改动了下。
APM的6用一根线接过来ULN2003的1#和2#管脚,这样对应ULN2003的输出16#和15#管脚受APM的6控制;各控制两组红色LED显示机头的两个机臂。
APM的7用一根线接过来ULN2003的3#和4#管脚,这样对应ULN2003的输出14#和13#管脚受APM的6控制;各控制两组蓝色LED显示机尾的两个机臂且负责显示GPS状态。
还需要一根GND。随便接几的GND都行。

APM接6和7  .LED_MODE我设置115. 我是3S供电。低电压报警设置10.5V,低电压报警时四组LED***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架小330飞机。为了少连线,也是这么做的。但是ULN2003接线也稍微改动了下。
APM的6用一根线接过来UL ...

非常感谢。我回去在研究研究。。我刚才改成4条灯带了。apm插4,5,6,7。。对应的输出接4条灯带。接线是参考你帖子里图片接的。我没有电流模块。所以我要的功能只有解锁,gps。我算了一下是1+2+32+64=99。。这样做还是不亮。。。无语了。哪里又出错了吗?5对应的是蜂鸣器,拔掉5还是不亮。。。。

网友H(2014-04-03):
请教一下楼主,我现在手上用了一个这样的LED灯板:

问题1:上面的接口GND接到了飞控A0-A9的负上面,W(白灯)、R(红灯)、G(绿灯)、B(蓝灯)分别要接到A?-A?上,才能分别显示不同的状态呢?

问题2:下面这些开关分别代表什么状态啊?(我认为可能的在括号里,请指正)
Motor LEDs On/Off(马达运行状态、但具体是哪一个马达,还是指所有马达都用一个灯表示?但看A4-A9都有MOTOR LED字样,所以不解)
GPS On/Off(GPS状态灯搜星为闪烁,搜星后为常亮?)
AUX Function On/Off(?)
Beeper On/Off(?)
Low Battery Flash – fast/slow(低电压指示,这个是没有开和关的选择?只能选择频闪和慢闪)
Motor LEDs NAV blink On/Off(?)
GPS LEDs Nav Blink On/Off(?)
把这个具体搞懂了才能和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相对应,选择自己所需的显示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坑?我不敢放链接...... 被灭没商量~

短信个板子的链接吧。谢谢!

网友:
楼主  那块电路板 哪里有卖的啊  求链接或者中文名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楼主,我现在手上用了一个这样的LED灯板:

问题一: A4-A7接口。至于哪个颜色对应哪个接口,无所谓。不喜欢调下就ok

问题二:24楼我有回答过。这数值是可以试的。不对重新计算输入下就ok 。多次的输入总结下就知道规律了。

网友I(2014-06-01):
楼主好,我装有报警器、gps和电流计,报警器插5通道、GPS灯插6通道 油门灯插7通道,想实现:油门解锁显示、gps搜索显示、低电压及低容量显示灯闪并报警音,我做了如下设置,请指点一下是否正确,谢谢!
从右向左:
Motor led 第一个数字是1
GPS         第二个是1
AUX关闭,第三个是0
Beeper    第四个是1
low battery flash 快闪 第五个是1
Motor      第六个是0
GPS导     第七个是1
第八个无用是0
二进制:11011010  十进制:218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我装有报警器、gps和电流计,报警器插5通道、GPS灯插6通道 油门灯插7通道,想实现:油门解锁显示、 ...

你这个需求我正在使用。我设置的是115. 电压报警详细看24楼。谢了~

网友(2014-12-05):
鍚屾眰锛侊紒锛侊紒锛侊紒锛

网友(2015-01-27):
请问一下  那个飞控上的A4A5A6A7A8代表的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J:
3.2固件固定了LED的输出,这下不要纠结了
直接没得选:

网友K:
引用 网友J:
3.2固件固定了LED的输出,这下不要纠结了
直接没得选:

现在固件里没有led mode的选项了 是直接插上就能有吗

网友J:
AC3.2没有LED_MODE了。
但是LED灯组还是有的,
A4电机
A5蜂鸣器
A6GPS
A7加锁解锁

网友:
好帖,收藏了以后试

网友L(2015-04-14):
楼主,你好,我的apm是3.2版本,请问你能找到LED_MODE这个参数吗?我找了很久,没有看到。。盼回复

网友(2015-05-18):
想问楼主,低压报警闪烁 都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LED_MODE设置为127  电流计哪里把低压报警勾选上。还需要设置其他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我的apm是3.2版本,请问你能找到LED_MODE这个参数吗?我找了很久,没有看到。。盼回复

版本太高了 好像没有  我的是3.1.5是有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AC3.2没有LED_MODE了。
但是LED灯组还是有的,
A4电机

请教如何设置低压闪烁,都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设置123 低压报警,软件里电压变红色了,可是灯带不快闪,解锁还是常亮。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固件里没有led mode的选项了 是直接插上就能有吗

3.2.1固件不用设置,直接接好就有各种功能了

网友(2016-03-04):
mark一下,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