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3.1自动调参文档翻译

楼主(2013-12-20):
原始网址: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autotune/

自动调参只有3.1-rc5以后的版本才有这个功能,设置遥控器的7或者8通道的开关为自动调参开关,下面简称调参开关

调参步骤:

1. 首先要设置一个AltHold(定高)飞行模式;
2. 设置调参开关为7/8通道,用于切换自动调参(autotune),如图:
3. 确保自动调参开关处于低位状态;
4. 去一个宽广一点的地方测试;
5. 起飞以后,切换到定高(AltHold)模式;
6. 自动调参开关打到高位:
     你会看到左右摇摆20度样子大概几分钟 然后是前后摇摆;
     如果飞行器要飘走,请使用方向舵和升降舵 重新定位;
     如果你想随时结束自动调参,将调参开关打到地位即可;
7. 自动调参完成以后会返回原始PID值;
8. 调参开关从地位打到高位测试自动获取的参数值;
9. 调参开关打回地位仍然使用原始参数飞行;
10. 如果你觉得自动获取的参数可以就把7/8通道开关停留在高位,着陆,待机状态会保存自动获取的参数,
     如果不喜欢自动参数就打到地位着陆和待机,自动获取的参数就不会保存;

按照那个英文文档大意的翻译,希望没有漏掉细节。

网友:
这个真是太好了,先收藏以后试试。多谢LZ!

网友:
不会调试啊

网友:
学习,准备弄apm

网友A:
10. 如果你觉得自动获取的参数可以就把7/8通道开关停留在高位,着陆,待机状态会保存自动获取的参数

飞了几次,数据没变化,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 如果你觉得自动获取的参数可以就把7/8通道开关停留在高位,着陆,待机状态会保存自动获取的参数

飞了 ...

之前谁翻译过要pwm值输出大于1800 地位小于1200 好像。

网友:
APm 未上飞机 顶一个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一定要找地方大一点的场地,而且一定要等摇摆完再关开关。不然可能会导致坠机。

网友:
场地一定要大,,,

网友(2014-01-19):
这个很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