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8面正悬停过了,想翻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2013-12-20):
8面正悬停都过了,不知道下一步练啥,想翻不知道怎么下手,有副翼的450,具体都要怎么设置,单飞求教程

网友:
开3D,用升降翻或者副翼翻都要练,最好先模拟整熟练再翻

网友:
左手一拨,右手一推,左手没跟上,炸机。

网友:
左手方向油门上下推,右手画圈,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哦

楼主:
有没有详细的正解啊

网友A:
开3D升降一拉,油门螺距通道打到负螺距就翻过来了

网友:
我觉得往前翻相对安全

网友:
模拟器干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3D升降一拉,油门螺距通道打到负螺距就翻过来了

他还没有不知道倒飞的方法,你告诉他的是炸机的节奏啊!炸炸更健康!

网友:
该飞航线了,先别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还没有不知道倒飞的方法,你告诉他的是炸机的节奏啊!炸炸更健康!

模拟器啊,我首翻都没炸

网友:
有前辈说过,切idel的那一刻开始,有些你之前的调机经验要重新开始的
以本人愚见
首先是机子自身状态具备翻的条件
3.D模式下正负螺距要对称(可以是11-12度等熟悉后自己进行有目的指定)
动力方面也要做一些功课,看你是什么机子什么电机,转速能开到多少,一般开翻的机子80油门2700转或是更高,100油门转速3200-3500rpm(保证机体耐受力尤其是主尾横轴螺丝够坚固的话还能再高些)
关于转速计算公式   电池S数x3.7x电机kv数x0.9(电机效率因数)x电机齿数/大齿数x0.9(机械阻力,这个系数我还没证实出确切数字,暂时用0.9代用)
由于实际飞行中影响要比理论计算复杂得多,得出的结果也只是参考值
只是通过这个式子结果可以选择自己格式的齿比,以本人粗劣的飞行技术而言满油门转速3300rpm左右(对应的80油门曲线下应该是26xx转)算是有比较好的牵引力不至于掉转太多(不同电机不同性能,这里只是一个参考值)
定速飞行则比不定速较为简单,维持3000rpm左右就很好飞了
电池方面的考虑,c数x容量x0.8(保险因数)最好高于电机的最大持续电流(这条只是建议,并非强制性要求)
至于机械调整和排震已有很多前辈的教程,我就不在此班门弄斧了
控的调整方面
3D螺距曲线一般为45度斜线
我是建议初期翻的时候3D油门用85-90一条水平线,再根据个人手感做调整(最好不要开翻初期就指定v字线,错误的v线翻起来怪怪的,喜欢v字油门可以在后期自行调整。油鸡是特例,v字线防止拉缸)
初翻的时候螺距保持得不准确,很多时候要靠转速来弥补技术,所以用小齿比大油门来兼顾牵引力和转速。熟练后鄙人之前介绍的转速啦,齿比啦,油门曲线啦都是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调整的
至于普通模式由于有正飞的经验,所以只约束悬停油门摇杆位置处于中点以上,与3D悬停点相近即可(其实这条也不是死要求)
至于模拟器,我建议至少习得3面倒飞悬停才开始真机首翻
由于模拟器里怎么操机都不会跑尾,所以很容易有突然大螺距的坏习惯,再加上初翻的时候对锁尾要求不是很熟悉,跑尾的概率较高,只会一面怕是应付不来